如何使用STM32的定时器产生SPWM波,滤波可产生正弦波。

楼主(2016-01-04):
如题stm32如何实现spwm:

网友A:
使用STM32大家的定时器产生SPWM波,经过滤波可产生正弦波源码下载:
#include "SPWM.h"
#include "led.h"
#include "usart.h"

u16 TimerPeriod = 7200;
u16 DutyFactor = 50;

void TIM_Int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 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时钟使能

                  /* GPIOA配置:通道PA.6和PA.7作为输出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计数方式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TimerPeriod - 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DeInit(TIM4);                //这边是普通定时器的初始化和中断申请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1;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3599;   //时钟预分频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采样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计数方式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ClearFlag(TIM4, TIM_FLAG_Update); //清除溢出中断标志
         TIM_ITConfig(TIM4,TIM_IT_Update,ENABLE);  // 计数溢出时触发中断
//根据NVI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4_IRQn; //通道TIM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占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副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定时器4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4_IRQHandler(void)
{
static vu16 sign = 0;
static vu16 Counter_sine=0;
static vu16 Duty_Cycle_sinewavetable[128]={0x0,0x83,0x105,0x187,0x209,0x28A,0x30A,0x38A,
                                                                                                   0x409,0x486,0x502,0x57D,0x5F7,0x66F,0x6E5,0x75A,
                                                                                                   0x7CC,0x83D,0x8AB,0x917,0x981,0x9E8,0xA4D,0xAAF,
                                                                                                   0xB0E,0xB6B,0xBC4,0xC1B,0xC6E,0xCBE,0xD0B,0xD54,
                                                                                                   0xD9A,0xDDD,0xE1C,0xE57,0xE8F,0xEC3,0xEF3,0xF1F,
                                                                                                   0xF48,0xF6C,0xF8D,0xFA9,0xFC2,0xFD6,0xFE6,0xFF3,
                                                                                                   0xFFB,0xFFF,0xFFF,0xFFB,0xFF3,0xFE6,0xFD6,0xFC2,
                                                                                                   0xFA9,0xF8D,0xF6C,0xF48,0xF1F,0xEF3,0xEC3,0xE8F,
                                                                                                   0xE57,0xE1C,0xDDD,0xD9A,0xD54,0xD0B,0xCBE,0xC6E,
                                                                                                   0xC1B,0xBC4,0xB6B,0xB0E,0xAAF,0xA4D,0x9E8,0x981,
                                                                                                   0x917,0x8AB,0x83D,0x7CC,0x75A,0x6E5,0x66F,0x5F7,
                                                                                                   0x57D,0x502,0x486,0x409,0x38A,0x30A,0x28A,0x209,
                                                                                                   0x187,0x105,0x83,0x0};
if (TIM_GetITStatus(TIM4 ,TIM_IT_Update) == SET)
{
  if(sign == 0)
  {
         TIM_SetCompare1(TIM3,Duty_Cycle_sinewavetable[Counter_sine]);
         TIM_SetCompare2(TIM3,0);
         Counter_sine++;
         if(Counter_sine==100)  //半周期采样100个点
         {
              Counter_sine=0;
              sign = 1;
         }
  }else{
         TIM_SetCompare1(TIM3,0);
         TIM_SetCompare2(TIM3,Duty_Cycle_sinewavetable[Counter_sine]);
         Counter_sine++;
         if(Counter_sine==100)
         {
              Counter_sine=0;
              sign = 0;
         }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4 , TIM_FLAG_Update);
}

//TIM3 PWM部分初始化
//PWM输出初始化
//arr:自动重装值
//psc:时钟预分频数
void TIM_PWM_Init(void)
{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BDTRInitTypeDef TIM_BDTR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DutyFactor * 7200 / 100;//设置占空比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以上四行代码设置PWM的空闲电平、波形方式的!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1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2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两组互补的PWM
         /* 自动输出使能,中断,死区相关的设置*/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RState = TIM_OSSRState_En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IState = TIM_OSSIState_En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LOCKLevel = TIM_LOCKLevel_1;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DeadTime = 12;//死区时间为 12/SYSTEMCLK (ns)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 = TIM_Break_Disable;//关闭外部break功能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Polarity = TIM_BreakPolarity_High;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AutomaticOutput = TIM_AutomaticOutput_Enable;
         TIM_BDTRConfig(TIM3, &TIM_BDTRInitStructure);
         TIM_CtrlPWMOutputs(TIM3, ENABLE);

}

网友B(2017-07-26):
引用 网友A:
使用STM32大家的定时器产生SPWM波,经过滤波可产生正弦波源码下载:

你好请问两个输出口对应两个通道输出时怎么对应的

网友C:
你好,这个在A6,A7口测出来的是一对相反的方波,

网友D(2018-05-30):
引用 网友A:
使用STM32大家的定时器产生SPWM波,经过滤波可产生正弦波源码下载:

你好,请问按照你的代码,为什么在第二个通道每次最后会突变为高电平一段时间呢?

网友E(2022-03-27):
测试成功,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