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程序的合并问题

楼主(2016-01-04):
请问大神学长,如何将多个已经写好的c程序合并成一个程序。请给出简单的例子。多谢!!

网友A:
不需要合并,需要用的时候直接引用就行了,一个函数太长以后更改或查询很麻烦

网友B:
一般不建议用一个大文件包含所要的所有程序功能。单个文件太大,调试运行起来都很不方便。建议用头文件的方式,调用不同的功能模块,来实现程序功能。

楼主:
具体要怎么实现,请学长举个简单全面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