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2最多能产生几路连续可调而不是分级控制的PWM?

楼主(2016-01-04):
AT89C52最多能产生几路连续可调而不是分级控制的PWM??

网友A:
32路,每个I/O口都可以,这个编程可以实现

楼主:
像你说的这样,在1个定时器中断中计数的话,占空比只能是(count/n count)100*%

楼主:
是不连续的,是分级的,有十级就不错了,达不到连续的效果啊!

网友B:
AT89C52内部没有PWM模块,所以只能采取模拟的方式,一种如2楼所说,32路IO口都可以模拟,但是精度不佳,第二种采取定时器模式定时的模式,这个模式比较精确。如果是连续可调的PWM波,可以采取两个定时器同时定时的方式,把要占空比的值乘以周期得的时间给定时器0,同时把周期的时间给定时器1,T0到了就反转引脚,T1时间到了就把引脚在转回来,并且重新启动定时器T0,T1。在重新启动的过程中可以读取新的占空比和周期。可认为是可以达到连续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