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 基于WIFI技术的温湿度监控系统设计

楼主(2016-01-04):
基于WIFI技术的温湿度监控系统设计
研究目标是完成基于51单片机和WIFI技术设计温湿度监控系统,完成软件和硬件仿真设计,最后完成实物设计
对于这个课题,本人一点思路都没有,希望各位大神能够帮助一下

网友A:
弄个WIFI模块,连上51单片机

网友A:
有个叫DH什么的温湿度传感器模块,可以用哪个,淘宝上有的卖。与51完全适配,关于WiFi模块也有好多,都是找下资料这个系统很简单的。。

网友B:
温度湿度模块可以采用先成的模块比如DHT11,DHT22,wifi模块可以选择简单好用的串口wifi esp82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个WIFI模块,连上51单片机

亲,关键是这个无线模块我应该怎么选择,怎么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湿度模块可以采用先成的模块比如DHT11,DHT22,wifi模块可以选择简单好用的串口wifi esp826

谢谢亲,这个无线模块如何实现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湿度模块可以采用先成的模块比如DHT11,DHT22,wifi模块可以选择简单好用的串口wifi esp826

我想了一下,采用温湿度传感器DHT11,连上51单片机,将温湿度显示在LCD1602液晶显示屏上面,接下来我应该怎么通过无线模块控制温湿度呢?可以的话  ,请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C(2016-04-16):
方案挺好,说的不错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亲,这个无线模块如何实现控制的

这个无线模块是串口的。不推荐用这个模块,可以用基于openwrt的路由器

网友E:
你呢,先去淘宝上搜一个WiFi模块,他们都有51与模块之间的电路图,这是最快的方法不知道你的WiFi是用来干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