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程序中如何调用另一个函数的返回值

楼主(2016-01-04):
请问学长,在单片机c程序中如何调用另外一个函数 的返回值。急用!!谢谢学长帮忙

网友A:
建一个与返回值相同的变量,调用函数直接赋值给这个变量,例如,i=fun();

网友B:
将返回值定义成全局变量(在头文件下面直接定义一个变量做为返回值就行),这样在同一个文件内任何地方都能直接调用

楼主:
谢谢学长。我懂了

网友C:
直接使用函数名,函数名就是它的返回值

网友D:
比如有返回值的函数 play( ),将返回值赋给a,则为  a=play( );

楼主:
原来这么简单。谢谢学长

网友E(2016-02-26):
这和c语言的语法是一样啊!

网友F:
用return就是返回一个参数

网友F:
用return返回一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