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单片机时序,如何看懂时序图

楼主(2016-01-05):
我们都知道在学校是通过铃声来控制所有班级的上下课时间,那个单片机是通过什么样的办法进行取指令,执行指令和其它操作的呢?在这里引入了一个时序的概念:

一、时钟电路
单片机时钟电路有三种方式:
1、单片机内部有一个用于构成振荡器的高增益反相放大器,引脚XTAL1和XTAL2分别是此放大器的输入端和输出端,XTAL1和XTAL2需外接上晶体和合适的电容。

2、有的单片机内部也自带时钟电路,用于产生时钟信号。
3、单片机管脚XTAL2直接接晶振。

二、周期
1、时钟周期
时钟电路产生时钟信号的周期我们叫时钟周期(振荡周期)。
单片机通电后就产生了固定标称值的脉冲信号,单片机就是在脉冲信号的驱动下顺序地从ROM中(程序存储器)取出指令一条一条的顺序执行,然后进行一系列的微操作控制,来完成各种指定的动作。
2、机器周期
单片机每访问一次存储器的时间我们把它称为一个机器周期,它是一个时间基准就象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秒一样。单片机中一个机器周期包括12个振荡周期。振荡周期就是振荡源的周期也就是我们使用的晶振的时间周期。一个12M的晶振它的时间周期是1/12微秒,那么使用12M晶振的单片机它的一个机器周期就应该等于12*1/12微秒,也就是1微秒。
3、指令周期
  单片机中有些指令只要一个机器周期而有些指令则需要两个或三个机器周期另外还有两条指令需要4个机器周期。如何衡量指令执行时间的长短我们就要用到一个新的概念:指令周期,即执行一条指令所需的机器周期。

三、时序
单片机时序是指单片机执行指令时应发出的控制信号的时间序列。这些控制信号在时间上的相互关系就是CPU的时序。它是一系列具有时间顺序的脉冲信号。
CPU发出的时序有两类:一类用于片内各功能部件的控制,它们是芯片设计师关注的问题,对用户没有什么意义。另一类用于片外存储器或I/O端口的控制,需要通过器件的控制引脚送到片外,这部分时序对分析硬件电路的原理至关重要,也是软件编程遵循的原则,需要认真掌握。

CPU发出的时序有两类:一类用于片内各功能部件的控制,它们是芯片设计师关注的问题,对用户没有什么意义。另一类用于单片机外部芯片的控制,这部分时序对分析硬件电路的原理至关重要,也是软件编程遵循的原则。
操作时序永远使用是任何一片IC芯片的最主要的内容。一个芯片的所有使用细节都会在它的官方器件手册上包含。所以使用一个器件事情,要充分做好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它的器件手册上有用的内容提取,掌握其工作时序。
在这里我们以液晶1602为例,分析其操作时序。其基本时序有读状态,写指令,读数据和写数据。

这里,我们需要关注1602的几个管脚,分别是RS,RW,E,D0...D7。由上面的说明我们可以知道:
RS:数据/命令(状态)选择端,当此脚为高电平时,可以对1602进行数据字节的传输操作,而此脚为低电平时,进行命令(状态)字节的传输操作。
RW:读写选择端,当此脚为高电平可对LCD1602进行读数据操作,反之进行写数据操作。
E:使能信号,其实是LCD1602的数据控制时钟信号,利用该信号的上升沿实现对LCD1602的数据传输。
D0...D7:8位并行数据口。
在此,我们分析两个写时序:写命令和写数据。
1、当我们要写指令字,设置LCD1602的工作方式时:需要把RS置为低电平,RW置为低电平,然后将数据送到数据口D0~D7,最后E引脚一个高脉冲将数据写入。

void WriteCommandLCD(unsigned char WCLCD,BuysC) //BuysC为0时忽略忙检测
{
if (BuysC) ReadStatusLCD();      //根据需要检测忙
LCD_Data = WCLCD;            //将要写的命令放在数据线上
LCD_RS = 0;               //RS为低表明要写的为命令
LCD_RW = 0;               //RS为低表明执行的是写操作
LCD_E = 0;
LCD_E = 0;
LCD_E = 1;               //以上三条语句引入一个高脉冲
}
2、当我们要写入数据字,在1602上实现显示时:需要把RS置为高电平,RW置为低电平,然后将数据送到数据口D0~D7,最后E引脚一个高脉冲将数据写入。

void WriteDataLCD(unsigned char WDLCD)
{
ReadStatusLCD();             //检测忙
LCD_Data = WDLCD;           //将要写的命令放在数据线上
LCD_RS = 1;              //RS为高表明要写的为数据
LCD_RW = 0;              //RS为低表明执行的是写操作
LCD_E = 0;
LCD_E = 0;
LCD_E = 1;               //以上三条语句引入一个高脉冲
}

写指令和写数据,差别仅仅在于RS的电平不一样而已。以下是LCD1602的时序图,大家写驱动代码的时候一定要充分理解器件的时序图(配合文字说明),否则写不出合格的驱动代码,器件也就不能工作。大家可以将上面的代码对照下图,看是不是一回事。

看时序图需要注意的问题:
1、注意时间轴,从左往右的方向为时间正向轴,即时间在增长。
2、时序图最左边一般是某一根引脚的标识,表示此行图线体现该引脚的变化,上图分别标明了RS、R/W、E、DB0~DB7四类引脚的时序变化。
3、有线交叉状的部分,表示电平在变化。
4、两条平行线分别对应高低电平,如上图右上角所示。
5、密封的菱形部分,表示数据有效,Valid Data这个词也显示了这点。
6、时序图里各个引脚的电平变化,基于的时间轴是一致的。一定要严格按照时间轴的增长方向来精确地观察时序图。要让器件严格的遵守时序图的变化。

7、时间的标注,也是个十分重要的信息,这些时间的标注表明了某些状态所要维持的最短或最长时间。因为器件的工作速度也是有限的,一般都跟不上主控芯片的速度,所以它们直接之间要有时序配合。下面是时序参数表:

网友A(2018-05-09):
很感谢楼主,让我对时序图了解了一些。我就是看不懂时序图的意思。看了看你的时序图备注解释。有很多顿悟。我发帖子让别人解释时序图,别人多说画的那么详细了还不知道?我是看不懂,我才发的。谢谢楼主

网友B:
很不错 看懂了

网友C:
感谢这个帖子

网友D(2018-10-10):
可以收藏吗
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E(2019-01-12):
看了看你的时序图备注解释。有很多顿悟

网友F(2021-03-12):
学习。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G(2021-05-31):
看这篇文章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学东西还是要方法,要理解。

网友H(2021-09-16):
引用 网友D:
可以收藏吗
有这个功能吗

有的,就在正文的下方,你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