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串口通信详解-原理 寄存器 编程等

楼主(2016-01-05):
单片机的通信一般有并行通信和串行通信。并行通讯是数据的各位同时发送或接收,并行通信控制简单,传输速度快,传输线较多。
参看下图:

串行通讯传输线少,可利用电话网,但传送控制复杂。数据一位一位顺序发送或接收。

串行通讯中有一种是异步通信,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串口通信。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内容:
异步通讯用一个起始位表示字符的开始,用停止位表示字符的结束。其每帧的格式如下:在一帧格式中,先是一个起始位0,然后是8个数据位,规定低位在前,高位在后,接下来是奇偶校验位(可以省略),最后是停止位1。用这种格式表示字符,则字符可以一个接一个地传送。

一、在异步通讯中,CPU与外设之间必须有两项规定,即字符格式和波特率。
1、字符格式的规定是双方能够在对同一种0和1的串理解成同一种意义,即我们所说的通信协议。
2、波特率即数据传送的速率,其定义是每秒钟传送的二进制数的位数。例如,数据传送的速率是120字符/s,而每个字符如上述规定包含10数位,则传送波特率为1200波特。

二、通讯方向。
1、在串行通讯中,把通讯接口只能发送或接收的单向传送方法叫单工传送。
2、把数据在甲乙两机之间的双向传递,称之为双工传送。在双工传送方式中又分为半双工传送和全双工传送。半双工传送是两机之间不能同时进行发送和接收,任一时该,只能发或者只能收信息。

接下来我们分享下单片机串口的结构和寄存器相关的知识。
  51单片机通过引脚RXD(P3.0,串行数据接收端)和引脚TXD(P3.1,串行数据发送端)与外界通讯。SBUF是串行口缓冲寄存器,包括发送寄存器和接收寄存器。它们有相同名字和地址空间,但不会出现冲突,因为它们两个一个只能被CPU读出数据,一个只能被CPU写入数据。

  TH1和TL1是装计数初值的计数器,用于产生波特率。TI是发送标志位,RI是接收标志位,具体作用我们会在下面的分享中接触到。
  下面我们看看单片机串口相关的寄存器:

一、工作方式寄存器SCON
位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功能 SM0  SM1  SM2  REN  TB8  RB8  TI   RI

其中fosc为晶振频率

SM2:多机通讯控制位。在方式0时,SM2一定要等于0。在方式1中,当(SM2)=1则只有接收到有效停止位时,RI才置1。在方式2或方式3当(SM2)=1且接收到的第九位数据RB8=0时,RI才置1。
REN:接收允许控制位。由软件置位以允许接收,又由软件清0来禁止接收。
TB8:是要发送数据的第9位。
RB8:接收到的数据的第9位。
TI:发送中断标志。在方式0中,第8位发送结束时,由硬件置位。TI置位既表示一帧信息发送结束,同时也是申请中断,可根据需要,用软件查询的方法获得数据已发送完毕的信息,或用中断的方式来发送下一个数据。TI必须用软件清0。
RI:接收中断标志位。在方式0,当接收完第8位数据后,由硬件置位。RI置位表示一帧数据接收完毕,可用查询的方法获知或者用中断的方法获知。RI也必须用软件清0。

波特率的概念:
   波特率的定义:串行口每秒钟发送的位数称为波特率。比如说2400的波特率就是每秒钟发送2400个位数。串行口的波特率是用定时器T1作为波特率发生器的,这是定时器自动设置在工作方式2(可自动重装初值)。

接下来我们分享下怎样通过编程实现串口通信,串口的操作步骤:

一、先设置波特率:

   设置定时器T1为工作方式2(设置TMOD寄存器)

   给计数器赋初值(工作方式2会自动重装)

二、设置串口工作方式:

   设置SCON

   如果使用中断方式,那么打开相应的中断和总中断。

三、打开定时器T1,开始产生波特率。

四、设置TRx

下面我们看个例程:

#include <reg52.h>

//FOSC=11.0592MHz,12T模式,SMOD=0

#define 1200bps 0xe8

//1200波特率计数初值宏定义

#define 2400bps 0xf4

//2400波特率计数初值宏定义

#define 4800bps 0xfa

//4800波特率计数初值宏定义

#define 9600bps 0xfd

//9600波特率计数初值宏定义

  11. unsigned char zifu='a';

  12. //待显示字符。

  13. sbit SWITCH_S7 = P3^4;

void delay(int In,int Out)

{

int i,j;

for(i=0;i<In;i++)

{

  for(j=0;j<Out;j++)

  {;}

}

void serial_port_initial(char TH,char TL)

//串口初始化函数

{

SCON = SCON | 0x50;

//8位可变波特率,无奇偶校验位

TMOD = TMOD | 0x20;

//设置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记数器

PCON = PCON | 0x00;

TH1  = TH;

//设置定时器1自动重装数

TL1  = TL;

//设置定时器1自动重装数

ES   = 1;

//允许串口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TR1  = 1;

//开定时器1

}

void send_UART(unsigned char i)

//发送一节函数

{

ES = 0;

//关串口中断

TI = 0;

//清零串口发送完成中断请求标志

SBUF = i;

//发送数据

while(TI==0);

//等特数据传送

TI = 0;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ES = 1;

}

  54. void main()

  55. {

  56. serial_port_initial(1200bps,1200bps);

while(1)

{

  if(SWITCH_S7 == 0)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5,200);

   if(SWITCH_S7 == 0)

    //消抖

   {

    while(SWITCH_S7 == 0);

     //等待按键松开

    send_UART(zifu);

     //发送字符a

   }

  }

}

}

网友A(2016-08-02):
我直接把你程序复制过去 好多错误。。。。。。。。

网友A:
为什么我把你的程序直接复制进去 好多错误

网友A:
为什么我把你的程序直接复制进去 好多错误。。

网友B(2017-02-10):
因为书写格式的有问题,你自己敲进去应该会好点儿 吧,我猜

网友C(2019-02-18):
这是用的STC单片机吗?

网友D(2019-07-29):
正在学习单片机通讯,谢过,先自己试验试验。

网友E(2020-04-19):
学习了,终于搞懂了,不过还得再消化一下,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