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AVR单片机

楼主(2016-01-05):
AVR单片机是1997年由ATMEL公司研发出的增强型内置Flash的RISC(Reduced Instruction Set CPU) 精简指令集高速8位单片机,它与51单片机、PIC单片机相比具有一系列的优点:

  1:在相同的系统时钟下AVR运行速度最快;

  2:多种频率的内部RC振荡器、上电自动复位、看门狗、启动延时等功能,零外围电路也可以工作;

  3:IO口可以以推换驱动方式输出高、低电平,驱动能力强;

  4:内部资源丰富,一般都集成AD、DA模数器;PWM;SPI、USART、TWI、I2C通信口、丰富的中断源等。

    目前支持AVR单片机编译器的语言主要有汇编语言、C语言、BASIC语言等。其中C编译器主要有CodeVisionAVR、 AVRGCC、IAR、ICCAVR等。

AVR的主要特性

  AVR单片机硬件结构采取8位机与16位机的折中策略,提高了指令执行速度(1Mips/MHz),克服了瓶颈现象,增强了功能;同时又减少了对外设管理的开销,相对简化了硬件结构,是高性价比单片机。

  AVR单片机的I/O线全部带可设置的上拉电阻、可单独设定为输入/输出、可设定高阻输入,驱动能力强。

  AVR单片机片内具备多种独立的时钟分频器,分别供URAT、I2C、SPI使用。其中与8/16位定时器配合的具有多达10 位的预分频器,可通过软件设定分频系数提供多种档次的定时时间。

  增强的高速同/异步串口,具有硬件产生校验码、硬件检测和校验侦错、两级接收缓冲、波特率自动调整定位(接收时)、屏蔽数据帧等功能,提高了通信的可靠性,方便程序编写,更便于组成分布式网络和实现多机通信系统的复杂应用。

  面向字节的高速硬件串行接口TWI、SPI。TWI与I2C接口兼容,具备ACK信号硬件发送与识别、地址识别、总线仲裁等功能,能实现主 /从机的收/发全部4种组合的多机通信。SPI支持主/从机等4种组合的多机通信。

  AVR单片机有自动上电复位电路、独立的看门狗电路、低电压检测电路BOD,多个复位源(自动上下电复位、外部复位、看门狗复位、BOD复位),可设置的启动后延时运行程序,增强了可靠性。

AVR系列单片机的选型

  AVR单片机系列齐全,可适用于各种不同场合的要求。AVR单片机有3个档次:

  1、低档Tiny系列AVR单片机: Tiny11/12/13/15/26/28等;

  2、中档AT90S系列AVR 单片机: AT90S1200/2313/8515/8535等;

  3、高档ATmega系列AVR单片机: ATmega8/16/32/64/128( 存储容量为8/16/32/64/128 KB)以及ATmega8515/8535等。

AVR器件引脚从8脚到64脚, 还有各种不同封装供选择。

网友A(2018-12-28):
有收获哟。。。。“3、高档ATmega系列AVR单片机: ATmega8/16/32/64/128( 存储容量为8/16/32/64/128 KB)以及ATmega8515/8535等。”
从这里知道了,我现在手上的这个ATMEGA8515的PCB还是属于"高档"的,

网友B:
寫的真好!!

网友C(2019-07-11):
学习的时候是很开心的

网友D:
我找到很长时间了,今天终于找到了,谢谢了。

网友E(2019-11-06):
早就想学单片机了,终于找到了,真是想见恨晚啊,开心开心

网友F(2020-05-15):
AT2650也是AVR单片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