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最小系统

楼主(2016-01-05):
  我们拿到一片单片机想要使用它首先必须要知道怎样连线,只有电路正确了单片机才能正常工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如何给它连线。
1、电源:这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了。单片机使用的是5V电源,其中正极接40引脚,负极(地)接20引脚。
2、振蒎电路:单片机是一种时序电路,必须提供脉冲信号才能正常工作,在单片机内部已集成了振荡器,使用晶体振荡器,接18、19脚。只要买来晶振,电容,连上就可以了,按图1接上即可。
3、复位引脚:按图1中画法连好,至于复位是何含义及为何需要复要复位,在单片机功能中介绍。
  4、EA引脚:EA引脚接到正电源端。
至此,一个单片机的最小系统,也就是单片机能工作的必要条件就接好,通上电,下载好程序,单片机就开始工作了。

图1 单片机最小系统
如果我们想用单片机点亮一只发光二极管LED,显然,这个LED必须要和单片机的某个引脚相连,否则单片机就没法控制它了,那么和哪个引脚相连呢?单片机上除了刚才用掉的5个引脚,还有35个,我们将这个LED和P0.0脚相连(见图2,其中R2是限流电阻)。

图2 如何点亮LED
按照这个图的接法,当P0.0脚是高电平时,LED不亮,只有1脚是低电平时,LED才发亮。因此我们要能够控制P0.0脚,也就是说,我们要能够让P0.0引脚按要求变为高或低电平。
我们怎样让它变'高'或变'低'呢?叫人做事,说一声就可以,这叫发布命令,要计算机做事,也得要向计算机发命令,计算机能听得懂的命令称之为计算机的指令。
让一个引脚输出高电平的指令是SETB,让一个引脚输出低电平的指令是CLR。因此,我们要P0.0输出高电平,只要写SETB P0.0,要P0.0输出低电平,只要写 CLR P0.0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已经有办法让计算机去将P0.0输出高或低电平了,但是我们怎样才能计算机执行这条指令呢?总不能也对计算机也说一声了事吧。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得有几步要走。
第一,计算机看不懂SETB CLR之类的指令,我们得把指令翻译成计算机能懂的方式,再让计算机去读。计算机能懂什么呢?它只懂一样东西——数字。因此我们得把SETB P0.0变为(D2H,90H ),把CLR P0.0变为 (C2H,90H ),至于为什么是这两个数字,这也是由51芯片的设计者--INTEL规定的,我们不去研究。
第二步,在得到这两个数字后,怎样让这两个数字进入单片机的内部呢?这要借助于一个硬件工具"编程器"。我们将编程器与电脑连好,运行编程器的软件,然后在编缉区内写入(D2H,90H),写好后,拿下片子,把片子插入做好的电路板,接通电源……什么?灯不亮?这就对了,因为我们写进去的指令就是让P0.0输出高电平,灯当然不亮,要是亮就错了。我们再拨下这块芯片,重新放回到编程器上,将编缉区的内容改为(C2H,90H),也就是CLR P0.0,写片,拿下片子,把片子插进电路板,接电,好,灯亮了。因为我们写入的就是让P0.0输出低电平的指令。这样我们看到,硬件电路的连线没有做任何改变,只要改变写入单片机中的内容,就可以改变电路的输出效果。

网友A(2018-05-28):
非常有用,值得学习!楼主辛苦了

网友B(2018-12-27):
复位上不接电路吗?

网友C(2019-02-07):
楼主内容写得很好,超慢动作,对于从0学起非常有建设性帮助,已详细阅读,谢谢了

网友D(2021-05-05):
复位晶振电源

网友E(2021-06-10):
讲的太好了,通俗易懂,第一次就让我懂的了什么是单片机,用它来赶什么?这里是我第一次来,是学习电子电路的好地方!今天才发现。

网友F(2024-06-01):
最大的障碍就是计算机语言!语言就是人编的(或约定好的代号)实际还是向单片机相关引脚输入0或1(电位的高或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