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小车51c语言代码

楼主(2016-01-05):
#include<reg52.h>
#include<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Buffer[4] = {0}; //从串口接收的数据
uint i,j;
sbit Left_Positive=P1^4;
sbit Left_Negative=P1^5;
sbit Right_Positive=P1^6;
sbit Right_Negative=P1^7;
sbit LeftLight=P2^1;
sbit RightLight=P2^2;
/********************************************************************
* 名称 : Delay_1ms()
* 功能 : 延时子程序,延时时间为 1ms * x
* 输入 : x (延时一毫秒的个数)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1ms(uint i)//1ms延时
{
        uchar x,j;
        for(j=0;j<i;j++)
        for(x=0;x<=148;x++);
}
/********************************************************************
* 名称 : Com_Int()
* 功能 : 串口中断子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Com_Int(void) interrupt 4
{
        EA = 0;
        if(RI == 1) //当硬件接收到一个数据时,RI会置位
                {
                if(SBUF==65) //这里减去48是因为从电脑中发送过来的数据是ASCII码。 Buffer[0] = SBUF - 48;
                  {
                          Buffer[0] = 3;           //        A
                  }
                if(SBUF==68)
                  {
                          Buffer[0] = 4;           //   D
                  }
                if(SBUF==83)
                  {
                          Buffer[0] = 2;          //        S
                  }
                if(SBUF==87)
                  {
                          Buffer[0] = 1;           //        W
                  }
                if(SBUF==69)
                  {
                          Buffer[0] = 0;           //        E
                  }
                RI = 0;
                }
        EA = 1;
}
/********************************************************************
* 名称 : Com_Init()
* 功能 : 串口初始化,晶振11.0592,波特率9600,使串口中断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Com_Init(void)
{
        TMOD = 0x20;
        PCON = 0x00;
        SCON = 0x50;
        TH1 = 0xFd; //设置波特率 9600
        TL1 = 0xFd;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S = 1; //开串口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
* 名称 :qianjin()
* 功能 : 电机1、2启动,都是前进,整车表现为前进。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问题
***********************************************************************/
void qianjin()
{
        Right_Negative=0;
        Left_Positive=0;
        Left_Negative=1;
        Right_Positive=1;
}
/********************************************************************
* 名称 :houtui()
* 功能 : 电机1、2启动,都是后退,整车表现为后退。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houtui()
{
        Left_Positive=0;
        Right_Positive=0;
        Right_Negative=1;
        Left_Negative=1;
}
/********************************************************************
* 名称 :zuozhuan()
* 功能 : 电机1后退,电机2前进,整车表现为左转。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zuozhuan()
{
        Left_Negative=0;
        Right_Positive=0;
        Right_Negative=1;
        Left_Positive=1;
}
/********************************************************************
* 名称 :youzhuan()
* 功能 : 电机1前进,电机2后退,整车表现为右转。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youzhuan()
{
        Right_Negative=0;
        Left_Negative=0;
        Left_Positive=1;
        Right_Positive=1;
}
/********************************************************************
* 名称 :tingche()
* 功能 : 电机1停止,电机2停止,整车表现为停止。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tingche()
{
        Right_Negative=0;
        Left_Negative=0;
        Left_Positive=0;
        Right_Positive=0;
}

void main()
{
Delay_1ms(100);
Com_Init();//串口初始化
        while(1)//循环结构,选择函数控制小车的状态
        {
                switch(Buffer[0])
                {
                        case 0: tingche(); break;
                        case 1: qianjin(); break;
                        case 2: houtui(); break;
                        case 3: zuozhuan(); break;
                        case 4: youzhuan(); break;
                        default:break;
                }
        }
}

网友A:
要是楼主能共享原理图或者 电路连接方法就更好了

网友B:
刚想玩蓝牙模块,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