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正在尝试与 MCU/单片机 握手连接 ... 打开串口失败! Chinese:串口已被其...

楼主(2016-01-05):
Chinese:正在尝试与 MCU/单片机 握手连接 ...  打开串口失败! Chinese:串口已被其它程序打开或该串口不存在。
、、win7,驱动已安装,com口正确,插上USB借口后,开发板一直有电,但有时候出现“Chinese:正在尝试与 MCU/单片机 握手连接 ...  打开串口失败! Chinese:串口已被其它程序打开或该串口不存在。”,没有任何操作,等一会之后又能正常下载,极不稳定,是电脑硬件的问题还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A:
这是USB转串口线的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后来发现后来发现给单片机开发板换一个电源就好了,我用的是5v手机充电器

楼主:
USB转串口线既能提供电源又能作下载,如果换成手机充电器的话还能用USB下载吗

网友A:
如果用手机充电器供电的话,最好是把USB转串口线的vcc和单片机电路板断开

网友B:
usb转RS23串口,需要在硬件中查看插口号,然后将开启的软件与安装虚拟串口设置好。通信模式按软件要求设定即可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