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Keil c51字符串问题 为什么“驱”字的后低8位不见了?很多字都会这样,求解

楼主(2016-01-05):
如图,为什么“驱”字的后低8位不见了?很多字都会这样,求解。。。。。

网友A:
又有人遇到了,这就是臭名昭著的keil汉字bug,在51黑电子论坛下载keil汉字补丁:http://www.51hei.com/bbs/dpj-5399-1.html   问题搞定

楼主:
Keil 5  用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Keil 5  用了还是不行啊

上面的这个汉字补丁,我只在keil2,3下面用过

网友B:
字符串大小要比实际用到的最小多一个字符长度,因为字符串有结束标志 /0 占据字符串末位地址。所以字符串末位地址存数据会被冲掉。  仅个人观点 不正确 望勿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字符串大小要比实际用到的最小多一个字符长度,因为字符串有结束标志 /0 占据字符串末位地址。所以字符串末 ...

我知道,不是这个问题,是KEIL的问题,用管理员给的那个软件不行是因为系统问题,我电脑是win10的,现在解决了。还有字符串后面的是"\0"不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