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c15w408s还需要外部接晶振和复位电路吗?

楼主(2016-01-05):
使用stc15w408s还需要外部接晶振和复位电路吗?

网友A(2016-12-29):
有通讯的话还是加上外部接晶振比较好吧。

网友B:
不需要,内部有软复位,也可以外接晶振和复位电路

网友C(2021-05-02):
可以接的,但其实不需要。

网友D:
可以不接 16引脚的没有接的地方,所以只能不接。
20和28引脚的可以接,如果你非要接。
通讯用内部晶振也是没有问题的,已经用很多年了,一直没接外晶振和复位电路

网友E:
不需要,如果用串口通信的话外接晶振能好一点

网友F:
不用接,我用过的

网友G:
不需要,但是有需要可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