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基于AT24C04的断电保护显示系统 新手求助!一点头绪都没有

楼主(2016-01-05):
题目是这样的,表示一点头绪都没有
STC12C5A60S2(引脚排序及基本功能同AT89S51作为主控芯片,设计一个基于AT24C04的断电保护显示系统,1、设计数码管驱动电路和流水灯驱动电路;2、设计AT24C04电路,用来存储断电前显示信息;3、设计按键电路,用来设置显示参数;4、编辑代码以实现每次断电启动后,能从上次断电时继续运行,而不是从新运行。
具体要求如下:
本设计应实现流水灯按照设定速度运行,设定值通过按键进行修改。且应通过数码管显示流水灯流水速度。并且断电重启之后,流水灯继续运行而不是重新运行,流水灯流水速度应按照之前的流水速度运行。数码管显示设置的流水速度。

求思路,或者差不多的例子

网友A:
其实这个很简单,只需要把流水灯每次有一个灯亮的时候,把这个数据写入24c04存储器,然后再读出来再亮灯。就可以保证断电之后能够继续运行,51黑电子论坛里面有,几个类似的程序,你可以参考一下,搜索“断电”两个字即可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