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TC89C52可以用哪个芯片替换?

楼主(2016-01-05):
    求教,STC89C52也是好多年前的芯片了,最近想找一个可以完全替代的芯片,在STC官网看的头都晕了,引脚要一样可以直接替换用,程序最好也能通用,不用更改,现在新的好像是STC15系列的。请这方面的高手提示一下。

网友A:
89C51可以替换

楼主:
更新替换,肯定是用新的替换,89C51比89C52更老,最好是能用STC15系列的替换

网友B:
STC12系也是可以的,就版本兼容低版本,像你可以往stc12c5a里下89c52的程序,一切正常

网友C:
STC89C54+

网友D:
STC89C54RC
STC89C58RC
STC89C516RC
STC12C5A60**
等待等待

楼主:
谢谢  我找了一片STC89C54RD+先用上

楼主:
我找了一片 STC89C54RD+先用上
再去看看 STC12系列的

楼主:
申请了stc12C5a60的样品,回来试一下

网友E:
stc12c5a60完全可以替代,不用换程序,但是他的功能还是很强大的,可以帮你替换掉不少外部期间,可以详细了解利用一下。不过我一般用它都是存储空间不够和需要用AD和PWM的时候用

网友F:
STC89C52,这个芯片是12t的,新的芯片,基本上都是1t的,虽然引脚可以兼容,有很多延时还是需要修改一下的

网友G:
直接问STC的客服,他们专业回答你的。

网友H:
stc系类的,都可以

网友I:
想换芯片程序又要通用这样的芯片好像没有,每一款芯片都是有特殊之处的。如果真心想换就换同一系列的,内核一样,最多引脚有一点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F:
STC89C52,这个芯片是12t的,新的芯片,基本上都是1t的,虽然引脚可以兼容,有很多延时还是需要修改一下的

打电话问了他们的技术,说是可以用12c5a60S2完全替换,还涉及到89C52RC的一个版本,我的是90C的,他们工程师说可以替换,我本来是只管硬件的,现在看来还是不够,现在想学习一下这方面的基础,C语言有点基础,有没有推荐的书或者教程,针对性强一点的,现在用的还是89C52,先应急一下,直接针对这个单片机。

网友J:
引用 网友E:
stc12c5a60完全可以替代,不用换程序,但是他的功能还是很强大的,可以帮你替换掉不少外部期间,可以详细了 ...

说得正确,完全可以,12系列的Ad转换对做频谱显示一类的特别方便,我现在基本用12和15系列,以前的几片52就做做电子钟用。

网友K:
89C51
STC89C52

网友L:
STC12C5A60S2还是可以的

网友M:
AT89c52可以

网友N:
用STC12C5A60S2引脚和程序完全兼容,就是比89C52运算速度快,再就是内存大

网友O:
at89s52啊

网友P(2016-03-06):
AT89C51/52      STC89C51/51RC/52/52RC

网友Q(2017-01-08):
at89s52

网友R(2020-03-09):
引用 网友E:
stc12c5a60完全可以替代,不用换程序,但是他的功能还是很强大的,可以帮你替换掉不少外部期间,可以详细了 ...

请问这个stc12c5a60s2的程序内存是多少?

网友S:
可以用stc15系列来代替啊,例如stc15f2k60s2这个芯片挺不错的,我一直在用

网友T:
STC15W4K32S4
STC15F2K32S2
比较常用

网友U:
可以用STC89C52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