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怎么设置成“上限30°C、下限10°C”报警

楼主: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Q=P1^6;//ds18b20与单片机连接口
sbit RS=P1^0;
sbit RW=P1^1;
sbit EN=P1^2;
sbit BEEP = P3^3;
uchar code str1[]={" Temperature is   "};
uchar code str2[]={"studentN0:         "};
uchar code str3[]={"0967112127"};
uchar data disdata[5];
uchar p=0;
uint tvalue;//温度值
uchar tflag;//温度正负标志
//*************************lcd1602程序**************************/
void delay1ms(uint ms)//延时1毫秒
{
        uint i,j;
        for(i=0;i<ms;i++)
        for(j=0;j<114;j++);
}
//*************************报警程序**************************/
void baojing(void)
{
      unsigned int j;
          BEEP=0;
      for (j = 49; j > 0; j--)//响30ms
       {
         BEEP = ~BEEP; //输出频率800Hz
         delay1ms(10); //延时310us
         }
             BEEP=0;
   }
void wr_com(uchar com)//写指令//
{
        delay1ms(1);
        RS=0;
        RW=0;
        EN=0;
        P0=com;
        delay1ms(1);
        EN=1;
        delay1ms(1);
        EN=0;
}
void wr_dat(uchar dat)//写数据//
{
        delay1ms(1);
        RS=1;
        RW=0;
        EN=0;
        P0=dat;
        delay1ms(1);
        EN=1;
        delay1ms(1);
        EN=0;
}
void lcd_init()//初始化设置//
{
        wr_com(0x38);delay1ms(5);
        wr_com(0x08);delay1ms(5);
        wr_com(0x01);delay1ms(5);
        wr_com(0x06);delay1ms(5);
        wr_com(0x0c);delay1ms(5);
}
void display(uchar *p)//显示//
{
        while(*p!='\0')
        {
                wr_dat(*p);
                p++;
                delay1ms(1);
        }
}
void init_play()//初始化显示
{
        lcd_init();
        wr_com(0x80);
        display(str2);
        wr_com(0xc0);
        display(str3);
        delay1ms(3000);
        lcd_init();
wr_com(0x80);
        display(str1);
}

/***************************ds18b20程序****************************/
void delay_18B20(uint i)//延时1微秒
{
   while(i--);
}
void ds1820rst()/*ds1820复位*/
{

        DQ = 1;          //DQ复位
        delay_18B20(4); //延时
        DQ = 0;          //DQ拉低
        delay_18B20(10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 = 1;          //拉高
        delay_18B20(30);
}
uchar ds1820rd()/*读数据*/
{
        uchar i=0;
        u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18B20(10);
        }
   return(dat);
}
void ds1820wr(uchar wdata)/*写数据*/
{
        u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wdata&0x01;
                delay_18B20(10);
                DQ = 1;
                wdata>>=1;
        }
}
read_temp()/*读取温度值并转换*/
{
        uint a,b;
        ds1820rst();
        ds1820wr(0xcc);//*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0x44);//*启动温度转换*/
        ds1820rst();
        ds1820wr(0xcc);//*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0xbe);//*读取温度*/
        a=ds1820rd();
        b=ds1820rd();
        tvalue=b;
        tvalue<<=8;
        tvalue=tvalue|a;
if(tvalue<0x08ff)
                tflag=0;
        else
        {
                tvalue=~tvalue+1;
                tflag=1;
        }
        tvalue=tvalue*(0.0625)*10;//温度值扩大10倍,精确到1位小数
        return(tvalue);
}
/*******************************************************************/
void ds1820disp()//温度值显示
{
        uchar flagdat;
        disdata[0]=tvalue/1000+0x30;//百位数
        disdata[1]=tvalue%1000/100+0x30;//十位数
        disdata[2]=tvalue%100/10+0x30;//个位数
        disdata[3]=tvalue%10+0x30;//小数位
        if(tflag==0)
                flagdat=0x20;//正温度不显示符号
        else
        flagdat=0x2d;//负温度显示负号:-

        if(disdata[0]==0x30)
        {
                disdata[0]=0x20;//如果百位为0,不显示
                if(disdata[1]==0x30)
                {
                        disdata[1]=0x20;//如果百位为0,十位为0也不显示
                }
        }
        wr_com(0xc0+4);
        wr_dat(flagdat);//显示符号位
        wr_com(0xc1+4);
        wr_dat(disdata[0]);//显示百位
        wr_com(0xc2+4);
        wr_dat(disdata[1]);//显示十位
        wr_com(0xc3+4);
        wr_dat(disdata[2]);//显示个位
        wr_com(0xc4+4);
        wr_dat(0x2e);//显示小数点
        wr_com(0xc5+4);
        wr_dat(disdata[3]);//显示小数位
        wr_com(0xc6+4);
    wr_dat(0x43);
}
//********************主程序***********************************//
void main()
{
    BEEP=0;
        init_play();//初始化显示
while(1)
        {
                   read_temp();//读取温度
                     ds1820disp();//显示
                        if(read_temp()>950+0x30||read_temp()<860+0x30)
                        {  baojing() ;}
                        delay1ms(1)        ;
}}

网友A(2016-01-05):
                        if(read_temp()>950+0x30||read_temp()<860+0x30)
                        {  baojing() ;}
                        delay1ms(1)        ;
}

看你程序中这一句就是实现这个功能的。现在程序运行的话有什么效果?

网友B:
程序运行的话时“上限100°C,下限90°C”报警,但我想改成“上限30°C,下限10°C”报警,不知道这个程序” if(read_temp()>950+0x30||read_temp()<860+0x30“怎么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程序运行的话时“上限100°C,下限90°C”报警,但我想改成“上限30°C,下限10°C”报警,不知道这个程序 ...

if(read_temp()>300+0x30||read_temp()<100+0x30

网友B:
不行,还是达不到要求

网友D:
不知道计算公式只有一步一步调了

网友E:
应该有校正,把校正值带上

网友E:
if(read_temp()>950+0x30||read_temp()<860+0x30),就该950和8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