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240*64万年历制作 t6963控制器

楼主(2016-01-05):
用废弃的24064液晶屏做了个万年历,t6963控制器。
Proteus仿真+程序在2楼下载。

楼主:
RE: 单片机lcd24064万年历制作 t6963控制器

最近得到一个以T6963位控制器的24064液晶屏,看着挺好,就折腾了一段时间,也参考了一些别人的程序,感觉挺好的,屏幕很大,可能程序方面还有一点点小的改进,慢慢来吧,整体上差不多了。望玩友们多多交流。

网友A:
楼主:资料不全呀?大家如何学习

楼主:
剩余的资料网上都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资料不全呀?大家如何学习

资料已经很全了,仿真,电路图,程序都有,可以直接制作了,你还缺什么?

下面是楼主的程序:
                          //此程序下载至单片机中不会因失电而错乱,显示任意字符和汉字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define nop()  _nop_()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1. FG:液晶边框引出端,应该接地
//2. VSS:逻辑电源地,接电源的负极
//3. VDD:逻辑电源正,接电源的正极
//4. V0:LCD驱动电压输入端,可通过滑动变阻器接到电源正极上,改变电阻大小来改变液晶对比度
sbit LCDWR =P3^6;//5. /WR:写数据信号,上升沿锁存
sbit LCDRD =P3^7;//6. /RD:读数据信号,上升沿锁存
sbit LCDCE =P3^5;//7. /CE:LCD选通信号,低电平有效
sbit LCDCD =P2^0;//8. C/D:命令/数据:高电平为命令,低电平为数据
//9.:暂时没用
sbit LCDRST =P3^4;//10. /RST:复位信号,低电平有效
#define lcd_bus        P0//11-18. DB0-DB7 :8位数据总线
//19. FS:字体选择,H:6X8点,L:8X8点
//20. VEE
//21. LEDA:背光电源正极
//22. LEDK:背光电源负极

sbit DQ18B20=P1^3;//ds18b20与单片机连接口

sbit acc0=ACC^0;             //移位时的第0位
sbit acc7=ACC^7;             //移位时用的第7位

sbit DATA1302=P1^7;   //时钟数据接口
sbit RST1302=P1^5;
sbit SCLK1302=P1^6;
sbit menu=P3^0;              //菜单
sbit add=P3^1;               //加一
sbit dec=P3^2;               //减一

uchar second,minute,hour,day,month,year,week,count=0;
uchar ReadValue,num,time;
uint tvalue;//温度值
uchar tflag;

//----  LCD PIXEL SETTING  ------------------------------------------------------
#define PIXELH 64
#define PIXELW 240

//-------------------------------------------------------------------------------

unsigned char code tab1[]=//16x16的汉字或者图片
{
0x08,0x00,0x0F,0xFC,0x10,0x80,0x10,0x80,0x20,0x80,0x4F,0xF8,0x88,0x80,0x08,0x80,
0x08,0x80,0x08,0x80,0xFF,0xFE,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年",0
0x07,0xF0,0x04,0x10,0x04,0x10,0x04,0x10,0x07,0xF0,0x04,0x10,0x04,0x10,0x04,0x10,
0x07,0xF0,0x04,0x10,0x08,0x10,0x08,0x10,0x10,0x10,0x20,0x50,0x40,0x20,0x00,0x00,//月",1
...

0x02,0x00,0x03,0x00,0x02,0x04,0x3F,0xFE,0x22,0x04,0x45,0x08,0x05,0x10,0x0C,0xB8,
0x18,0xA0,0x28,0x40,0x48,0x20,0x88,0x30,0x09,0x18,0x0A,0x0E,0x1C,0x08,0x08,0x00,//农",17
0x00,0x00,0x3F,0xFE,0x20,0x00,0x20,0x80,0x20,0x80,0x2F,0xF8,0x20,0x88,0x20,0x88,
0x20,0x88,0x21,0x08,0x21,0x08,0x22,0x08,0x42,0x08,0x44,0x38,0x88,0x10,0x00,0x00,//历",18
...

0x01,0xC0,0x02,0x20,0x02,0xE0,0x02,0x20,0x02,0xE0,0x02,0x20,0x02,0xE0,0x02,0x20,
0x02,0xE0,0x02,0x20,0x0F,0xF8,0x0F,0xF8,0x07,0xF0,0x03,0xE0,0x01,0xC0,0x00,0x00,//"温度计符号",21

0x00,0x00,0x00,0x00,0x78,0x00,0x48,0xFC,0x49,0x04,0x79,0x04,0x02,0x00,0x02,0x00,
0x02,0x00,0x02,0x00,0x02,0x04,0x01,0x04,0x01,0x08,0x00,0xF0,0x00,0x00,0x00,0x00,//"℃,22

0x00,0x00,0x01,0x00,0x02,0x80,0x04,0x40,0x05,0xC0,0x04,0x40,0x05,0xC0,0x04,0x40,
0x05,0xC0,0x04,0x40,0x05,0xC0,0x04,0x40,0x0F,0xE0,0x07,0xC0,0x03,0x80,0x01,0x00,//温度计的图片,23

};

unsigned char code tab2[]=//8x16的字符
{
0x00,0x00,0x00,0x18,0x24,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24,0x18,0x00,0x00,//0",0
0x00,0x00,0x00,0x10,0x7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7C,0x00,0x00,//1",1
0x00,0x00,0x00,0x3C,0x42,0x42,0x42,0x04,0x04,0x08,0x10,0x20,0x42,0x7E,0x00,0x00,//2",2
0x00,0x00,0x00,0x3C,0x42,0x42,0x04,0x18,0x04,0x02,0x02,0x42,0x44,0x38,0x00,0x00,//3",3
...
};
unsigned char code tab3[]=//24x48的手绘数字
{
0x00,0x00,0x00,0x03,0xFF,0xC0,0x07,0xFF,0xE0,0x0F,0xFF,0xF0,0x1F,0xFF,0xF8,0x3E,
0x00,0x7C,0x7C,0x00,0x3E,0x78,0x00,0x1E,0x78,0x00,0x1E,0x78,0x00,0x1E,0x78,0x00,
0x1E,0x78,0x00,0x1E,0x78,0x00,0x1E,0x78,0x00,0x1E,0x78,0x00,0x1E,0x78,0x00,0x1E,
0x78,0x00,0x1E,0x78,0x00,0x1E,0x78,0x00,0x1E,0x78,0x00,0x1E,0x78,0x00,0x1E,0x78,
...

0x00,0x00,0x00,0x00,0x0C,0x00,0x00,0x1C,0x00,0x00,0x3C,0x00,0x03,0xFC,0x00,0x03,
0xFC,0x00,0x03,0xFC,0x00,0x03,0xFC,0x00,0x00,0x3C,0x00,0x00,0x3C,0x00,0x00,0x3C,
0x00,0x00,0x3C,0x00,0x00,0x3C,0x00,0x00,0x3C,0x00,0x00,0x3C,0x00,0x00,0x3C,0x00,
0x00,0x3C,0x00,0x00,0x3C,0x00,0x00,0x3C,0x00,0x00,0x3C,0x00,0x00,0x3C,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1,0xFE,0x00,0x07,0xFF,0xC0,0x1F,0xFF,0xF0,0x3F,0xFF,0xF8,0x3C,
0x00,0x7C,0x78,0x00,0x3E,0x78,0x00,0x1E,0x78,0x00,0x1E,0x78,0x00,0x1E,0x78,0x00,
0x1E,0x78,0x00,0x1E,0x78,0x00,0x1E,0x78,0x00,0x1E,0x00,0x00,0x1E,0x00,0x00,0x1E,
0x00,0x00,0x1E,0x00,0x00,0x1E,0x00,0x00,0x1E,0x00,0x00,0x3C,0x00,0x00,0x3C,0x00,
...

0x00,0x00,0x00,0x00,0xFF,0x80,0x03,0xFF,0xE0,0x0F,0xFF,0xF0,0x3F,0xFF,0xFC,0x3F,
0x00,0x3E,0x3C,0x00,0x1E,0x78,0x00,0x1E,0x78,0x00,0x1E,0x78,0x00,0x1E,0x78,0x00,
0x1E,0x78,0x00,0x1E,0x78,0x00,0x1E,0x78,0x00,0x1E,0x78,0x00,0x1E,0x00,0x00,0x1E,
0x00,0x00,0x1E,0x00,0x00,0x3E,0x00,0x00,0x7E,0x00,0x00,0xFC,0x00,0x01,0xF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3,0xC0,0x00,0x07,0xC0,0x00,0x07,0xC0,0x00,
0x0F,0xC0,0x00,0x0F,0xC0,0x00,0x1F,0xC0,0x00,0x1F,0xC0,0x00,0x3F,0xC0,0x00,0x3F,
0xC0,0x00,0x7B,0xC0,0x00,0x7B,0xC0,0x00,0xF3,0xC0,0x00,0xF3,0xC0,0x01,0xE3,0xC0,
0x01,0xE3,0xC0,0x03,0xC3,0xC0,0x03,0xC3,0xC0,0x07,0x83,0xC0,0x07,0x83,0xC0,0x0F,
...

0x00,0x00,0x00,0x7F,0xFF,0xFE,0x7F,0xFF,0xFE,0x7F,0xFF,0xFE,0x7F,0xFF,0xFE,0x78,
0x00,0x00,0x78,0x00,0x00,0x78,0x00,0x00,0x78,0x00,0x00,0x78,0x00,0x00,0x78,0x00,
0x00,0x78,0x00,0x00,0x78,0x00,0x00,0x78,0x00,0x00,0x78,0x00,0x00,0x78,0x00,0x00,
0x78,0x00,0x00,0x78,0x3F,0xC0,0x78,0x7F,0xE0,0x7C,0xFF,0xF0,0x7F,0xFF,0xF8,0x7F,
...

0x00,0x00,0x00,0x01,0xFF,0xC0,0x07,0xFF,0xF0,0x0F,0xFF,0xF8,0x1F,0xFF,0xFC,0x3F,
0x81,0xFC,0x7F,0x00,0xFC,0x7E,0x00,0x7C,0x7C,0x00,0x3C,0x78,0x00,0x3C,0x78,0x00,
0x3C,0x78,0x00,0x3C,0x78,0x00,0x00,0x78,0x00,0x00,0x78,0x00,0x00,0x78,0x00,0x00,
0x78,0x00,0x00,0x78,0x00,0x00,0x78,0x00,0x00,0x78,0x00,0x00,0x78,0x00,0x00,0x78,
...

0x00,0x00,0x00,0x7F,0xFF,0xFE,0x7F,0xFF,0xFE,0x7F,0xFF,0xFE,0x7F,0xFF,0xFE,0x78,
0x00,0x1E,0x78,0x00,0x1E,0x78,0x00,0x1E,0x78,0x00,0x1E,0x00,0x00,0x3C,0x00,0x00,
0x78,0x00,0x00,0xF0,0x00,0x01,0xE0,0x00,0x01,0xE0,0x00,0x03,0xC0,0x00,0x03,0xC0,
0x00,0x07,0x80,0x00,0x07,0x80,0x00,0x0F,0x00,0x00,0x0F,0x00,0x00,0x1E,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3,0xFF,0xC0,0x07,0xFF,0xE0,0x0F,0xFF,0xF0,0x1F,0xFF,0xF8,0x3E,
0x00,0x7C,0x7C,0x00,0x3E,0x78,0x00,0x1E,0x78,0x00,0x1E,0x78,0x00,0x1E,0x78,0x00,
0x1E,0x78,0x00,0x1E,0x78,0x00,0x1E,0x78,0x00,0x1E,0x78,0x00,0x1E,0x78,0x00,0x1E,
0x78,0x00,0x1E,0x78,0x00,0x1E,0x78,0x00,0x1E,0x3C,0x00,0x3C,0x1E,0x00,0x78,0x0F,
...

0x00,0x00,0x00,0x03,0xFF,0xC0,0x07,0xFF,0xE0,0x0F,0xFF,0xF0,0x1F,0xFF,0xF8,0x3E,
0x00,0x7C,0x7C,0x00,0x3E,0x78,0x00,0x1E,0x78,0x00,0x1E,0x78,0x00,0x1E,0x78,0x00,
0x1E,0x78,0x00,0x1E,0x78,0x00,0x1E,0x78,0x00,0x1E,0x78,0x00,0x1E,0x78,0x00,0x1E,
0x78,0x00,0x1E,0x78,0x00,0x1E,0x78,0x00,0x1E,0x3C,0x00,0x3E,0x1F,0x00,0x7E,0x1F,
...
};
uchar code tab4[]= //8x48的字符: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C,0x7E,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7E,0x3C,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C,0x7E,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7E,0x3C,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char code tab5[]= //16x16,星期用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4,0x7F,0xFE,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一",0
        0x00,0x00,0x00,0x10,0x3F,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4,0x7F,0xFE,0x00,0x00,0x00,0x00,0x00,0x00,//二",1
...
};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elay1(uint z) //微秒延时
{
        for(;z>0;z--);
}
unsigned char rd_cmd6963(void)
{
   unsigned char addr_st;
   LCDCD = 1;
   LCDWR = 1;
   LCDCE = 0;
   lcd_bus =0xff;
   addr_st = lcd_bus;
   LCDRD = 0;
   LCDRD = 1;
   LCDCE = 1;
   return(addr_st);
}
/*****************检查忙状态程序****************/
void chkbusy6963(void)
{
   unsigned char busy;
   do
         {
                 busy =!(rd_cmd6963() & 0x03);
         }while(busy);
}
/*****************写数据****************/
void wr_dat6963(unsigned char datax)
{
   chkbusy6963();
   LCDCD = 0;
   LCDRD = 1;
   LCDCE = 0;
   lcd_bus = datax;
   LCDWR = 0;
   LCDWR = 1;
   LCDCE = 1;
}
/*****************写命令****************/
void wr_cmd6963(unsigned char cmdx)
{
   chkbusy6963();
   LCDCD = 1;
   LCDRD = 1;
   LCDCE = 0;
   lcd_bus = cmdx;
   LCDWR = 0;
   LCDWR = 1;
   LCDCE = 1;
}

/*****************写寄存器程序****************/
void wr_reg6963(unsigned char cmd,unsigned char dat1,unsigned char dat2)
{
        wr_dat6963(dat1);
        wr_dat6963(dat2);
        wr_cmd6963(cmd);
}

//显示指针,图形模式graphics=1,文本模式graphics=0;X坐标x_axis,以8个像素为一个单位
//Y坐标y_axis,图形模式以1个像素为单位,文本模式以8个像素为单位
void lcd_cursor6963(unsigned char graphics,unsigned char x_axis,unsigned char y_axis)
{
   unsigned int tmp;
   if(graphics)tmp = y_axis*(PIXELW/8) + x_axis + 0x800;
   else  tmp = y_axis*(PIXELW/8) + x_axis;
   wr_reg6963(0x24,(unsigned char)(tmp),(unsigned char)(tmp>>8));
   wr_cmd6963(0xb0);
}
/*****************液晶屏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6963(void)
{
        LCDRST =0;
        delay(100);
        LCDRST =1;
        wr_cmd6963(0xf0);                         //bit reset
        wr_reg6963(0x21,0x00,0x00);    //光标地址设置
        wr_reg6963(0x22,0x00,0x00);           //CGRAM偏置地址设置
        wr_reg6963(0x24,0x00,0x00);    //显示地址设置
        wr_reg6963(0x40,0x00,0x00);  //文本显示区首地址
        wr_reg6963(0x41,(unsigned char)(PIXELW/8),0x00);  //文本显示区宽度
        wr_reg6963(0x42,0x00,0x08);  //图形显示区首地址
        wr_reg6963(0x43,(unsigned char)(PIXELW/8),0x00);  //图形显示区宽度
        wr_cmd6963(0x80);               // OR mode
        wr_cmd6963(0x9c);               //文本图形开
        wr_cmd6963(0xa0);               //7line指针
}
/*****************全屏显示内容程序****************/
void lcd_showfull(unsigned char datx)
{
        unsigned int i;
        lcd_cursor6963(0,0,0);
        for(i=0;i<((PIXELW/8)*(PIXELH/8));i++)wr_dat6963(0);
        wr_cmd6963(0xb2);
        lcd_cursor6963(1,0,0);
        for(i=0;i<((PIXELW/8)*PIXELH);i++)wr_dat6963(datx);
        wr_cmd6963(0xb2);                                   //屏刷完后需要补上这句
}
//显示自定义16X16字符,x_axis为X轴,以8像素为单位,y_axis为Y轴,以1像素为单位
void lcd_defcharacter16x16(unsigned char x_axis,unsigned char y_axis,unsigned char ctnchar,unsigned char startchar,unsigned char code *text)
{//ctnchar为要显示的总字符数,startchar为自定义内码的第几个启动显示字符(即表格中的汉字),text为自定义的字符内码
   unsigned char line,ctn;
   text += startchar*32;
   for(ctn=0;ctnchar>0;ctnchar--,ctn+=2)
     {
                 for(line=0;line<16;line++)
                  {
                           lcd_cursor6963(1,x_axis+ctn,y_axis+line);
                         wr_dat6963(*(text++));
                           wr_dat6963(*(text++));
                         wr_cmd6963(0xb2);                         //屏刷完后需要补上这句
                  }
         }
}
//显示自定义8X16字符,x_axis为X轴,以8像素为单位,y_axis为Y轴,以1像素为单位
void lcd_defcharacter8x16(unsigned char x_axis,unsigned char y_axis,unsigned char ctnchar,unsigned char startchar,unsigned char code *text)
{//ctnchar为要显示的总字符数,startchar为自定义内码的第几个启动显示字符(即表格中的汉字),text为自定义的字符内码
   unsigned char line,ctn;
   text=text + startchar*16;
   for(ctn=0;ctnchar>0;ctnchar--,ctn++)
     {
                 for(line=0;line<16;line++)
                  {
                           lcd_cursor6963(1,x_axis+ctn,y_axis+line);
                           wr_dat6963(*(text++));
                         wr_cmd6963(0xb2);                         //屏刷完后需要补上这句
                  }
         }
}
//显示自定义24X48字符,x_axis为X轴,以8像素为单位,y_axis为Y轴,以1像素为单位
void lcd_defcharacter24x48(uchar x_axis,uchar y_axis,uchar ctnchar,uchar startchar,uchar code *text)
{//ctnchar为要显示的总字符数,startchar为自定义内码的第几个启动显示字符(即表格中的汉字),text为自定义的字符内码
   uchar line,ctn;
   text=text+startchar*144; //
   for(ctn=0;ctnchar>0;ctnchar--,ctn=ctn+3)
     {
                 for(line=0;line<48;line++)
                  {
                           lcd_cursor6963(1,x_axis+ctn,y_axis+line);//
                         wr_dat6963(*(text++));
                         wr_dat6963(*(text++));
                         wr_dat6963(*(text++));
                         wr_cmd6963(0xb2);                         //复位自动读写模式,屏刷完后需要补上这句
                  }
         }
}
//显示自定义8X48字符,x_axis为X轴,以8像素为单位,y_axis为Y轴,以1像素为单位
void lcd_defcharacter8x48(uchar x_axis,uchar y_axis,uchar ctnchar,uchar startchar,uchar code *text)
{
        //ctnchar为要显示的总字符数
        //startchar为自定义内码的第几个启动显示字符(即表格中的汉字)
        //text为自定义的字符内码
   uchar line,ctn;
  text=text+startchar*32; //
   for(ctn=0;ctnchar>0;ctnchar--,ctn=ctn+2)
     {
                 for(line=0;line<48;line++)
                  {
                           lcd_cursor6963(1,x_axis+ctn,y_axis+line);//
                         wr_dat6963(*(text++));
                         wr_cmd6963(0xb2);                         //复位自动读写模式,屏刷完后需要补上这句
                  }
         }
}

void Write1302(uchar dat) //1302写
{
          uchar i;
          SCLK1302=0;           //拉低SCLK,为脉冲上升沿写入数据做好准备
          delay1(2);       //稍微等待,使硬件做好准备
          for(i=0;i<8;i++)      //连续写8个二进制位数据
            {
                   DATA1302=dat&0x01;    //取出dat的第0位数据写入1302
                   delay(2);       //稍微等待,使硬件做好准备
                   SCLK1302=1;           //上升沿写入数据
                   delay1(2);      //稍微等待,使硬件做好准备
                   SCLK1302=0;           //重新拉低SCLK,形成脉冲
                   dat>>=1;          //将dat的各数据位右移1位,准备写入下一个数据位
           }
}
void WriteSet1302(uchar Cmd,uchar dat)
{
           RST1302=0;           //禁止数据传递
           SCLK1302=0;          //确保写数居前SCLK被拉低
           RST1302=1;           //启动数据传输
           delay1(2);     //稍微等待,使硬件做好准备
           Write1302(Cmd);  //写入命令字
           Write1302(dat);  //写数据
           SCLK1302=1;          //将时钟电平置于已知状态
           RST1302=0;           //禁止数据传递
}
uchar Read1302(void)
{
           uchar i,dat;
           delay(2);       //稍微等待,使硬件做好准备
           for(i=0;i<8;i++)   //连续读8个二进制位数据
           {
                    dat>>=1;       //将dat的各数据位右移1位,因为先读出的是字节的最低位
                    if(DATA1302==1)    //如果读出的数据是1
                    dat|=0x80;    //将1取出,写在dat的最高位
                    SCLK1302=1;       //将SCLK置于高电平,为下降沿读出
                    delay1(2);  //稍微等待
                    SCLK1302=0;       //拉低SCLK,形成脉冲下降沿
                    delay1(2);  //稍微等待
            }
          return dat;        //将读出的数据返回
}
uchar  ReadSet1302(uchar Cmd)
{
          uchar dat;
          RST1302=0;                 //拉低RST
          SCLK1302=0;                //确保写数居前SCLK被拉低
          RST1302=1;                 //启动数据传输
          Write1302(Cmd);       //写入命令字
          dat=Read1302();       //读出数据
          SCLK1302=1;              //将时钟电平置于已知状态
          RST1302=0;               //禁止数据传递
          return dat;          //将读出的数据返回
}
void Init_DS1302(void)
{
         WriteSet1302(0x8E,0x00);//根据写状态寄存器命令字,写入不保护指令
         WriteSet1302(0x80,0x00);//根据写秒寄存器命令字,写入秒的初始值
         WriteSet1302(0x82,0x20);//根据写分寄存器命令字,写入分的初始值
         WriteSet1302(0x84,0x12);//根据写小时寄存器命令字,写入小时的初始值
         WriteSet1302(0x86,0x01);//根据写日寄存器命令字,写入日的初始值
         WriteSet1302(0x88,0x01);//根据写月寄存器命令字,写入月的初始值
         WriteSet1302(0x8c,0x16);//根据写年寄存器命令字,写入年的初始值
         WriteSet1302(0x8a,0x05);//根据写星期寄存器命令字,写入星期的初始值
}
void DisplaySecond(uchar x)
{
         uchar i,j;
         i=x/10;
         j=x%10;
         lcd_defcharacter24x48(14,16,1,i,tab3);//显示秒的十位
         lcd_defcharacter24x48(17,16,1,j,tab3);//显示秒的个位
}
void DisplayMinute(uchar x)
{
         uchar i,j;
         i=x/10;
         j=x%10;
         lcd_defcharacter24x48(7,16,1,i,tab3);//显示分钟的十位
         lcd_defcharacter24x48(10,16,1,j,tab3);//显示分钟的个位
}
void DisplayHour(uchar x)
{
         uchar i,j;
         i=x/10;
         j=x%10;
         lcd_defcharacter24x48(0,16,1,i,tab3);//显示小时的十位
         lcd_defcharacter24x48(3,16,1,j,tab3);//显示小时的个位
}
void DisplayDay(uchar x)
{
         uchar i,j;
         i=x/10;
         j=x%10;
        lcd_defcharacter8x16(10,0,1,i,tab2);//显示  日的十位
        lcd_defcharacter8x16(11,0,1,j,tab2);//显示   日的个位
}
void DisplayMonth(uchar x)
{
         uchar i,j;
         i=x/10;
         j=x%10;
        lcd_defcharacter8x16(6,0,1,i,tab2);//显示  月的十位
        lcd_defcharacter8x16(7,0,1,j,tab2);//显示   月的个位
}
void DisplayYear(uchar x)
{
         uchar i,j;
         i=x/10;
         j=x%10;
        lcd_defcharacter8x16(2,0,1,i,tab2);//显示 年的十位
        lcd_defcharacter8x16(3,0,1,j,tab2);//显示 年的个位
}
void DisplayWeek(uchar x)
{
        lcd_defcharacter16x16(19,0,1,x-1,tab5);//显示
}
void  read_date(void)
{
     ReadValue = ReadSet1302(0x81);
     second=((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Set1302(0x83);
     minute=((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Set1302(0x85);
     hour=((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Set1302(0x87);
     day=((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Set1302(0x89);
     month=((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Set1302(0x8d);
     year=((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ReadSet1302(0x8b);                     //读星期
     week=ReadValue&0x07;
     DisplaySecond(second);
     DisplayMinute(minute);
     DisplayHour(hour);
     DisplayDay(day);
     DisplayMonth(month);
     DisplayYear(year);
     DisplayWeek(week);
}
void turn_val(char newval,uchar flag,uchar  newaddr,uchar s1num)
{
        newval=ReadSet1302(newaddr);                     //读取当前时间
    newval=((newval&0x70)>>4)*10+(newval&0x0f);    //将bcd码转换成十进制
    if(flag)                  //判断是加一还是减一
    {
         newval++;
         switch(s1num)
          {
                          case 1: if(newval>99) newval=0;
                           DisplayYear(newval);
                                          break;
                  case 2: if(newval>12) newval=1;
                                           DisplayMonth(newval);
                                          break;
                  case 3: if(newval>31) newval=1;
                                DisplayDay(newval);
                                          break;
                  case 4: if(newval>6) newval=0;
                                DisplayWeek(newval);
                                          break;
                  case 5: if(newval>23) newval=0;
                                DisplayHour(newval);
                                          break;
                  case 6: if(newval>59) newval=0;
                                DisplayMinute(newval);
                                          break;
                  case 7: if(newval>59) newval=0;
                                DisplaySecond(newval);
                                          break;
                  default:break;
         }
      }
    else
    {
        newval--;
             switch(s1num)
        {
                        case 1: if(newval==0) newval=99;
                   DisplayYear(newval);
                                  break;
                  case 2: if(newval==0) newval=12;
                                   DisplayMonth(newval);
                        break;
                  case 3: if(newval==0) newval=31;
                                   DisplayDay(newval);
                        break;
                  case 4: if(newval<0) newval=6;
                        DisplayWeek(newval);
                                  break;
            case 5: if(newval<0) newval=23;
                        DisplayHour(newval);
                                  break;
            case 6: if(newval<0) newval=59;
                        DisplayMinute(newval);
                                  break;
            case 7: if(newval<0) newval=59;
                        DisplaySecond(newval);
                                  break;
                       default:break;
         }
        }
        WriteSet1302((newaddr-1),((newval/10)<<4)|(newval%10));  //将新数据写入寄存器
}
void delay_18B20(unsigned int i)//延时1微秒
{
        while(i--);
}
void ds1820rst()/*ds1820复位*/
{
          unsigned char x=0;
          DQ18B20 = 1;          //DQ复位
          delay_18B20(4);  //延时
          DQ18B20 = 0;          //DQ拉低
          delay_18B20(10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18B20 = 1;          //拉高
          delay_18B20(40);
}
uchar ds1820rd()/*读数据*/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18B20 = 0; //给脉冲信号
    dat>>=1;
    DQ18B20 = 1; //给脉冲信号
    if(DQ18B20)
    dat|=0x80;
    delay_18B20(10);
  }
  return(dat);
}
void ds1820wr(uchar wdata)/*写数据*/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18B20 = 0;
     DQ18B20 = wdata&0x01;
     delay_18B20(10);
     DQ18B20 = 1;
     wdata>>=1;
   }
}
read_temp()/*读取温度值并转换*/
{
  uchar a,b;
  ds1820rst();
  ds1820wr(0xcc);//*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0x44);//*启动温度转换*/
  ds1820rst();
  ds1820wr(0xcc);//*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0xbe);//*读取温度*/
  a=ds1820rd();
  b=ds1820rd();
  tvalue=b;
  tvalue<<=8;
  tvalue=tvalue|a;
  if(tvalue<0x0fff)
     tflag=0;
  else
   {
                   tvalue=~tvalue+1;
                  tflag=1;
   }
  tvalue=tvalue*(0.625);//温度值扩大10倍,精确到1位小数
return(tvalue);
}
void ds1820disp()//温度值显示
{
         lcd_defcharacter8x16(24,0,1,(tvalue%1000/100),tab2);//显示 温度的十位
         lcd_defcharacter8x16(25,0,1,(tvalue%1000%100/10),tab2);//显示 温度的个位
         lcd_defcharacter8x16(27,0,1,(tvalue%1000%100%10),tab2);//显示 温度的小数
         if(tflag==0)
                 lcd_defcharacter8x16(23,0,1,12,tab2);//显示温度的+号
     else
                lcd_defcharacter8x16(23,0,1,11,tab2);//显示温度显-号
}
main()
{
        lcd_showfull(0);                                           //清屏
        init6963(); //初始化
        Init_DS1302();       //初始化1302
        lcd_defcharacter8x16(0,0,1,2,tab2);//显示    2-固定显示
        lcd_defcharacter8x16(1,0,1,0,tab2);//显示    0-固定显示
        lcd_defcharacter16x16(4,0,1,0,tab1);//显示   年-固定显示
        lcd_defcharacter16x16(8,0,1,1,tab1);//显示   月-固定显示
        lcd_defcharacter16x16(12,0,1,2,tab1);//显示 日-固定显示
        lcd_defcharacter16x16(15,0,1,3,tab1);//显示 星-固定显示
        lcd_defcharacter16x16(17,0,1,4,tab1);//显示 期-固定显示
        lcd_defcharacter16x16(21,0,1,21,tab1);//显示 -固定显示温度计图片
        lcd_defcharacter8x16(26,0,1,10,tab2);//显示        -固定显示小数点.
        lcd_defcharacter16x16(28,0,1,22,tab1);//显示 -固定显示摄氏度图片
        lcd_defcharacter8x48(6,16,1,0,tab4);//显示-固定显示:(前两点)
        lcd_defcharacter8x48(13,16,1,0,tab4);//显示-固定显示:(后两点)

        lcd_defcharacter16x16(21,16,2,17,tab1);//显示农历两个字
        lcd_defcharacter16x16(25,16,1,19,tab1);//显示羊字
        lcd_defcharacter16x16(27,16,1,20,tab1);//显示年字

   while(1)
     {
           read_date();
           read_temp();//读取温度
           ds1820disp();//显示
         }
}

网友C(2016-02-23):
按键处理部分,不会做啊,源代码中如何调整日期和时间?小弟新学,想学习一下

网友D(2016-04-01):
这个论坛太好了,什么都有

网友E(2016-08-29):
引用 楼主:
最近得到一个以T6963位控制器的24064液晶屏,看着挺好,就折腾了一段时间,也参考了一些别人的程序,感觉挺 ...

好东西,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资料已经很全了,仿真,电路图,程序都有,可以直接制作了,你还缺什么?

下面是楼主的程序:

admin大大,哪儿都有你的身影

网友G:
效果不错,学习了,感谢!!!

网友H(2017-01-25):
楼主威武。正在学习中

网友I(2017-03-20):
敢问楼主 能不能说说怎么调制  我做了一个一样的  没法设置时间呢

网友I:
程序有误  且 时间不对 还不能设置

网友J:
好东西,楼主有T6963液晶驱动器的介绍资料么?或者是这个型号液晶的资料

网友K(2017-07-27):
引用 网友B:
资料已经很全了,仿真,电路图,程序都有,可以直接制作了,你还缺什么?

下面是楼主的程序:

比如缺 取模方式?

网友L(2018-02-17):
按键处理部分的程序已经被处理掉,调整日期和时间的功能已经没有了.

网友L:
调整日期及时间的程序已经被处理掉了,只能自己开发

网友M:
手里有个24064,自带8个触摸按键,一直驱动不了。这个如有农历就完美了。

网友N(2018-03-22):
程序怎么有警告?

网友N:
程序有警告?

网友O(2019-10-31):
我的屏是240128的,也是t6963控制器,不知怎么办,

网友P(2021-02-04):
我下载程序编译不成功,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STARTUP.A51...
compiling 240wannianli .c...
linking...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 SN: Eval Version
COPYRIGHT KEIL ELEKTRONIK GmbH 1987 - 2009
"STARTUP.obj",
"240wannianli .obj"
TO "240万年历"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TURN_VAL?240WANNIANLI_
******************************************************************************
* RESTRICTED VERSION WITH 0800H BYTE CODE SIZE LIMIT; USED: 141AH BYTE (251%) *
******************************************************************************
Program Size: data=36.0 xdata=0 code=5861
LINK/LOCATE RUN COMPLETE.  1 WARNING(S),  0 ERROR(S)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TURN_VAL?240WANNIANLI_
*** FATAL ERROR L250: CODE SIZE LIMIT IN RESTRICTED VERSION EXCEEDED
    MODULE:  E:\KEIL\C51\LIB\C51S.LIB (-----)
    LIMIT:   0800H BYTES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P(2021-03-13):
引用 网友P:
我下载程序编译不成功,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STARTUP.A51...
compiling 240wannianli .c. ...

应该是你的keil没有破解,只能生成2k的hex,所以超了我前面也碰到过,总体来说这个程序不错,仿真正常

网友Q(2021-04-28):
哎,看到别人能成功,我还得加油啊,240128设计继续!!

网友R(2022-01-03):
问下楼主这个万年历是多少年的,从那一年到那一年?

网友S(2023-06-23):
牛人啊,只是问问如果此51芯片单片机换成dspic芯片改动大吗?

网友T:
引用 网友B:
资料已经很全了,仿真,电路图,程序都有,可以直接制作了,你还缺什么?

下面是楼主的程序:

谢谢老师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