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武VFD屏12864到手 先驱动它弄一个带农历的大字万年历尝尝鲜

楼主:
好久没有玩新东西了 今天上一个 VFD屏玩玩 前两天在某宝上买的 买的时候 有好几十块 一天后就剩下3块了 好疯狂

首先是电路图

然后搭建好电路弄点程序试试先

以前用过的洞洞板 勉强用着吧  家里没有了

节能等里面变压器上面拆的线 废物利用

注意看看右下角的那部分电路 是开机电路 程序判断按键
按下2秒钟左右后开机 关机时程序判断按下开机键2秒左右 关机
注:关机只是关闭了单片机的电源  屏幕电源需要另外被控制
PNP管我用的8550 这个管子对于 耗电两在 500ma以上的
VFD屏有点压力 会发烧的 换成 PMOS管 就没有压力了

屏幕竖着图一张

横着一张

老规矩 先来一对公仔 镇屏

再来个欢迎介绍画面

好了 这个是大家都熟悉的画面 额 有点超调了 现在还没有过年
不过提前祝各位看官过年好哈!
当然过了这个时间在看见的 请忽略上面的这段话

回到当前纪元  嘿嘿 今天 小寒呀 !

好了 设置界面 下面不多说了

需要自己加字库的 到这里然后

到这里

keil软件需要 设置一下才能编译成功哦 !

好了 必要的程序放上来了

网友A(2016-01-06):
这个预览视频
手机拍摄视频一个 屏幕肉眼看不出闪烁 但是相机拍摄就有点闪了 毕竟这个屏 和普通液晶是不一样的

网友B:
这个制作太棒了,真养眼啊,比51黑坛子里面满天飞的lcd12864屏万年历漂亮太多了.

由于不知道什么是vfd屏特意百度了一下:VFD是Vacuum Fluorescent Display的缩写,意为真空荧光显示屏,其工作方式类同于电子管.而且跟oled一样是像素自发光的,由于它可以做多色彩显示,亮度高,又可以用低电压来驱动,易与集成电路配套。所以被广泛应用在如下领域:汽车VFD面板,家电VFD面板,音响、VTR VFD面板

这个屏看起来应该年代比较久远吧,他的主控芯片和12864的是差不多的吗?

另外赞一下楼主的洞洞板焊接技术真的是一流,每个焊点大小都基本一样,像是机器弄出来的.

网友A:
画图时忽略一个问题了 P5.4到NPN基极之间一定要串联一个10K的限流电阻 由于这个口设置为强推挽 会烧的

网友C:
好东西, 哪买的。。。。。。估计已经木有了

网友D(2016-08-03):
楼主没有使用时钟芯片吗,时间应该不准

网友E(2018-01-08):
大哥,你好!我也有块同你一样的屏。但是我看资料与你画的电图引脚不同,我查资料的引脚1脚至15脚分别是D7至D0数据,2脚至24脚是GND接地。而你的画基本是相反?

网友F(2018-08-02):
能请教一下楼主的菜单的编程思路吗?有大致的流程图吗?进入菜单后是不断的在刷新菜单吗?

网友G:
点了一下下载,却不能打开网页,黑币-5去了

网友H(2018-11-12):
你好 我想问一下 我手里也有块这样的屏 我在网上下载了好多驱动程序 都点不亮 单独供电(5v)把 Test接地 屏幕全亮 接上单片机就是不亮 那个Test该怎么接啊

网友I(2019-04-17):
我想问一下,字库是怎么生成的?51自带的取字模软件行么?

网友J(2020-04-06):
感谢,仿制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