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智能房间设计 智能家居咱自己做

楼主(2016-01-06):
转自:http://www.51hei.com/mcu/2330.html
    概况:
1,可用键盘控制各个房间的用电器.
2,也可用无线遥控控制各个房间里的电器.
3,也可连接电脑,用电脑程序,控制各个房间里的电器.
4,带一个大数码管实时时钟,用DS1302做.
只要时和分位,可代替大钟.
  整点报时(蜂鸣一下),可设定2 个闹铃,
5,可用4*4键盘直接调整时间,设定闹钟.
6,用两个单片机互相通讯.
7,一个单片机负责键盘,时钟,数码管显示,蜂鸣器
取名2号机
8,另一个单片机负责检测传感器输入,连接NRF24L01无线模块。输出控制各个房间用电器,(取名1号机
9,现在想到输入传感器有,2个光敏电阻传感器,一个磁铁干簧管传感器。
10,输出器件有,各房间的电灯,风扇,一个报警号筒。

功能将会不断加.......
可学到的知识点:
我认最主要的是综合各个模块的能力。
1、DS1302的应用
2、键盘扫描程序、键盘输入程序、。。。

工程进展:
2012年4月3日
做了有一个星期了,已完成时间显示、4*4键盘直接调整时间、设定闹钟、整点报时。

2012年4月9日
现将一些变量、功能函数名摘录如下。
bit tiaoshibz;//调时标示
uchar zhishuPointer;//调时 位指针
uchar xianshipointer;//显示旋转指针
uchar miaojilu;//秒记录,用于秒位闪烁
uchar miaojishu;//秒位闪亮的时间
bit miaobz;//秒位闪亮结束的标致
uchar data xiancun[4];//显示缓存 xiancun[0]为时的十位 xiancun[3]为分的个位
bit naozhongbz1,naozhongbz2;//闹钟启动标致
bit naozhongnaolingbz;//闹钟闹铃开始标致
uchar naozhong1[4];//闹钟用定时用  naozhong[0]为时的十位 naozhong[3]为分的个位
uchar naozhong2[4];
uchar zhengdianbaoshi;//整点报时
/********键盘用***********/
uchar code SKEY[16]={10,11,12,13,3,6,9,14,2,5,8,0,1,4,7,15};
uchar code act[4]={0xfe,0xfd,0xfb,0xf7};
uchar code SEG7[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DS1302功能函数声明**************/
void DS1302InputByte(unsigned char d);
unsigned char DS1302OutputByte(void);
void Write1302(unsigned char ucAddr, unsigned char ucDa);
unsigned char Read1302(unsigned char ucAddr);
void DS1302_SetProtect(bit flag);
void DS1302_SetTime(unsigned char Address, unsigned char Value);
void DS1302_GetTime(struct Clock *Time);
void TimeToStr(struct Clock *Time,bit bz);
/*void DateToStr(struct Clock *Time);*/
void Initial_DS1302(void);
//void BurstWrite1302(unsigned char *pWClock); //往DS1302写入时钟数据(多字节方式)
//void BurstRead1302(unsigned char *pRClock); //读取DS1302时钟数据(时钟多字节方式)
//void DS1302_TimeStop(bit flag);           // 是否将时钟停止
/***********功能函数声明*******************/
char scan_key(void);
void ControlInput(uchar a);
uchar jianceshuzhi(uchar pointer,char n);//检测输入数值是否合法
void zhishu(void);//键盘直接输入
void naozhong(uchar bz1,uchar bz2);//闹钟 内含整点报时(蜂鸣一下)
void baojing(uint);//闹铃声
void shanshuo(uchar a);
/*********串口函数声明**************/
void fasong (uchar a); //发送一字节
void huiying(void); //回应电脑,(发送输入,输出的状态给电脑)
void yingda(void);
void yueding(bit a);
void Stringfasong(uchar *p);

前天终于把两个单片机用SPI接口通讯的试验做成功了。
现在正在研究NRF24L01。把这个实验做成功,再添加到智能房间程序中,就可以用无线遥控家里的用电器了。
2012年5月1日
NRF24L01 收发实验己成功。
2012年5月6日
前几天研究NRF2401时,一不小心接错了线,烧坏了一块。
昨天又在淘宝上买了两块,现在还在路上。
这几天又研究了VB程序,就是在我去年编的那个人机界面上改的。取名叫“人机界面”。 下面是截图:

能实现的功能有:
8个命令按钮可控制P0的状态,单击一次,状态取反。
绿色正方形指示P0各位状态。
8个绿色圆点指示P2口各位状态。
指示都是具有实时性的。只要端口状态改变,单片机就会把状态发给电脑指示出来。

前几天又加了个调时窗口,调时窗口的程序有检测输入时数据是否合法功能。对不合法的数据,将拒绝输入。
经过多次调试,现己实现了电脑对DS1302的调时。
调时的过程是,电脑发把时间数据发给1号机,一号机再发给2号机,和电脑。

研究到无线模块这里,卡住了,这几天电脑也出问题。打算先放一段时间。2012年6月3日

这几天又有新进展了,无线模块,硬件实验成功,昨天又在淘宝上买了一个远距离的nRF24l01p,现在正在路上呢,我会尽把无线模块部分的程序整合到智能房间中去的。2012年7月16日

今天把PLC上模拟定时器功能给编出来了。
PLC上有T0到Tn个定时器,在单片编程中有时也要用到好多定时器到延时或别的什么的。我一直想用C语言实现这样的
功能。今天给做出来了。并在实验板上实验通过了。现在发出来与爱好单片机有朋友们分享。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SEG87[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code SEG7[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jishu;
uint sec;//秒变量,可计大约18小时,
//加一个定时器就要加一个记录当前时间的变量 jilu
//和Tnbz标致
uint jilu1,jilu2,jilu3,jilu4,jilu5;
bit t1bz,t2bz,t3bz,t4bz,t5bz;
sbit D1=P3^3;//定义按键输入
sbit D2=P3^4;
sbit D3=P3^5;
sbit D4=P3^2;
/****************************/
void delay(uint k)
{
uint data i,j;
for(i=0;i<k;i++)
{for(j=0;j<960;j++)
{;}}
}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用于计时
{
TH0=-(35000/256);
TL0=-(40000%256);
jishu++;
if(jishu==20)
sec++;//秒变量 尚未考虑sec溢出情况
}
/***********************************/
void main(void)
{
  TH0=-(50000/256);
  TL0=-(50000%256);
  ET0=1;
  EA=1;
  TR0=1;
  sec=3600;
  while(1)
{
//*****虚拟定时器1******
if(!t1bz)
{ if(!D1)
   { delay(20);
     if(!D1)
     {jilu1=sec;
      t1bz=1;
     }
   }
}
   if(sec-jilu1==2)//这里的 2 为延时时间,改就此值可
//改变延时时间
    {P2=0xef;
  t1bz=0;
  }
//*******************************
   if(!t2bz)
{ if(!D2)
   { delay(20);
     if(!D2)
     {jilu2=sec;
      t2bz=1;
     }
   }
}
   if(sec-jilu2==4)
    {P2=0xdf;
  t2bz=0;
  }
//*********************************
   if(!t3bz)
{ if(!D3)
   { delay(20);
     if(!D3)
     {jilu3=sec;
      t3bz=1;
     }
   }
}
   if(sec-jilu3==6)
    {P2=0xbf;
  t3bz=0;
  }
//*****下面是用虚拟定时器4,5实现P2^0位LED,闪烁。
if(!t4bz)
   {    jilu5=0;
     jilu4=sec;
      t4bz=1;

}
   if(sec-jilu4==1)
    {
P2|=0x01;
  t5bz=1;
  }
//******************************
if(t5bz)
{
  jilu4=0;
  jilu5=sec;
  t5bz=0;
}
   if(sec-jilu5==1)
    {P2&=0xfe;
  t4bz=0;
  }
}
}
自己感觉以上程序比较绕人,费脑子。有兴趣有朋友看的时候一定要有耐心哦。
2012年7月22日
智能房间的硬件工作,从上个星期天正式开始了。这次为了确保能稳定可靠的工作,我尽量的避免了用细如牛毛的细铜丝作跳线。下面的图片是进展情况。

2012年8月5日
智能房间硬件进展:

2012年8月19日
昨天把传感器输入部分给做了一些。

用的是LM339 暂时接了3个传感器,两个光敏电阻,一个温度电阻,剩下的1/4作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