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转子恩格玛机对文件进行加密C++源程序

楼主(2016-01-06):
//加密机转子类
class egm_zz
    {
        public:
            //公共的行为或属性
                        egm_zz(char *r,char *l);//构造函数(参数为接线盘排列信息)
            void set_wz(char key);//设置密钥(转子初始位置)
                        void set_guize(int gz);//设置转动规则(加密多少字节转动一次转子)
                        char get_wz();//返回转子位置
            char get_R_L(char data);//从右往左进行一次替换
                        char get_L_R(char data);//从左往右进行一次替换
                        void go();//转子进行一次转动判定

        private:
            //私有的行为或属性
                        char R[256];//转子右接线盘
                        char L[256];//转子左接线盘
                        char  wz;//转子位置
                        int  guize;//转子转动规则
                        int  guize_A;//转动数据累加器
    };

//加密机反射板类
class egm_fs
{
  public:
            //公共的行为或属性
         egm_fs(char *r,char *l);//构造反射板
         char get_fs(char data);//进行一次数据替换
  private:
            //私有的行为或属性
         char R[128];//反射板接线盘共128对接线分别对应0x00~0xFF
         char L[128];
};

//定义30转子的恩格玛机
class egm_30
  {
        public:
            //公共的行为或属性
                egm_30();//构造函数
                void set_key_wz(char *key);//设置密钥串的转子位置部分(30个)
                void set_key_guize(int *key);//设置密钥串的转子转动规则部分(30个)
                char jiami(char data);//对一个字节进行加密

        private:
            //私有的行为或属性
                egm_zz *zz[30];//30个转子对象
                egm_fs *fs;//1个反射板对象

  };

//对一个字节进行加密(核心算法)
char egm_30::jiami(char data)
{
   int i;
   int d;
   d=data;
   d=d+zz[0]->get_wz();
   if(d>255) d-=256; //修正并定位转动后的0号转子的触点位置
   d=zz[0]->get_R_L((char)d);

   //1号到29号转子从右往左处理一轮
   for(i=0;i<29;i++)
   {
          if(zz[i]->get_wz()<zz[i+1]->get_wz())
          {
                  d=d+(zz[i+1]->get_wz()-zz[i]->get_wz());
           if(d>255) d-=256;
          }
       if(zz[i]->get_wz()>zz[i+1]->get_wz())
          {
           d=d-(zz[i]->get_wz()-zz[i+1]->get_wz());
                  if(d<0) d+=256;
          }
          d=zz[i+1]->get_R_L((char)d);
   }
   //反射板处理一次数据
   d=d-zz[29]->get_wz();
   if(d<0) d+=256;
   d=fs->get_fs((char)d);
   //29号转子左到右处理
   d=d+zz[29]->get_wz();
   if(d>255) d-=256;
   d=zz[29]->get_L_R((char)d);
    //28号到0号转子从左往右处理一轮
   for(i=29;i>0;i--)
   {
          if(zz[i]->get_wz()<zz[i-1]->get_wz())
          {
           d=d+(zz[i-1]->get_wz()-zz[i]->get_wz());
           if(d>255) d-=256;
          }
          if(zz[i]->get_wz()>zz[i-1]->get_wz())
          {
            d=d-(zz[i]->get_wz()-zz[i-1]->get_wz());
                        if(d<0) d+=256;
          }
       d=zz[i-1]->get_L_R((char)d);
   }
   d=d-zz[0]->get_wz();
   if(d<0) d+=256;
   //转子转动处理
   for(i=0;i<30;i++)
   {
          zz[i]->go();
   }
        return (cha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