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程序模拟3转子的恩格玛机

楼主(2016-01-06):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egm1.h"

zz zz_1;//定义3个转子
zz zz_2;
zz zz_3;
int fs[13][2];//定义反射板
////////////////////////////////////////////////////////////////////////////////////////////////////////////
void ege1_init()
{
  //初始化恩格玛机
  zz_1.d=0;
  zz_2.d=0;
  zz_3.d=0;

  //定义1号转子的接线盘
  zz_1.lj[0][0]=0;
  zz_1.lj[0][1]=2;

  zz_1.lj[1][0]=1;
  zz_1.lj[1][1]=4;
  zz_1.lj[2][0]=2;
  zz_1.lj[2][1]=6;
  zz_1.lj[3][0]=3;
  zz_1.lj[3][1]=8;
  zz_1.lj[4][0]=4;
  zz_1.lj[4][1]=10;
  zz_1.lj[5][0]=5;
  zz_1.lj[5][1]=12;
  zz_1.lj[6][0]=6;
  zz_1.lj[6][1]=14;
  zz_1.lj[7][0]=7;
  zz_1.lj[7][1]=16;
  zz_1.lj[8][0]=8;
  zz_1.lj[8][1]=18;
  zz_1.lj[9][0]=9;
  zz_1.lj[9][1]=20;
  zz_1.lj[10][0]=10;
  zz_1.lj[10][1]=22;
  zz_1.lj[11][0]=11;
  zz_1.lj[11][1]=24;
  zz_1.lj[12][0]=12;
  zz_1.lj[12][1]=25;
  zz_1.lj[13][0]=13;
  zz_1.lj[13][1]=1;
  zz_1.lj[14][0]=14;
  zz_1.lj[14][1]=3;
  zz_1.lj[15][0]=15;
  zz_1.lj[15][1]=5;
  zz_1.lj[16][0]=16;
  zz_1.lj[16][1]=7;
  zz_1.lj[17][0]=17;
  zz_1.lj[17][1]=9;
  zz_1.lj[18][0]=18;
  zz_1.lj[18][1]=11;
  zz_1.lj[19][0]=19;
  zz_1.lj[19][1]=13;
  zz_1.lj[20][0]=20;
  zz_1.lj[20][1]=15;
  zz_1.lj[21][0]=21;
  zz_1.lj[21][1]=17;
  zz_1.lj[22][0]=22;
  zz_1.lj[22][1]=19;
  zz_1.lj[23][0]=23;
  zz_1.lj[23][1]=21;
  zz_1.lj[24][0]=24;
  zz_1.lj[24][1]=23;
  zz_1.lj[25][0]=25;
  zz_1.lj[25][1]=0;
  //定义2号转子的接线盘
  zz_2.lj[0][0]=0;
  zz_2.lj[0][1]=2;

  zz_2.lj[1][0]=1;
  zz_2.lj[1][1]=4;
  zz_2.lj[2][0]=2;
  zz_2.lj[2][1]=6;
  zz_2.lj[3][0]=3;
  zz_2.lj[3][1]=8;
  zz_2.lj[4][0]=4;
  zz_2.lj[4][1]=10;
  zz_2.lj[5][0]=5;
  zz_2.lj[5][1]=12;
  zz_2.lj[6][0]=6;
  zz_2.lj[6][1]=14;
  zz_2.lj[7][0]=7;
  zz_2.lj[7][1]=16;
  zz_2.lj[8][0]=8;
  zz_2.lj[8][1]=18;
  zz_2.lj[9][0]=9;
  zz_2.lj[9][1]=20;
  zz_2.lj[10][0]=10;
  zz_2.lj[10][1]=22;
  zz_2.lj[11][0]=11;
  zz_2.lj[11][1]=24;
  zz_2.lj[12][0]=12;
  zz_2.lj[12][1]=25;
  zz_2.lj[13][0]=13;
  zz_2.lj[13][1]=1;
  zz_2.lj[14][0]=14;
  zz_2.lj[14][1]=3;
  zz_2.lj[15][0]=15;
  zz_2.lj[15][1]=5;
  zz_2.lj[16][0]=16;
  zz_2.lj[16][1]=7;
  zz_2.lj[17][0]=17;
  zz_2.lj[17][1]=9;
  zz_2.lj[18][0]=18;
  zz_2.lj[18][1]=11;
  zz_2.lj[19][0]=19;
  zz_2.lj[19][1]=13;
  zz_2.lj[20][0]=20;
  zz_2.lj[20][1]=15;
  zz_2.lj[21][0]=21;
  zz_2.lj[21][1]=17;
  zz_2.lj[22][0]=22;
  zz_2.lj[22][1]=19;
  zz_2.lj[23][0]=23;
  zz_2.lj[23][1]=21;
  zz_2.lj[24][0]=24;
  zz_2.lj[24][1]=23;
  zz_2.lj[25][0]=25;
  zz_2.lj[25][1]=0;
  //定义3号转子的接线盘
  zz_3.lj[0][0]=0;
  zz_3.lj[0][1]=2;

  zz_3.lj[1][0]=1;
  zz_3.lj[1][1]=4;
  zz_3.lj[2][0]=2;
  zz_3.lj[2][1]=6;
  zz_3.lj[3][0]=3;
  zz_3.lj[3][1]=8;
  zz_3.lj[4][0]=4;
  zz_3.lj[4][1]=10;
  zz_3.lj[5][0]=5;
  zz_3.lj[5][1]=12;
  zz_3.lj[6][0]=6;
  zz_3.lj[6][1]=14;
  zz_3.lj[7][0]=7;
  zz_3.lj[7][1]=16;
  zz_3.lj[8][0]=8;
  zz_3.lj[8][1]=18;
  zz_3.lj[9][0]=9;
  zz_3.lj[9][1]=20;
  zz_3.lj[10][0]=10;
  zz_3.lj[10][1]=22;
  zz_3.lj[11][0]=11;
  zz_3.lj[11][1]=24;
  zz_3.lj[12][0]=12;
  zz_3.lj[12][1]=25;
  zz_3.lj[13][0]=13;
  zz_3.lj[13][1]=1;
  zz_3.lj[14][0]=14;
  zz_3.lj[14][1]=3;
  zz_3.lj[15][0]=15;
  zz_3.lj[15][1]=5;
  zz_3.lj[16][0]=16;
  zz_3.lj[16][1]=7;
  zz_3.lj[17][0]=17;
  zz_3.lj[17][1]=9;
  zz_3.lj[18][0]=18;
  zz_3.lj[18][1]=11;
  zz_3.lj[19][0]=19;
  zz_3.lj[19][1]=13;
  zz_3.lj[20][0]=20;
  zz_3.lj[20][1]=15;
  zz_3.lj[21][0]=21;
  zz_3.lj[21][1]=17;
  zz_3.lj[22][0]=22;
  zz_3.lj[22][1]=19;
  zz_3.lj[23][0]=23;
  zz_3.lj[23][1]=21;
  zz_3.lj[24][0]=24;
  zz_3.lj[24][1]=23;
  zz_3.lj[25][0]=25;
  zz_3.lj[25][1]=0;
  //定义反射板接线盘
  fs[0][0]=0;
  fs[0][1]=1;
  fs[1][0]=2;
  fs[1][1]=3;
  fs[2][0]=4;
  fs[2][1]=5;
  fs[3][0]=6;
  fs[3][1]=7;
  fs[4][0]=8;
  fs[4][1]=9;
  fs[5][0]=10;
  fs[5][1]=11;
  fs[6][0]=12;
  fs[6][1]=13;
  fs[7][0]=14;
  fs[7][1]=15;
  fs[8][0]=16;
  fs[8][1]=17;
  fs[9][0]=18;
  fs[9][1]=19;
  fs[10][0]=20;
  fs[10][1]=21;
  fs[11][0]=22;
  fs[11][1]=23;
  fs[12][0]=24;
  fs[12][1]=25;
}
////////////////////////////////////////////////////////////////////////////////////////////////////////////
int getfs(int data)
{
    //用反射板进行一次数据转换
int i;
for(i=0;i<=12;i++)
{
     if(fs[i][0]==data) return fs[i][1];
}
    for(i=0;i<=12;i++)
{
     if(fs[i][1]==data) return fs[i][0];
}
return 88;//错误
}
////////////////////////////////////////////////////////////////////////////////////////////////////////////
int getzz_R( zz ZZ,int data)
{
//用转子进行一次数据转换 从右往左
    int i;
for(i=0;i<=25;i++)
{
      if(ZZ.lj[i][0]==data) return ZZ.lj[i][1];
}
return 88;//错误
}
////////////////////////////////////////////////////////////////////////////////////////////////////////////
int getzz_L( zz ZZ,int data)
{
//用转子进行一次数据转换  从左往右
int i;
for(i=0;i<=25;i++)
{
      if(ZZ.lj[i][1]==data) return ZZ.lj[i][0];
}
return 88;//错误
}
////////////////////////////////////////////////////////////////////////////////////////////////////////////
int getzz1_R(int data)
{
return getzz_R(zz_1,data);
}
int getzz1_L(int data)
{
return getzz_L(zz_1,data);
}
int getzz2_R(int data)
{
return getzz_R(zz_2,data);
}
int getzz2_L(int data)
{
return getzz_L(zz_2,data);
}
int getzz3_R(int data)
{
return getzz_R(zz_3,data);
}
int getzz3_L(int data)
{
return getzz_L(zz_3,data);
}
////////////////////////////////////////////////////////////////////////////////////////////////////////////
void setkey(int zz1,int zz2,int zz3)
{
  //设置密钥
  zz_1.d=zz1;
  zz_2.d=zz2;
  zz_3.d=zz3;
}
int jiami(int data)
{
//对一个字符进行加密
data=data+zz_1.d;
if(data>25) data-=26; //修正并定位转动后的1号转子的触点位置
data=getzz1_R(data);  //经过第一个转子的处理

    if(zz_1.d<zz_2.d)
{
  //2号转动次数比1号多
  data=data+(zz_2.d-zz_1.d);
  if(data>25) data-=26; //修正并定位转动后的2号转子的触点位置
}
if(zz_1.d>zz_2.d)
    {
  //2号转动次数比1号少
  data=data-(zz_1.d-zz_2.d);
  if(data<0) data+=26;  //修正并定位转动后的2号转子的触点位置
}
data=getzz2_R(data);  //经过第2个转子的处理

  if(zz_2.d<zz_3.d)
{
  //3号转动次数比2号多
  data=data+(zz_3.d-zz_2.d);
  if(data>25) data-=26; //修正并定位转动后的2号转子的触点位置
}
if(zz_2.d>zz_3.d)
    {
  //3号转动次数比2号少
  data=data-(zz_2.d-zz_3.d);
  if(data<0) data+=26;  //修正并定位转动后的2号转子的触点位置
}
    data=getzz3_R(data);  //经过第3个转子的处理
////////////////////////////////////////////////////////////////////////////////////
//反射后处理
    data=data-zz_3.d;
if(data<0) data+=26;
    data=getfs(data);  //经过反射板的处理
    data=data+zz_3.d;
    if(data>25) data-=26; //修正并定位反射后的3号转子的触点位置
    data=getzz3_L(data);  //经过第3个转子的处理
    if(zz_3.d<zz_2.d)
{
  //2号转动次数比3号多
  data=data+(zz_2.d-zz_3.d);
  if(data>25) data-=26; //修正并定位转动后的2号转子的触点位置
}
if(zz_3.d>zz_2.d)
    {
  //2号转动次数比3号少
  data=data-(zz_3.d-zz_2.d);
  if(data<0) data+=26;  //修正并定位转动后的2号转子的触点位置
}
    data=getzz2_L(data);  //经过第2个转子的处理

   if(zz_2.d<zz_1.d)
{
  //2号转动次数比3号多
  data=data+(zz_1.d-zz_2.d);
  if(data>25) data-=26; //修正并定位转动后的2号转子的触点位置
}
if(zz_2.d>zz_1.d)
    {
  //2号转动次数比3号少
  data=data-(zz_2.d-zz_1.d);
  if(data<0) data+=26;  //修正并定位转动后的2号转子的触点位置
}
    data=getzz1_L(data);  //经过第1个转子的处理
data=data-zz_1.d;
if(data<0) data+=26;//最后返回的数据
    /////////////
//转子转动
    if(zz_1.d<25) zz_1.d++;else zz_1.d=0;
if(zz_2.d<25) {if((zz_1.d%2)==0) zz_2.d++;} else zz_2.d=0;
    if(zz_3.d<25) {if((zz_1.d%3)==0) zz_3.d++;} else zz_3.d=0;
/////////////
return data;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