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963C单片机驱动程序模版(可用来驱动很多大屛LCD)

楼主(2016-01-06):
原程序是从proteus的示例工程里的,修改了一个函数.
本来需要自己写的这下省了不少事
/****************************************************************************
* Filename: T6963C.h
* Description: T6963C driver
****************************************************************************/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Target.h"
#define width      16       //Display width         LCD的最大宽度以16*16为单位
#define addr_w     0x0000   //Text display buffer base address  文本区首址
#define addr_t     0x0100   //Graphics display buffer base address        图形区首址

// T6963C Pin definition
#define fs  (1<<8)        //LCD驱动引脚设置
#define cd  (1<<12)
#define ce  (1<<13)
#define rd  (1<<10)
#define wr  (1<<11)
#define rst (1<<9)
#define bf0  (1<<0)   //LCD忙状态标志位
#define bf1  (1<<1)
#define bf3  (1<<3)

// Function declare
void wr_comm (uint8 comm);
void wr_data (uint8 dat);
void chk_busy (uint8 autowr); //test busy flag        获取LCD状态标记并等待LCD空闲

typedef struct typFNT_GB16 // Chinese font structure  16*16中文字模结构体
{ char Index[2];    // font index        字符编码
   char Msk[32];     // font table         字模
} typFNT_GB16;

struct typFNT_GB16 const GB_16[] =          // Windway Font table  字模定义
{ "驱", 0x00,0x00,0xF9,0xFE,0x09,0x00,0x49,0x04,0x49,0x84,0x49,0x48,0x49,0x28,0x7D,0x10,
         0x05,0x18,0x05,0x28,0x35,0x24,0xC5,0x44,0x05,0x84,0x29,0x00,0x11,0xFE,0x00,0x00,

   "动", 0x00,0x20,0x00,0x20,0x7E,0x20,0x00,0x20,0x00,0xFC,0xFF,0x24,0x10,0x24,0x10,0x24,
         0x24,0x24,0x22,0x24,0x4F,0x44,0xFA,0x44,0x40,0x84,0x01,0x14,0x02,0x08,0x00,0x00,

   "了", 0x00,0x00,0x7F,0xFC,0x00,0x18,0x00,0x60,0x01,0x8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
         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5,0x00,0x02,0x00,

   "吗", 0x00,0x00,0x03,0xF8,0x78,0x08,0x49,0x08,0x49,0x08,0x49,0x08,0x49,0x08,0x4B,0xFC,
         0x49,0x04,0x78,0x04,0x4B,0xF4,0x00,0x04,0x00,0x04,0x00,0x04,0x00,0x14,0x00,0x08,

};

// Bitmap table  图片点阵模
// Picture: C:\..\Desktop\223.bmp
// Picture Size: 128 * 64
uint8 const  nBitmapDot[] =                  // data table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
};

/*---------------Delay function----------------*/
void delay (uint16 us)
{ while(us--);
}

void delay1 (uint16 ms)
{ uint16 i,j;
   for(i=0;i<ms;i++)
   for(j=0;j<3000;j++)
      ;
}

/*---------------LCD init----------------*/
void init_lcd (void)
{ IO0CLR=rst;
   IO0SET=rst;
   delay1(50);
   IO0CLR=ce;
   IO0SET=wr;
   IO0SET=rd;
   wr_xd(addr_w,0x40);                   // Set text display buffer base address        设置文本区首地址
   wr_xd(addr_t,0x42);                   // Set graphics display buffer base address   设置图形区首地址
   wr_td(width,0x00,0x41);               // Set text display width                文本区宽度 字节数/行
   wr_td(width,0x00,0x43);               // Set graphics display width        图形区宽度 字节数/行
   wr_comm(0x81);                        // Set display mode: text xor graphics         内部字符发生器有效
   wr_td(0x56,0x00,0x22);                // Set CGRAM offset address   CGRAM偏置地址设置
   wr_comm(0x9c);                        // Set text and graphic display on         文本显示启用 图形显示启用        光标禁止
}

/*------------Write data or command to LCD--------------*/
void wr_od (uint8 dat,uint8 comm)       //write one byte data and one byte command        写单参指令
{ wr_data(dat);
   wr_comm(comm);
}

void wr_td (uint8 datl,uint8 dath,uint8 comm)  //write two bytes data and one byte command        写双参指令通过两个char
{ wr_data(datl);
   wr_data(dath);
   wr_comm(comm);
}

void wr_xd (uint16 dat,uint8 comm)       //write a 16 bits data and one byte command        写双参指令通过一个int16
{ wr_data(dat);
   wr_data(dat>>8);
   wr_comm(comm);
}

void wr_auto (uint8 dat)               //Auto write        向当前地址追加一字节数据
{ chk_busy (1);
   IO0CLR=cd;
   IO0SET=rd;
   IO0PIN=(IO0PIN&0XFFFFFF00|dat);
   IO0CLR=wr;
   IO0SET=wr;
}

void wr_comm (uint8 comm)       //write command          写一条指令  时序在这里实现
{ chk_busy (0);
   IO0SET=cd;
   IO0SET=rd;
   IO0PIN=(IO0PIN&0XFFFFFF00|comm);
   IO0CLR=wr;
   IO0SET=wr;
}

void wr_data (uint8 dat)       //write data          写一字节数据
{ chk_busy (0);
   IO0CLR=cd;
   IO0SET=rd;
   IO0PIN=(IO0PIN&0XFFFFFF00|dat);
   IO0CLR=wr;
   IO0SET=wr;
}

void chk_busy (uint8 autowr)    //test busy flag        获取LCD状态标记并等待LCD空闲
{ IO0SET=0xff;
   IO0SET=cd;
   IO0SET=wr;
   IO0DIR &= 0xFFFFFF00;
   IO0CLR=rd;
   if(autowr)
    { while((IO0PIN&bf3)==0);
    }
   else
    { while((IO0PIN&bf0)==0||(IO0PIN&bf1)==0);
    }
   IO0SET=rd;
   IO0DIR |= 0x000000FF;
}

/*--------------Clear RAM------------------*/         //清屏
void clrram (void)
{ uint8 i,j;
   wr_xd(addr_w,0x24);                //T6963C 指令        0x24:设置指针         0xb0:开始自动写          0xb2:退出自动写
   wr_comm(0xb0);
   for(j=0;j<144;j++)
    { for(i=0;i<width;i++)
         wr_auto(0x00);
    }
   wr_comm(0xb2);
}

/*--------------Display matrix------------------*/
void disp_dz (uint8 data1,uint8 data2)         //两行交替绘图
{ uint8 i,j;
   wr_xd(addr_t,0x24);
   wr_comm(0xb0);
   for(j=0;j<64;j++)                        //j控制绘制行数
    { for(i=0;i<width;i++)
         wr_auto(data1);
      for(i=0;i<width;i++)
         wr_auto(data2);
    }
   wr_comm(0xb2);
}

/*--------------Draw a (8*l)*yl picture at addr-------------*/
void disp_img (uint8 addr,uint8 xl,uint8 yl,uint8 const *img)         //显示一副点阵图
{ uint8 i,j;
   for(j=0;j<yl;j++)
    { for(i=0;i<xl;i++)
       { wr_xd(addr+0X100+j*width+i,0x24);                          //T6963C 指令        0x24:设置指针    0xc0: 数据一次写
         wr_od(img[j*xl+i],0xc0);
       }
    }
}

/*----------Draw a Chinese character at addr----------*/
void disp_chn (uint16 addr,uint8 xl,uint8 yl,uint8 row_xl,uint8 row_yl,uint8 const  *chn) //显示一个汉字16*16
{ uint8 i,j,k,m;
   for(m=0;m<row_yl;m++)
    { for(k=0;k<row_xl;k++)
       { for(j=0;j<yl;j++)
          { for(i=0;i<xl;i++)
             { wr_xd(addr+m*yl*width+k*xl+j*width+i,0x24);
               wr_od(chn[(m*row_xl*xl*yl)+(k*xl*yl)+(j*xl)+i],0xc0);
             }
          }
       }
    }
}

/*--------------Draw string------------------*/
void disp_eng (uint8 const *eng)
{ uint8 i,j;
   wr_xd(addr_w,0x24);
   wr_comm(0xb0);
   for(j=0;j<10;j++)
    { for(i=0;i<width;i++)
         wr_auto(eng[j*width+i]);
    }
   wr_comm(0xb2);
}

/*----------Draw a Chinese character at position (x,y)----------*/
void disp_hz(uint32 x,uint32 y,uint8  *str,uint8 size_str) //显示一个汉字字符串  size_str为中文字符的个数        X+1表示位移8点Y+1表示下移16点
{ uint8 i,j,n,c1,c2,slen,m=0;
   uint32 tempx,tempy;
   tempx=x;
   tempy=y;
   slen =size_str*2;//strlen((char const*)str);        原版程序的 strlen函数在运行时会卡死所以用一个SIZE参数来替代
        while(m<slen-1)
        {
         c1=str[m+0];c2=str[m+1];
      for(n=0;n<sizeof(GB_16)/sizeof(GB_16[0]);n++)
       { if(c1 == GB_16[n].Index[0]&&c2 == GB_16[n].Index[1])
         break;
       }
      y=tempy;
      x=tempx;
      for(i=0;i<16;i++)
       { for (j=0;j<2;j++)
          { wr_xd((0x0100+256*y+width*i+x+j),0x24);
            wr_od(GB_16[n].Msk[i*2+j],0xc0);
          }
       }
      m=m+2;//one Chinese charecter has two bytes, LCDSIZE/8

      tempx += 2;
      if(tempx>=width)
       { tempx = 0;
         tempy += 1;
       }
    }
}

/*----------Draw a character at position (x,y)----------*/
void disp_zf(uint32 x,uint32 y,uint8 *str)                //显示英文字符串
{ char c;
   wr_xd((addr_w+16*y+x),0x24);
   wr_comm(0xb0);
   while(*str!='\0')
    { c = (*str);
      wr_auto(c-32);
      str++;
    }
   wr_comm(0xb2);
}

网友A(2019-09-28):
最近在用,参考一下,优秀~

网友B(2019-11-16):
我在找240128的资料不过还是谢谢了

网友C(2020-02-14):
请问这个屏怎么用,连接线都不知道怎么接!http://www.51hei.com/bbs/dpj-17979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