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的标称及识别方法

楼主(2016-01-06):
电阻阻值的标称一般使用色环方法表示。其中有 4环和 5环之分, 4环电阻误差比5环电阻要大,一般用于普通电子产品上,而5环电阻一般都是金属氧化膜电阻,主要用于精密设备或仪器上。

电阻的参数

电阻最主要的参数是阻值和额定功率。额定功率为电阻在电路中允许消耗的最大功率(P=UI) 。电阻的额定功率也有标称值,常用的有 1/8 、1/4 、1/2 、1、2、3、5、10 、20 瓦等。选用电阻的时候,要留一定的余量,选标称功率比实际消耗的功率大一些的电阻。比如实际负荷 1/4 瓦,可以选用 1/2 瓦的电阻,实际负荷3瓦,可以选用 5瓦的电阻。

一个电阻,它所标称的阻值称为标称阻值,单位为Ω。标称值严格按照国际或国家标准标注。按不同的误差大小,其标称值在 1~10 之间的数量也不一样。

阻值标示方法

直接法:用数字和单位直接标示阻值的方法,通常 Ω可省略。如 4.7K 。

文字符号法:用数字与特殊符号组合,常见符号有 M、K、R。如 4K7 4K7,1R9 1R9。

数字表示法:常见于贴片电阻,用3~4位整数

表示阻值,单位为 Ω。(前 2 ~ 3位表示有效值,末位表示倍率)如 102 102=1000 Ω,1001 1001=1000 Ω。

色环表示法:用不同颜色的色环在电阻表面上标志出电阻主要参数的方法。

在电路图中电阻器和电位器的单位标注规则。阻值在兆欧以上,标注单位 M。比如 1兆欧,标注 1M 1M;2.7 兆欧,标2.7M 。阻值在 1千欧到 100 千欧之间,标注单位 k。比如 5.1 千欧,标注 5.1k 5.1k;68 千欧,标注 68k 。阻值在 100 千欧到 1兆欧之间,可以标注单位 k,也可以,标注单位 M。比如 360 千欧,可以标注 360k 360k,也可以标注,0.36M 。阻值在 1千欧以下,可以标注单位 Ω,也可以不标注。,比如 5.1 欧,可以标注 5.1 5.1Ω或者 5.1 5.1;680 欧,可以标注680 680Ω或者 680 。7. 电阻的使用常识。要根据电路的要求选用电阻的种类和误差。在一般的电路中,采用误差10% 10%,甚至 ,20% 的碳膜电阻就可以了。电阻的额定功率要选用等于实际承受功率 1.5~2 倍的,才能保证电阻耐用。 电阻在装入电路之前,要用万用表欧姆档核实它的阻值。安装的时候,要使电阻的类别、阻值等符号容易看到,以便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