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分类和大小的表示方法

楼主(2016-01-06):
电容的分类

根据介质的不同,分为陶瓷、云母、纸质、薄膜、电解电容几种。

陶瓷电容:以高介电常数、低损耗的陶瓷材料为介质,体积小,自体电感小。

云母电容:以云母片作介质的电容器。性能优良,高稳定,高精密。

纸质电容:纸介电容器的电极用铝箔或锡箔做成,绝缘介质是浸蜡的纸,相叠后卷成圆柱体,外包防潮物质,有时外壳采用密封的铁壳以提高防潮性。价格低,容量大。

薄膜电容:用聚苯乙烯、聚四氟乙烯或涤纶等有机薄膜代替纸介质,做成的各种电容器。体积小,但损耗大,不稳定。

电解电容:以铝、担、锯、钛等金属氧化膜作介质的电容器。容量大,稳定性差。(使用时应注意极性)

电容的参数识别和选用

主要参数是容量和耐压值。

常用的容量单位有μF(10 10-6 F)、nF nF(10 10-9 F)和 )PF (10 10-12 F), ),标注方法与电阻相同。

电容的选用应考虑使用频率、耐压。电解电容还应注意极性,使 +极接到直流高电位,还应考虑使用温度。

电容大小的表示方法(一)

标有单位的直接表示法:有的电容的表面上直接标志了其特性参数,如在电解电容上经常按如下的方法进行标志: 4.7u/16V 16V,表示此电容的标称容,量为 4.7 uF uF,耐压 ,16V 。

不标单位的数字表示法:许多电容受体积的限制,其表面经常不标注单位。但都遵循一定的识别规则。当数字小于 1时,默认单位为微法 ,当数字大于等于 1时,默认单位为皮法 。

用2-4位数字和一个字母表示标称容量,其中数字表示有效数值,字母表示数值的量级。字母为 m、u、n、p。字母 m表示毫法( 10 -3F 3F)、 )u表示微法( 10 -6F 6F)、)??n表示毫微法( 10 -9F 9F)、 )P表示微微法( 10 10-12F 12F)。字母有时也表示小数)点。如 33m 表示 33000 u F F;47n 表示 0 .047 u F 047 F;3 u 3 表示 3.3 u F 3 F;5n9 表示 5900pF 5900pF; 2P2 表示 2.2 .2pF pF。另外也有些是在数字前面加 R,则,表示为零点几微法,即 R表示小数点,如 R22 表示 0.22pF 22pF。

电容大小的表示方法(二)

p、n、u、m法:此时标识在数字中的字母:p、n、u、m即是量纲,又表示小数点位置。如某电容标注为 4n7 表示此电容标称容量为4.7 4.7×10 10-9F=4700 F=pF 。

色环(点)表示法:该法同电阻的色环表示法 , 沿着电容器引线方向,第一、二种色环代表电容量的 有效数字,第三种色环表示有效数字后面零的个数,其单位为 pF

电容的标称

1、 标称电容量( CR CR)

电容器产品标出的电容量值。云母和陶瓷介质电容器的电容量较低(大约在5000pF 以下);纸、塑料和一些陶瓷介质形式的电容器居中(大约在0.005uF~1.0uF 1.0uF); );通常电解电容器的容量较大。这是一个粗略的分类法。

2、类别温度范围

电容器设计所确定的能连续工作的环境温度范围。该范围取决于它相应类别的温度极限值,如上限类别温度、下限类别温度、额定温度(可以连续施加额定电压的最高环境温度)等

3、额定电压( UR)

在下限类别温度和额定温度之间的任一温度下,可以连续施加在电容器上的最大直流电压或最大交流电压的有效值或脉冲电压的峰值。电容器应用在高电压场和时,必须注意电晕的影响。电晕是由于在介质 /电极层之间存在空隙而产生的,它除了可以产生损坏设备的寄生信号外,还会导致电容器介质击穿。在交流或脉动条件下,电晕特别容易发生。对于所有的电容器, 电容器的额定电压应高于实际工作电压的 10-20%,对工作电压稳定性较差的电路,可留有更大的余量,以确保电容器不被损坏和击穿。

5、瓷介电容

瓷介电容分类:

CC1一类高频低压瓷介电容器

CT1二类低频低压瓷介电容器

CS1三类低频低压瓷介电容器

CC81一类高频高压瓷介电容器

CT81二类低频高压瓷介电容器

CT7交流安规瓷介电容器

电解电容

容量大、体积小,耐压高(但耐压越高,体积也就越大),一般在 500V 以下。常用于交流旁路和滤波。缺点是容量误差大,且随频率而变动,绝缘电阻低。电解电容有正、负极之分(外壳为负端,另一接头为正端)。一般,电容器外壳上都标有 “+”、“-”记号,如无标记则引线长的为 “+”端,引线短的为 “-”端,使用时必须注意不要接反,若接反,电解作用会反向进行,氧化膜很快变薄,漏电流急剧增加,如果所加的直流电压过大,则电容器很快发热,甚至会引起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