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简单介绍

楼主(2016-01-06):
二极管的分类:

a.按材料分:锗二极管 硅二极管

锗管导通电压:0.2-0.3V

硅管导通电压:0.6-0.8V

导通电压:当正向电压超过某一数值后,二极管导通,正向电流随外加电压增加迅速增大,该电压称为导通电压.

b.按作用分:整流二极管、稳压二极管、开关二极管、发光二极管、光敏二极管等.

常见二极管图示

发光二极管

普通二极管

红外光发射管

红外光接受管

二极的主要参数:

a.最高工作频率fM----二极管能承受的最高频率.通过PN结交流电频率高于此值,二极管接不能正常工作。

b.最高反向工作电压VRM(V)----二极管长期正常工作时所允许的最高反压.若越过此值,PN结就有被击穿的可能,对于交流电来说,最高反向工作电压也就是二极管的最高工作电压。

c.最大整流电流IOM(mA)----二极管能长期正常工作时的最大正向电流。因为电流通过二极管时就要发热,如果正向电流越过此值,二极管就会有烧坏的危险.所以用二极管整流时,流过二极管的正向电流(既输出直流)不允许超过最大整流电流.

几种特殊二极管简介:

整流二极管:

概念:整流二极管是由硅半导体材料制成,采用面接触结构.

特点:工作频率低,允许的工作温度高,允许通过的正向电流大反向击穿电压高.

作用:将交流电变成直流电.

稳压二极管

概念:又叫齐纳二极管,利用PN结反向击穿所表现出稳压特性而制成的器件.稳压管在电路中是反向连接的.在一定条件下它能使稳压管所接电路两端电压稳定在一个规定的范围内.在是电路中一般起保护作用.

主要参数:

稳定电压:稳压管在起稳压作用的范围内,其两端的反向电压值为稳定电压.

最大工作电稳压二极管流:在长期工作时,允许通过的最大反向电流值.

最大耗散功率:在给定的作用条件下,稳压二极管允许承受的最在功率.

变容二极管:

概念:变容二极管是一种利用半导体的PN结电容随外加反向偏压变化而变化的原理制成的半导体二极管.反向偏压越高,结电容越小;反向偏压越小,结电容越大.

作用:可替代可变电容器,在现代通信设备、数字电路及家用电器中作调谐频率自动微调使用.

主要参数:

结电容:指在一特寂的反偏压下,变容二极管的PN结电容.

结电容变化范围:在工作电压范围内结电容的变化范围.

电容比: 是结电容变化范围内最大电容与最小电容之比.

Q值:是变容二极管的品质因数,它反映了对回路能量的损耗.

LED:

概念:发光二极管是一种将电信号转换成光信号的半导体器件,具有单向导电性,正向导通时才能发光.

分类:

按发光管发光颜色:红色、橙色、绿色(又细分黄绿、标准绿和纯绿)、蓝光等. 发光二极管中也包含二种以下颜色的芯片,做成多彩灯.根据发光二极管出光处掺或不掺散射剂、有色还是无色,上述各种颜色的发光二极管还可分成有色透明、无色透明、有色散射和无色散射四种类型.

按发光管出光面特征 :圆灯、方灯、矩形、面发光管、侧向管、表面安装用微型管等.

按发光强度和工作电流 :普通(发光强度<10mcd;高亮(发光强度10~100mcd);超高(发光强度>100mcd).

二极管的封装

二极管正负极判断 :

a.看外壳上的符号标记

普通二极管一般为玻璃封装和塑料封装,外壳上均印有型号和标记.标记有箭头、色点、色环三种.箭头所指方向或靠近色环一端为阴极,有色点一端为阳极.

b.透过玻璃看触针

对于点接触型玻璃外壳二极管,如果标记已磨掉,则可将外壳上的漆层(黑色或白色)轻轻刮掉一点,透过玻璃看那头是金属触针,那头是N型锗片.有金属触针的那头就是正极 .

c.万用表测试:

用万用表R*100或R*1K档,任意测量二极管的两根引线,如果量出的电阻只有几百欧姆(正向电阻),则黑表笔(既万用表内电池正极)所接引线为正极,红表笔(既万用表内电源负极)所接引线为负极.

二极管检测:用万用表R*10K档测正,反向电阻,一般正向电阻小于30K,反向电阻大于1M.若正、反向电阻均为零,说明内部击穿短路.若正、反电阻均为无穷大,说明内部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