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丝简单介绍

楼主(2016-01-06):
常见保险丝图示:

保险丝是一种具有保护作用的电子装置,它通常串联在电路中,在故障电流增大到一定数值时,自身熔断而切断电路或自身发热使其电阻急剧升高阻止电流通过电路,达到保护电路中其它设备的目的.在电路过电流保护组件中最常用的就是保险丝.
作用:
当电路中出现较大的过载电流时,保险丝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切断过载电流,保护电路中其它电子或电气设备之零组件的安全.
保险丝的分类:
a.保险丝管:
概念:
最通用的一种保险丝,外壳用玻璃/瓷壳作的,内部是保险丝,一般用在电源插座,电子设备仪器、 DVD 、 VCD 、电视机等交流电源输入的地方.
分类:
按结构可分为:无引线式和引线焊接式.
按熔断时间可分为:普通保险丝管、快速熔断保险丝管、延时熔断保险丝管.
主要参数:额定电压、额定电流、熔断时间
b.可恢复保险丝(热敏电阻类):
概念:
由高分子聚合物及导电材料等混合制成的.当正常工作电流通过时保险丝呈低阻状态;当电路中有异常大电流通过时保险丝呈高阻状态;当电路中大电流消失后保险丝又呈低阻状态.
作用:
常用于电脑周边电子产品.防止电源短路、浪涌电流对产品的损坏.
主要参数:
最大电压:在20 ℃时元件两端所能承受的最大电压降.
保持电流:在20 ℃时元件流过足以触发关断的最小电流值
原始电阻:在20 ℃时元件断开关的阻抗,一般只有几毫欧到几欧.
断开时间:在20 ℃条件下,以5倍保持电流触元件断开的最大时间.
恢复时间:指20 ℃电源移去后由关断到闭合导通的时间,一般小于20s.
c.温度保险丝:
概念:
设备温度异常升高,当温度超过允许异常温度时,温度保险丝便会自动熔断,切断电源,防止电器进一步损坏,杜绝火灾发生.
作用:
线圈类产品 (变压器、电源适配器、充电器及电机)家用电器(电风扇、空调、电热器具、加湿器、照明器具)
主要参数:
额定温度:也称为动作温度或熔断温度,它是指在无负荷的情况下,使温度以每分钟1 ℃的速度升至熔断时的温度.
熔断精度:是指温度保险丝实际熔断温度与额定温度的差值.
d.熔断电阻器:
概念:
又称为保险电阻.这是一种兼具电阻器和熔断器双重功能的元件.在电路正常工作时,熔断电阻器的额定功率下发出的热量与周围介质达到平衡,它具有电阻器的功能;当电路出现异常过载超过其额定功率时,它就会像保险丝一样熔断,使连接的电路断开起到保护元件的作用.
分类:可恢复式和不可恢复
主要参数:
额定功率、标称阻值、阻值精度、开路电压、
熔断特性:是指电路实际功耗为额定功耗的若干倍时,连续负荷动行一定时间后, 在规定的环境温度范围内保证电阻熔断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