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作用参数等简单介绍

楼主(2016-01-06):
作用:
把微弱信号放大成辐值较大的电信号, 也用作无触点开关
晶体三极管的种类
晶体三极管按结构分,有点接触型和面接触型;
按工作频率分有高频三极管和低频三极管、开关管。
按功率大小可分为大功率、中功率、小功率三极管。
从封装形式分,有金属封装和塑料封装等形式。
由于三极管的品种多,在每类当中又有若干具体型号,因此在使用时务必分清,不能疏忽,否则将损坏三极管 。
三极管有两个PN 结,三个电极(发射极、基极、集电极)。按 PN 结的不同构成,有 PNP 和 NPN 两种类型。 如图(1)、(2)所示

三极管的主要参数
a. 特征频率fT:当f= fT时,三极管完全失去电流放大功能.如果工作频率大于fT,电路将不正常工作.
b. 工作电压/电流:用这个参数可以指定该管的电压电流使用范围.
c. hFE:电流放大倍数.
d. VCEO:集电极发射极反向击穿电压,表示临界饱和时的饱和电压.
e. PCM:最大允许耗散功率.
f. 封装形式:指定该管的外观形状,如果其它参数都正确,封装不同将导致组件无法在.
判断基极和三极管的类型
先假设三极管的某极为”基极”,将黑表笔接在假设基极上,再将红表笔依次接到其余两个电极上,若两次测得的电阻都大(约几K到几十K),或者都小(几百至几K),对换表笔重复上述测量,若测得两个阻值相反(都很小或都很大),则可确定假设的基极是正确的,否则另假设一极为”基极”,重复上述测试,以确定基极.

当基极确定后,将黑表笔接基极,红表笔笔接基它两极若测得电阻值都很少,则该三极管为NPN,反之为PNP.

判断集电极C和发射极E,以NPN为例:
把黑表笔接至假充的集电极C,红表笔接到假设的发射极E,并用手捏住B和C极,读出表头所示C,E电阻值,然后将红,黑表笔反接重测.若第一次电阻比第二次小,说明原假设成立.
三极管的输出特性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