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T89C51驱动两片CD4017译码器来控制60个发光二极管

楼主(2016-01-06):
用AT89C51驱动两片CD4017译码器来控制60个发光二极管实现循环显示,该怎样接线和编程呢?有没有人做过这个,有没有仿真文件呢,

网友A:
没试过,不过为啥用4017?单片机直接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B:
直接驱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试过,不过为啥用4017?单片机直接驱动就可以了,

完成六十进制的译码,,不用十进制的cd4017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试过,不过为啥用4017?单片机直接驱动就可以了,

单片机哪有那么多的IO口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片机哪有那么多的IO口啊

难道你不知道有动态扫描吗?频谱显示的LED比你的多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你不知道有动态扫描吗?频谱显示的LED比你的多多了。

额 不是太懂

网友C:
不需要用单片机,只用4017也可以,不过用6只联级使用,加上振荡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用单片机,只用4017也可以,不过用6只联级使用,加上振荡电路

不可以用两只4017做矩阵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可以用两只4017做矩阵嘛

可以,1只4017输出端接三极管或其他反相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1只4017输出端接三极管或其他反相器。

你会写着程序嘛,,怎么感觉没用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会写着程序嘛,,怎么感觉没用一样

程序很简单,自已学写吧。发个电路图你参考(只画30只LED)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很简单,自已学写吧。发个电路图你参考(只画30只LED)

谢谢,图会了,现在就是写一个定时1s的时钟脉冲,但是就是定时老是出问题

网友D(2021-02-26):
引用 楼主:
单片机哪有那么多的IO口啊

可以行列扫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用单片机,只用4017也可以,不过用6只联级使用,加上振荡电路

两个就可以,动态扫描,和点阵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