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灯主程序和断电保护主程序

楼主(2016-01-06):
断电保护主程序是这个
int num;
void main()
{
        init();
        num=read_add(23);   //本行程序的功能是从地址23中读出数据赋值给某个变量        while(1)
        {
        //***************************需要写的程序

        write_add(23,num);         //write_add(g,0x..);只要g小于256即可,本行程序的功能是想地址g中写入一个数据0x..  num必须是0x十六进制
        delay1(100);                   //必须延时

        }
}
流水灯主程序是这个(实现的功能就是流水灯,然后按键加速减速)
void main() //主函数
{
init();
while(1)
{
if(tt==b)
{
tt=0;
P0=a;
a=_crol_(a,1);         //左移
}
}
如何把这两个程序合在一起,我弄得都无法实现断电后继续

}

网友A:
一个程序只有一个主函数,一个是读存储器的程序,一个是流水灯程序,放在一起,不矛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程序只有一个主函数,一个是读存储器的程序,一个是流水灯程序,放在一起,不矛盾

放在一起后,无法实现断电保护功能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我放错位置了

网友B:
int num;
void main() //主函数
{        init();
        num=read_add(23);   //本行程序的功能是从地址23中读出数据赋值给某个变量
       while(1)
     {
          if(tt==b)
         {
            tt=0;
            P0=a;
            a=_crol_(a,1);         //左移
         }
          //***************************需要写的程序
          write_add(23,num);         //write_add(g,0x..);只要g小于256即可,本行程序的功能是想地址g中写入一个数据0x..  num必须是0x十六进制
          delay1(100);                   //必须延时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t num;
void main() //主函数
{        init();

请问 num是什么作用,只是过渡用么

网友C:
num   就是你要保护的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