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单片机倒计时定时器

楼主(2016-01-06):
设计的PCB

设计的PCB

设计的PCB

设计的PCB

由于经常用感光法做电路板,对曝光时间的控制非常重要,总是看表计时感到非常麻烦。于是用单片机做了个定时器,采用了6位数码管显示,前3位显示分钟,后2位显示秒钟,并已倒计时的方式显示剩余时间,(灵感来自微波炉。)时间到蜂鸣器响,同时继电器吸合,切断曝光灯的电源。
源码如下:

#include<reg51.h>
#define KeyPort P1
sbit Key_UP=P1^4;
sbit Key_DOWN=P1^5;
unsigned char KeyV,TempKeyV,num;
sbit P25=P2^5;//数码管第1位
sbit P26=P2^4;//数码管第2位
sbit P29=P2^3; //数码管第3位
sbit gang=P2^0;          ///分隔符
sbit P27=P2^1;//数码管第3位
sbit P28=P2^2;// 数码管第4位
sbit P12=P1^6;//时间加
sbit P13=P1^7; //时间减

sbit JDQ=P3^4;//继电器

unsigned int js;
unsigned int ds=1000,x,y;//倒计时初始时间,加时,减时  30分钟
unsigned char jsflag;
static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code LEDDis[]={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0xBF};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键盘扫描
  void tiaojie(void);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i)        //1MS
{
unsigned int jj;
for(;ii>0;ii--)
for(jj=0;jj<125;jj++);
}
void main()
{
           EA = 1;                                        //允许CPU中断
        ET0 = 1;                                 //定时器0中断打开
        ET1=1;                                        //定时器1中断打开
        TMOD = 0x11;                        //设定时器0 1为模式1,16位模式
        TH0=0xB8;
        TL0=0x00;                                //设定时值为(20ms)
        TH1=0xdc;                                        //设定时值为(10ms)
        TL1=0x00;
        TR0 = 1;
        TR1=1;

        KeyV = 0;
        TempKeyV = 0;
        jsflag=0;
while(1);
}

//定时器0中断外理中键扫描和显示
void Key_Time0(void) interrupt 1 using 2
{
  TH0=0xB8;
        TL0=0x00;                                //设定时值为20000us(20ms)
  if (!Key_UP)
    KeyV = 1;
  if (!Key_DOWN)
    KeyV = 2;

          if(P12==0)
          {
           Delay(20);
           if(P12==0)
            ds=ds+100;//定时加1分钟         (调节精度)
                while(!P12);
          }
          if(P13==0)
          {
           Delay(20);
           if(P13==0)
           ds=ds-100; //定时减1分钟
           while(!P13);
          }
   if (KeyV!= 0)      //有键按下
    {
      Delay(10);   //延时防抖  按下10ms再测
      if (!Key_UP)
        TempKeyV = 1;
      if (!Key_DOWN)
        TempKeyV = 2;
                 if (KeyV == TempKeyV)   //两次值相等为确定接下了键
           {
                      if (KeyV == 1)
                   {
                                   jsflag=0;
                                                      if(ds==0)
                                                   {
                                                   ds=100;
                                                   }
                                                         js=js+1;
                                                        JDQ=1;   //继电器吸合

                               if(js==50)
                                   {
                                 js=0;
                                 ds=ds-1;

                             }
           }
if(KeyV==2)
{
          jsflag=1;
        }
}
}
   if(jsflag==1)
   {
   JDQ=0;
   }
   if(ds==0)
   {
   JDQ=0;
   jsflag=1;
   KeyV=0;
   }

}

void disp_Time1(void) interrupt 3 using 3
{
        TH1=0xdc;
        TL1=0x00;
        x=ds/10000;

           P0=LEDDis[x]; //分钟百位
     P25=0;
     Delay(2);
         P25=1;

          y=(ds%10000)/1000;//分钟十位
      P0=LEDDis[y];
      P26=0;
      Delay(2);
      P26=1;

     P0=LEDDis[((ds%10000)%1000)/100];//分钟各位
     P29=0;
     Delay(2);
     P29=1;

P0=0xbf; //分钟与秒的间隔符
gang=0;
Delay(2);
gang=1;

  P0=LEDDis[(((ds%10000)%1000)%100)/10]; //秒十位
  if(((ds%1000)%100)/10>=6)          //满60,百位减一
  {
  ds=ds-10;
  P0=LEDDis[6];
  }
  P27=0;
  Delay(2);
  P27=1;

  P0=LEDDis[(((ds%10000)%1000)%100)%10]; //秒个位
  P28=0;
  Delay(2);
  P28=1;
}

绿色的为秒显示,红色的为分显示,也可以随自己喜欢重新定义,改一下I/O口就行了。

网友A:
正需要。如果要像微波炉,按开始一下是加30秒,再按一下是60秒,应该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需要。如果要像微波炉,按开始一下是加30秒,再按一下是60秒,应该怎么改??

    ds=ds+100;//定时加1分钟         (调节精度)改这里。    100=1分钟,500=5分钟,以此类推。       (调节精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ds=ds+100;//定时加1分钟         (调节精度)改这里。    100=1分钟,500=5分钟,以此类推。       ...

我照你的程序,在仿真软件就显示5个8。按键按下没变化。几个按键都怎么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照你的程序,在仿真软件就显示5个8。按键按下没变化。几个按键都怎么使用??

程序里写的很明白,4个键分别是开始/暂停;复位,加;减。你可以自己重定义I/O。

网友A:
也不知哪错了,仿真就是没反应。

网友B(2016-11-11):
正需要,过来学习,多谢分享

网友C(2017-01-14):
来个原理图吧,

网友D:
带程序分享。收藏了。

网友E(2017-02-24):
非常感谢分享,拿来学习一下。

网友F(2017-04-11):
非常感谢分享,正需要呢?请问楼主一般曝光多少秒。

网友G(2017-07-12):
感谢分享 ! 已经完美复制

网友H(2017-09-08):
师父,那个JP01是什么电子元器件,我在proteus中找不到,在线等,我研究了几天都没搞明白

楼主(2017-10-10):
引用 网友H:
师父,那个JP01是什么电子元器件,我在proteus中找不到,在线等,我研究了几天都没搞明白

跳线,一根铁丝即可。

网友I:
倒计时是什么文件,下载下来没有C文件,浪费我5黑币

网友I:
仿真了一下,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倒计时是什么文件,下载下来没有C文件,浪费我5黑币

源程序都贴出来了,自己用复制编译一下就行,难道还让我亲自给你老人家的单片机里把程序烧好?

网友J:
楼主一直在啊,我是初学的,今天刚下载完,请问下载的资料都包含什么呀?我只发现了个一个c源程序,还有一个是Sprint-Layout 6.0可以打开的pcb图纸,还有其他的吗?我主要想仿真,资料里面有没有仿真原理图呀?

网友K(2017-12-12):
请问楼主这个有报警功能吗

网友L:
非常好,感谢分享

网友M(2018-02-17):
这个精确吗

网友M:
还能在精确一点吗

楼主(2018-09-04):
引用 网友M:
这个精确吗

精度一般,现在我用15单片机做的,直驱数码管,

网友N(2018-12-24):
这个不错 正好需要的,谢谢分享

网友O(2019-03-24):
这个仿真电路很奇怪,数码管位需接排阻,而排阻另一端却不接,才能仿真实验,不知道是何原因?

网友P(2019-06-11):
楼主的pcb正常么?数码管都用了哪些?仿制数码管不亮

网友Q(2020-03-01):
原理图怎么没有

网友R(2020-06-23):
楼主这个只用两位数码管显示分钟行吗?

网友R(2020-12-23):
请教一下大师STC15W408做倒计时脱机定时器后不稳定了死机了一般是什么问题
过零信号正常  输出控制可控硅的

网友S:
厉害,高手电路板怎么做的漂亮

网友S:
我手里只有四位数码管也可以,很好找了好多只有你这个成功了。非常感谢

网友T:
多谢分享,程序注释很清晰

网友S:
多谢分享,程序注释很清晰。很好用

网友U:
感谢 ,注释很详细

网友V(2021-03-29):
谢谢楼主,看着程序和PCB也能蒙出电路了,估计可以,程序的注释可贵,因为俺是小白,再加上17楼朋友的仿真图更完美啦。好!

网友V:
引用 网友I:
仿真了一下,可以的

谢谢朋友的仿真图

网友V:
引用 网友O:
这个仿真电路很奇怪,数码管位需接排阻,而排阻另一端却不接,才能仿真实验,不知道是何原因?

是啊,捉摸了许久,还是没搞明白为什么。请教一下楼主呗,谢谢。

网友W(2021-10-18):
作者你好请问你这个是几位数码管啊

网友X:
很好,正需要做一个电动车充电倒计时

楼主(2024-01-05):
引用 网友Y:
不错,下载试试。。。

这个是老版的了,现在做的是用的15单片机,更简单了,实际上4位数码管就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