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一个串口拖十块单片机连接电路

楼主(2016-01-06):
前一段时间做个项目,单板与触摸屏通讯,单机正常,后来十块单片机板与PC串口通讯,编写上位机程序,调试正常,串口通讯连接图见附件。简易一拖十连接(主从式):PC+9块板子通讯正常,第十块再增加上去,通讯无法进行,当时没有示波器,断电后直接万用表测量,发现PC机串口的3\4\5三个引脚好像连接在一起,串口线插拔后那三个引脚又正常。基于这种连接方式还有什么更好的建议。
第二种方案:一拖十都采用MAX232转换成TTL电平,就如同单片机的多机通讯方式,这种方式是否可以。

网友A:
电源负荷是否匹配啊,监视一下电源吧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网友B:
楼主能分享一下 解决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