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学习 ATMEGA16 测温DS18B20 如何在PD5口添加蜂鸣器,求指教吗???

楼主(2016-01-06):
#include<iom16v.h>
这个的意思就是预定义 uchar unsigned char 的一个代名词
以后使用uchar就可以代替unsigned char来声明了。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rs_h (PORTB|=0x01)      //  |逐位“或”
#define rs_l (PORTB&=0xfe)       //  & 逐位“与”
#define rs_o (DDRB|=0x01)
#define rw_h (PORTB|=0x02)
#define rw_l (PORTB&=0xfd)
#define rw_o (DDRB|=0x02)
#define en_h (PORTB|=0x04)
#define en_l (PORTB&=0xfb)
#define en_o (DDRB|=0x04)
#define temp_h (PORTB|=0x08)
#define temp_l (PORTB&=0xf7)
#define LCD PORTA
#define tmp (PINB&0x08)
#define temp_o (DDRB|=0x08)
#define temp_i (DDRB&=0xf7)
uchar dat1,dat2;//保存读出的温度
#define led_o (DDRB|=0x10)
#define led_l (PORTB&=0xef)
#define led_h (PORTB|=0x10)
unsigned long int dat=0;
uchar flag=0;
void delayms(uint z)      //8M晶振下,延时1ms
{
uintx,y;
for(x=z;x>0;x--)
                 for(y=1333;y>0;y--);
}
void Ds18b20_reset(void)//DS18B20初始化
{
   uint count;
   uint i=60000;
   temp_o;
   temp_l;
   for(count=700;count>0;count--);//延时480us
   temp_h;
   temp_i;//不须配置PORT内部上拉电阻,MCU输入输出自动切换
   while((tmp==0x08));//&&(i>0)) i--;
   led_o;
   led_l;//开指示灯
   for(count=700;count>0;count--);//延时480us
}
void Ds18b20_write(uchar dat)//DS18B20写一个字节
{
   uchar count;
   uchar i;
   temp_o;
   for(i=8;i>0;i--)
   {
       temp_l;
       for(count=2;count>0;count--);
       //temp_h;//不能有此语句
       if(dat&0x01==0x01)
           temp_h;
       else
           temp_l;
       for(count=120;count>0;count--);//延时60us
       temp_h;
       dat>>=1;
   }
}
uchar Ds18b20_read(void)//DS18B20读一个字节
{
   uchar i,datt;
   uchar count;
   for(i=8;i>0;i--)
   {
       datt>>=1;
       temp_o;
       temp_l;
       for(count=2;count>0;count--);
       temp_h;//此语句必须有,参考datasheetP15
       for(count=1;count>0;count--);
       temp_i;
       if(tmp==0x08)
           datt|=0x80;
       for(count=120;count>0;count--);
   }
   return datt;
}
void lcd_com(uchar com)//LCD1602写命令
{
   rs_o;
   rw_o;
   en_o;
   DDRA=0xff;
   rs_l;
    rw_l;
   LCD=com;
   delayms(1);
   en_h;
   delayms(1);
   en_l;
}
void lcd_dat(uchar dat)//LCD1602写数据
{
   rs_o;
   rw_o;
   DDRA=0xff;
   en_o;
   rs_h;
   rw_l;
   LCD=dat;
   delayms(1);
   en_h;
   delayms(1);
   en_l;
}
void lcd_write(uchar c,uchar r,uchar dat)//LCD1602指定行、指定列、写数据
{
   lcd_com(0x80+0x40*c+r);
   lcd_dat(dat);
   delayms(1);
}
void lcd_init(void)//LCD1602初始化,初始化后第一行显示temperature:,第二行显示.C
{
   DDRA=0xff;
   DDRB|=0x17;
   lcd_com(0x38);
   lcd_com(0x0c);
   lcd_com(0x06);
   lcd_write(0,2,0x54);  //显示T
   lcd_write(0,3,0x65); //E
   lcd_write(0,4,0x6d);
   lcd_write(0,5,0x70);
   lcd_write(0,6,0x65);
   lcd_write(0,7,0x72);
   lcd_write(0,8,0x61);
   lcd_write(0,9,0x74);
   lcd_write(0,10,0x75);
   lcd_write(0,11,0x72);
   lcd_write(0,12,0x65);
   lcd_write(0,13,0x3a);
   lcd_write(1,11,0xdf);
   lcd_write(1,12,0x43);
}
void show(void)//把温度值送LCD1602显示
{
   if(dat2>=240)//遗留问题,温度为25时读出dat1=144,dat2=1正确,但却进入if(dat2&0xf8==0xf8)分支;
   {
       dat=(~(dat2*256+dat1)+1)*(0.0625*10);//取反加一,保留一位小数
       flag=1;
   }
   else   //正温度计算
   {
       dat=(dat2*256+dat1)*(0.0625*10);
       flag=0;
   };
   if(flag==1)//负温度显示
   {
       lcd_write(1,10,0x30+dat%10);
       lcd_write(1,9,0xa5);
       lcd_write(1,8,0x30+dat%100/10);
       lcd_write(1,7,0x30+dat%1000/100);
       lcd_write(1,6,0x30+dat/1000);
       lcd_write(1,5,0x2d);
   }
   if(flag==0)//正温度显示
   {
       lcd_write(1,10,0x30+dat%10);
       lcd_write(1,9,0xa5);
       lcd_write(1,8,0x30+dat%100/10);
       lcd_write(1,7,0x30+dat%1000/100);
       lcd_write(1,6,0x30+dat/1000);
       lcd_write(1,5,0x20);//显示空格,刷掉负号
   }
}
void main(void)
{
   lcd_init();
   while(1)
   {
       dat1=0x00;
       dat2=0x00;
       Ds18b20_reset();
       Ds18b20_write(0xcc);
       Ds18b20_write(0x44);//发送温度转换命令
       delayms(1000);//延时1s,等待温度转换完成
       Ds18b20_reset();
       Ds18b20_write(0xcc);
       Ds18b20_write(0xbe);//发送读温度寄存器命令
       dat1=Ds18b20_read();
       dat2=Ds18b20_read();
       show();
       led_h;//关指示灯
       delayms(2000);
   }
}
//编译前一定要在工程选项中设置好目标单片机型号;
//输出送PORT寄存器
//输入检测PIN寄存器
http://blog.csdn.net/armtravel/article/details/7525091 这是代码网址
现在我想在PD5口加一个蜂鸣器,使温度显示20度以上时报警,如何添加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360se6/User Data/temp/1335809066_488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