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避障小车遇到点问题求教

楼主(2016-01-07):
最近在弄避障小车,卡在电机驱动和电源选择上了,我用的L298N驱动模块驱动两个6V的TT马达,现在调试,我还不想使用电池,用了个DC-DC的电源模块估电来调试,能驱动一个马达,正常转动;但是接上两个马达后,驱动不了了,两个马达一抖一抖的在动,难道我直接用的DC-DC的电源模块驱动两个马达都驱动不了?本来还想最后用4节5号电池驱动的,是不是也驱动不了了?那到时用哪种电池驱动?

网友A:
TT马达应该是直流电机吧,一般不容易发生抖动,楼主的电路图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T马达应该是直流电机吧,一般不容易发生抖动,楼主的电路图是什么样的?

电机驱动问题我已经解决了,现在有新问题,在做STC89C52的避障小车,超声波和舵机PWM的程序里都有用到中断,超声波使用外部中断0和定时器0中断,舵机使用定时器1中断,现在两个程序都使用时,产生冲突不能正常使用,屏蔽掉舵机PWM控制程序能正常测距,有什么方法解决呢?

楼主:
驱动问题已经解决了,是电源供电能力不足!换锂电池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