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原理图怎么制作PCB板啊 请好心人回答

楼主(2016-01-07):
请问从原理图怎么制作PCB板啊?有详细步骤吗?

网友A:
Altium designer 由电路图制作PCB板网上有很多教程的

网友B:
Sprin-Layout   傻瓜型的很好用,容易上手,没AD那样难操作。

网友C:
我也不会

网友D:
你用的是什么软件,给原理图中分配PCB封装

网友E:
你用的什么工具了?

网友F:
新手用protel的话  有了原理图 先电器规则检查 下看看有没有错误 一般新手画图 封装引脚要对应好 编号要对应好 检查的问题都没有了 就可以更新pcb了 然后画外框 然后摆放好 然后 连线 敷铜 然后规则检查 然后最后检查一遍尺寸 封装

网友G(2016-03-06):
 Altium designer原理图导入PCB

网友H:
是AD10吗?我会这的

网友H:
是AD10吗?我会这的,如果需要我可以帮你

网友I:
原理图做好,器件封装做好,然后生成pcb

网友J:
画好原理图后,给原理图上每个元器件分别添加封装,若没有封装,可以自己画,或者网上找别人画的封装

网友I:
原理图,器件封装都做好,然后自动生成pcb,在软件里有自动生成的选项,可以在网上查看

网友K:
可以网上找教程,郭天祥的

网友L:
通过Altium designer软件即可 画出原理图 可以自动生成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