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少程序运行时间

楼主(2016-01-07):
大神,回答,减少while循环中运行的时间

网友A:
你问的不太全面  while 下面内容是什么  延迟函数太长吗  还是break,return的位置选择
while 你如果一直让他成立 他会一直执行下去
所以要设定好跳出循环的位置
或者设定一定的时间后让while条件不在成立就ok了

网友B:
你这问的太笼统了  不好回答啊  把程序贴上来看看  一般第一就是优化代码,减少不必要的开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