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模块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6-01-08):
淘宝上买的HC-SR04超声波模块 ,用提供的参考程序,能测出距离,但是过一段时间后,距离值就不动了,模块自己也没动,就放那里,就能测一下距离,就不能用了,用手档着也没有反应,这是什么问题?是模块死机了?

网友A:
是不是程序跑飞了啊,楼主开个看门狗试试。

网友B:
加个蜂鸣器做监控。设定多少时间响一次!

网友C:
首先看是不是跑飞程序了,其次看是不是用的时候需要给模块初始化一下

楼主:
问题已得到解决,超声波模块有问题,买了另一个厂家的模块,完美解决!

网友D:
好啊,自己找到原因了

网友E(2017-07-20):
看看哪里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