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上任意位置显示一个点怎么显示

楼主(2016-01-08):
为什么我在任意一个位置显示一个点,其他没有输出的地方也会出现很多点呢
void printpoint(unsigned int y, unsigned int x, unsigned iData)
{

unsigned char n,m,h,l;
n=x/16;
m=x%16;
if (m<8)      //判断是否属于第一个字节 即高8位
{
  if (m<4)        // 高四位
   h=0x80-m*16*2;
  else      //低四位
   h=0x08-m%4;
  l=0x00;
}
else         //判断是否属于第二个字节 即低8位
{
  m=m%8;
  if (m<4)
    l=0x80-m*16*2;   //高四位
  else
    l=0x08-m%4*2;   //低四位
  h=0x00;
}
lcd_wrCmd(0x34);
lcd_wrCmd((0x80+y));        //列地址
lcd_wrCmd((0x80+n));       //行地址
lcd_wrCmd(0x30);
lcd_wrData(h);              //读取数据高8位写入LCD
lcd_wrData(l);       //读取数据低8位写入lcd
lcd_wrCmd(0x36);         //扩充功能设定
lcd_wrCmd(0x30);
}
我自己写的显示点的函数,求大神帮我看一下,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2023-11-15):
//ks0108 反白功能打点函数: color=1 ,该点黑色(显示); color=0 ,该点白色(擦除);
// 任意指定坐标画点 ( 转换成字节操作 , 更改坐标位的原数据值 )
        void draw_point(uchar x,uchar y,uchar color)
        { //draw pixel(x : 0~192, y : 0~63) , color : 0/1
                uchar temp1,temp2;              // 读出 , 写入数据变量
                read_1byte(x,y);
                        delay(10);
                temp1=read_1byte(x,y);          // 读取坐标所在字节数据
                        delay(10);
                if(color)                       // 若要求该点为黑色 ( 画点、显示 )
                {
                        temp2 =0x00;                 // 赋初值  0000 0000
                        temp2|=(0x01<<(y%8));       // 根据所在行位置,将该字节对应位置1,data|0x01
                        temp2 =(temp2|temp1);        // 修正原数据
                }
                else                            // 若要求该点为白色 ( 擦除 )
                {
                        temp2 = 0xff;                // 赋初值  1111 1111
                        temp2&=~(0x01<<(y%8));      // 根据所在行位置,将该字节对应位置0,data&0xfe
                        temp2 =(temp2|temp1);        // 修正原数据

            }
                write_1byte(x,y,temp2);          // 重新写入原坐标值的修正值
        }

网友B:
正常的。 黑白屏(灰度屏)一般一个字节代表多个点, 你无法控制只写其中一个点。
例如 黑白双色屏, 一个字节可以控制8个点, 写入以后, 就无法修改其中一个点,要改就是8个。

不过一般黑白屏RAM小, 我都是建一个RAM缓冲区(一般 1k-3k 左右), 先内存中修改,改完后再刷新到屏幕,效果很好,主要是这样可以和彩色TFT兼容程序。当然如果MCU 的 RAM 过小就不行。

你看看吧, MCU 有个 4K RAM 或者以上 , 推荐用 缓冲刷新。

网友A:
/*************************************/
/*             绘点函数              */
/*************************************/

void pixel(unsigned char xx,unsigned char yy,unsigned char flag)
{
        unsigned int y,ch;
        ch=yy%8;  //余数

        y=1;
        for(;ch!=0;)
                {
                        y=y*2;
                        ch--;
                }
        if(xx<64)
                {
                        set_page_L(yy/8);
                        set_col_addr_L(xx);
                        ch=read_LCD(LEFT);
                        set_col_addr_L(xx);
                        if(flag)
                                write_LCD(LEFT,DATA,ch|y);
                        else
                        {
                                y=~y;
                                ch&=y;
                                write_LCD(LEFT,DATA,ch|y);
                        }
                }
        else
                {
                        set_page_R(yy/8);
                        set_col_addr_R(xx-64);
                        ch=read_LCD(RIGHT);
                        set_col_addr_R(xx-64);
                        if(flag)
                                write_LCD(RIGHT,DATA,ch|y);
                        else
                        {
                                y=~y;
                                ch&=y;
                                write_LCD(RIGHT,DATA,ch|y);
                        }
                }
}

网友C:
12864有带字库和不带字库的,我只用过带字库的有自定义字符的,可以只画一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