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灯

楼主(2016-01-08):
/*************************************************************/
/* 【类型】流水灯程序最常规写法                              */
/* 【现象】流水灯从左到右依次点亮,亮灯的时候蜂鸣器响        */
/* 【说明】Copyright(C)铁牛电子 -        */
/*************************************************************/

#include<reg52.h>   //52单片机头文件,一般不要改动,里面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将unsigned char定义为uchar,简化输写。提高编程速度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将unsigned char定义为uint,简化输写。提高编程速度
sbit L1 = P2^7;       //分别定义每一位灯
sbit L2 = P2^6;
sbit L3 = P2^5;
sbit L4 = P2^4;
sbit L5 = P2^3;
sbit L6 = P2^2;
sbit L7 = P2^1;
sbit L8 = P2^0;
sbit beep= P3^4;
void delay()        //延时程序
{
int x,y;
for(x=200;x>0;x--)   //for语句 先执行X=200;再执行X>0(是真);则执行X--;再执行下面的for语句。
   for(y=100;y>0;y--);  //如果X>0(是假);则跳出FOR语句
}
void main()
{
while(1)
{
  delay();
  L1=0;
  beep=0;
  delay();
  L1=1;
  beep=1;
  delay();
  L2=0;
  beep=0;
  delay();
  L2=1;
  beep=1;
  delay();
  L3=0;
  beep=0;
  delay();
  L3=1;
  beep=1;
  delay();
  L4=0;
  beep=0;
  delay();
  L4=1;
  beep=1;
  delay();
  L5=0;
  beep=0;
  delay();
  L5=1;
  beep=1;
  delay();
  L6=0;
  beep=0;
  delay();
  L6=1;
  beep=1;
  delay();
  L7=0;
  beep=0;
  delay();
  L7=1;
  beep=1;
  delay();
  L8=0;
  beep=0;
  delay();
  L8=1;
  beep=1;
}
}

网友A(2016-09-27):
只是想问一下延时函数括号中不需要填写数字么(萌新一个,问的可能有点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是想问一下延时函数括号中不需要填写数字么(萌新一个,问的可能有点不对)

任何函数需要参数时则必须填写数字,否则留空或填void。
比如void abc(uc aaa){} 比如abc是函数名,局部变量aaa是传递给函数的值。
调用的时候 abc(123);则调用函数时将数字123传给变量aaa,变量aaa可以被其他语句读写,函数返回后里面的所有局部变量将会被清空并被其他函数对该地址的变量重复覆盖定义使用。
局部变量是函数内部定义使用的,只能在一个函数里使用,全局变量是函数外部定义的,可以在任何函数中使用。

网友C(2017-08-17):
lz有左操作符实现流水灯的程序吗?

网友D:
楼主写的不错,建议考虑通过for循环来完成会简练一点

网友E:
这样写更简练
#include<reg52.h>   //52单片机头文件,一般不要改动,里面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将unsigned char定义为uchar,简化输写。提高编程速度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将unsigned char定义为uint,简化输写。提高编程速度

sbit beep= P3^4;
void delay()        //延时程序
{
int x,y;
for(x=200;x>0;x--)   //for语句 先执行X=200;再执行X>0(是真);则执行X--;再执行下面的for语句。
   for(y=100;y>0;y--);  //如果X>0(是假);则跳出FOR语句
}

void main()
{
        uchar i,j;
        i=0;
        j=0x01;
        while(1)
        {
                P2=j<<i;
                beep=~beep;
                delay();
                i++;
                i&=0x0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