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X35 车机软开关改造

楼主(2016-01-08):
通常的车机都需要在尾插上将ACC端与B+端连接一个硬开关才能控制车机的工作和关机状态。
在车上是合理的,因为有钥匙开关,但是车机改家用后这个开关实属多余。因为面板上明明有个POWER按钮。
网上借的外观图:

但这个POWER按钮实际上只有静音作用,静音后工作电流实测仍然有3、4百毫安。
本改造的目的就是让POWER按钮真正实现关机功能,实测关机后工作电流2mA用以维持车机电台等设置。
该机POWER按钮与数字“1”、“2”、“3”按钮共用一条数据线,通过连接不同的电阻产生不同的电压被主控识别。详见下图:

图中4个按钮与R3、R5、R6、R7、R8是原车机上的电路。电阻R1、R2及与非门组成POWER按识别电路,即仅当POWER按钮按下时U1C的输出才变高电平。数字“1”、“2”、“3”按钮按下时U1C不动作。U1D反相,U1A与U1B和R4、C1组成短按开、长按关电子开关电路。
那个ACC控制是低电平有效。
POWER按钮信号点见下图:

原4.7K上拉电阻要移除,因为它连接到了受控5V端,也即ACC关机后受控5V端电压也关闭,影响电路工作,需把这个电阻移动到添加的电路中。
5V常电及ACC控制点见下图:

实际连接:

改造后POWER按钮功能为短按开机,再短按静音并显示时钟。长按关机。

网友A(2017-05-27):
很好的改装案例额,值得学习!!!

网友B(2022-10-26):
有这么大的静态电流吗,这个优化分享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