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只能开一丁点,开大了喇叭就突突的响.求教...

楼主(2016-01-08):
我的功放机前级是6N3胆机,后级功放.现在是声音只能打开一点点,打开多一点喇叭就突突的响,还挂了高音小喇叭..
请教高手们,应该如何解决......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可能是前级的输入电压太高高出放大范围了,建议将输入串一个10K的电位器,滑动端接前级,公共端一端接音频,一段接地,试试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前级的输入电压太高高出放大范围了,建议将输入串一个10K的电位器,滑动端接前级,公共端一端接音频 ...

哦!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B(2024-08-19):
用示波器看下频带,,

网友C(2024-10-24):
会不会是产生自激了?

网友D:
声音开大了突突响是因为电路有自激的地方,检查电源退藕电容,屏蔽线等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