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频率分量的频率中什么

楼主:
请问学长,在单片机A/D转换中说最高频率分量的频率。这是什么意思啊?我看信号与系统中的傅立叶变化老是讲到这个,不明白是什么 意思。请好心的学长帮忙解释下?举个通俗的例子最好。谢谢

网友A(2016-01-11):
一个信号(如正线信号f(x)=sin x )的频域图如下,经过傅立叶变换后,它有很多频率分量,根据采样定理来采样的时候为了不使采样过后的信号频域信号出现叠加,需要fs>=2fimax,而下面这个图里,最大频率是ω|1|=1或者ω=|-1|=1,所以它的fimax=1rad/s=1/2π Hz

网友A: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涉及到大学里富里叶级数展开式。
这里用试图简单的方法说明,不知你能否理解:
有的声音振动很单调,如音叉,它的振动只有一个频率,如256Hz
而许多乐器的声音,如钢琴,它由许多频率组成:如100Hz 200Hz 300Hz......
最低的频率叫做基音,这里是100Hz,其余称为谐音,都是它的整数倍。
声音的响度决定于声源振动的幅度(振幅),振幅越大,响度越大。
------频率的分量应该就是这种频率振动的幅度(振幅)的大小。与频率是两个不同的物理量,能计算,用富里叶公式计算。
钢琴的基音及丰富的谐音让它的声音十分优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