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开发板上的数码管动态显示

楼主:
用仿真是可以实现的,可是一弄到开发板上就无法实现,数字都显示不出来,只有个别会亮

程序和图,求修改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ela1=P3^0;
sbit wela2=P3^1;
sbit wela3=P3^6;
sbit wela4=P3^7;
uchar code table[]={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
uint shu,qi,sh,ba,g;
void delay2(uint z)
{
        uint t1,y;
        for(t1=z;t1>0;t1--)
      for(y=110;y>0;y--);
}

void main()
{
         wela1=0;
         P2=table[1];
         wela1=1;
         delay2(1);
         P2=0xFF;
         wela1=0;

         wela2=0;
         P2=table[2];
        wela2=1;
        delay2(1);
         P2=0xFF;
        wela2=0;

        wela3=0;
        P2=table[3];
        wela3=1;
        delay2(1);
         P2=0xFF;
        wela3=0;

        wela4=0;
        P2=table[4];
        wela4=1;
        delay2(1);
        P2=0xFF;
        wela4=0;

}

网友A(2016-01-10):
void main()
{
    while(1)
    {
        uchar temp=0x01;
        for(i=0;i<4;i++)
        {
            P3=0x00;
            P2=table[i];
            P3=temp;
            temp=temp<<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