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的作用和区别

楼主(2016-01-09):
请学长帮忙解释一下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的作用和区别。要通俗易懂的,不要百度百科的。谢谢

网友A:
单片机上拉电阻、下拉电阻的详解和选取:http://www.51hei.com/mcu/3953.html

网友B:
一般上拉是为了保持一个弱的高电平,低电压信号过来,此点变低,可以排除干扰,
一般下拉是为了保持一个弱的低电平,高电压信号过来,此点变高,可以排除干扰,
上拉下拉不但在数字电路用得很多,模拟电路其实更常见,比如为了保持mos管,三极管的状态等。

网友C:
上拉是为了保持一个弱的高电平,低电压信号过来,此点变低,可以排除干扰, 下拉是为了保持一个弱的低电平,高电压信号过来,此点变高,可以排除干扰

楼主:
谢谢各位学长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