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界面无法转回网格怎么办?

楼主(2016-01-09):
今天手贱,点了查看选项中“点”的按钮,界面全部变为一点一点的了,密集恐惧症受不了,想重新点设置回网格,可是单机网格那个按钮没反应啊?该怎么办?有什么解决办法?只能重装PROTUES了?

网友A:
点Graph下面的那个图标,不知道怎么上图

网友B:
正常情况下,点那个切换网络的按钮是会在,点状、网格、白板 之间切换的,如果点了没效果哦,那就是你的Proteus有问题了,只能重新下载一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Graph下面的那个图标,不知道怎么上图

Graph在哪个地方?没看到啊..

网友C:
理论不会这样啊,不行的话重装试一下吧

网友A:
在菜单栏上,字数不够
在菜单栏上,字数不够

网友D(2019-09-24):
亲测  只能重装

网友E(2022-11-24):
系统|恢复默认参数---->查看|snap 50th(F2),可以恢复一点点网格,至少不再是点点点了

网友E:
系统|恢复默认参数---->查看|snap 50th(F2),可以恢复一浅浅的网格,但至少不再是点点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