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ap15w4k61s4 的ucos2系统仿真不了,另附可以仿真的仿真系统

楼主(2016-01-10):
用的u8 -mini

步骤如下:
1.将其设为仿真系统

1.将其设为仿真系统成功

1.将其设为仿真系统成功

2.采用增强型51的例子   选择intel 8031ah可以仿真,而参与网上cocoguojia的例子却选哪个都仿真不了

有学习51 ucos2的帮忙下载看看,多谢了!

楼主:
经  无量寿经 老师指导,是data太多溢出了,
Program Size: data=88.0 xdata=382 code=6603 就可以仿真 ,加上一些驱动,没调用增加的驱动  Program Size: data=88.0 xdata=389 code=7831 仿真连到76%提示错误,断开,难道code太多也不能仿真?

网友A:
没搞明白,研究一下再说吧

楼主:
找到问题了,大code不能用U8仿真,直接电脑接串口仿真就行了,本帖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