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1455 Flash不能擦除和写入

楼主:
以下是我用于测试的代码:
#include <xc.h>

// CONFIG1
#pragma config FOSC = INTOSC    // Oscillator Selection Bits (INTOSC oscillator: I/O function on CLKIN pin)
#pragma config WDTE = OFF       // Watchdog Timer Enable (WDT disabled)
#pragma config PWRTE = OFF      // Power-up Timer Enable (PWRT disabled)
#pragma config MCLRE = ON       // MCLR Pin Function Select (MCLR/VPP pin function is MCLR)
#pragma config CP = OFF         // Flash Program Memory Code Protection (Program memory code protection is disabled)
#pragma config BOREN = ON       // Brown-out Reset Enable (Brown-out Reset enabled)
#pragma config CLKOUTEN = OFF   // Clock Out Enable (CLKOUT function is disabled. I/O or oscillator function on the CLKOUT pin)
#pragma config IESO = OFF       // Internal/External Switchover Mode (Internal/External Switchover Mode is disabled)
#pragma config FCMEN = OFF      // Fail-Safe Clock Monitor Enable (Fail-Safe Clock Monitor is disabled)

// CONFIG2
#pragma config WRT = OFF        // Flash Memory Self-Write Protection (Write protection off)
#pragma config CPUDIV = NOCLKDIV// CPU System Clock Selection Bit (NO CPU system divide)
#pragma config USBLSCLK = 48MHz // USB Low SPeed Clock Selection bit (System clock expects 48 MHz, FS/LS USB CLKENs divide-by is set to 8.)
#pragma config PLLMULT = 3x     // PLL Multipler Selection Bit (3x Output Frequency Selected)
#pragma config PLLEN = ENABLED  // PLL Enable Bit (3x or 4x PLL Enabled)
#pragma config STVREN = ON      // Stack Overflow/Underflow Reset Enable (Stack Overflow or Underflow will cause a Reset)
#pragma config BORV = LO        // Brown-out Reset Voltage Selection (Brown-out Reset Voltage (Vbor), low trip point selected.)
#pragma config LPBOR = OFF      // Low-Power Brown Out Reset (Low-Power BOR is disabled)
#pragma config LVP = OFF        // Low-Voltage Programming Enable (High-voltage on MCLR/VPP must be used for programming)

#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16 unsigned int
#define NV_MEM_SIZE 32
extern const unsigned char NVMEM[NV_MEM_SIZE];
#define NV_ADDRESS (0x2000U - NV_MEM_SIZE)
const UINT8 NVMEM[NV_MEM_SIZE]@NV_ADDRESS = {
    0x04, 0x05, 0x06, 0x07, 0x08, 0x09, 0x0a, 0x0b,
    0x0c, 0x0d, 0x0e, 0x0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0x15, 0x16, 0x17, 0x18, 0x19, 0x1a, 0x1b,
    0x1c, 0x1d, 0x1e, 0x1f, 0x20, 0x21, 0x22, 0x23
};
UINT8 GetData[NV_MEM_SIZE];

void ReadFlash(UINT16 FlashAddr, UINT8 *Data, UINT8 DataLength) {
    PMADR = FlashAddr; //读取数据的首地址
    for (UINT8 i = 0; i < DataLength; i++) //循环读取连续数据
    {
        CFGS = 0;
        RD = 1;
        NOP();
        NOP();
        *Data = PMDATL; //取数据低8位存入数组
        PMADR++;
        Data++;
    }
}
void UnlockFlash(){
    PMCON2 = 0x55;
    PMCON2 = 0xAA;
    WR = 1;
    NOP();
    NOP();
}
void EraseFlash(UINT16 address){
    OSCCON = 0b11101100;        //切换到1MHz x 3PLL;
    GIE = 0;
    PMCON1bits.CFGS = 0;
    PMADR = address;
    PMCON1bits.FREE = 1;         //启用程序闪存擦除启用
    PMCON1bits.WREN = 1;         //允许编程
    UnlockFlash();              //解锁序列
    PMCON1bits.WREN = 0;         //禁止编程
    GIE = 1;
}
void main(void) {
    ReadFlash(NV_ADDRESS,GetData,NV_MEM_SIZE);
    EraseFlash(NV_ADDRESS);
    while (1);
}

网友A(2016-01-10):
等了一天了,还是没得到解答 = =

网友B(2023-11-28):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我用PIC16F1825,可以写入数据,也可以读出数据,就是不能擦除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