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写用数码管显示时钟的问题

楼主(2016-01-10):
我写了个时钟程序,用数码管显示
三个按键用来选择和调时,分,秒的数值,一个按键用来切换时分秒和年月日在数码管上的显示
我现在已经解决了时分秒显示和调节,也能切换时分秒和年月日的显示
但问题就是实现不了年月日的按键调节
我想实现按下S4(切换显示),两秒不松的话,就进入调节年月日的程序,如果少于两秒送的话,就回去显示时间

                               这是我的代码
                                                    http://codepad.org/Ate9L76Q

网友A:
按键延时功能,这个其实挺好解决,你设置一个全局变量,然后用定时器每隔10-50ms检查一次S4的按下状态,如果按下了就给这个全局变量+1,如果不是按下状态就把这个全局变量清零。然后你就可以根据这个全局变量的值来判断是否进入年月日调节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