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的stm32单片机驱动

楼主(2016-01-10):
有没有cc1101的驱动,感谢大神帮帮忙

网友A:
通信时如果有float类型变量,可以选择联合体来传输。
union
{
   uint8_t U8Data[4];
   float F32Data;
}SampleX;
先计算得到要传输的的float类型数据,然后传输uint8_t类型数据,接收端收到uint8_t类型数据,计算时使用float类型数据,这样很好的解决了float传输问题。

#include"CC1101.h"
#include"Init.h"

u8 PaTabel[8] = {0x60 ,0x60 ,0x60 ,0x60 ,0x60 ,0x60 ,0x60 ,0x60};
// RF_SETTINGS is a data structure which contains all relevant CCxxx0 registers
typedef struct S_RF_SETTINGS
{
        u8 FSCTRL2;                //自已加的
    u8 FSCTRL1;   // Frequency synthesizer control.
    u8 FSCTRL0;   // Frequency synthesizer control.
    u8 FREQ2;     // Frequency control word, high INT8U.
    u8 FREQ1;     // Frequency control word, middle INT8U.
    u8 FREQ0;     // Frequency control word, low INT8U.
    u8 MDMCFG4;   // Modem configuration.
    u8 MDMCFG3;   // Modem configuration.
    u8 MDMCFG2;   // Modem configuration.
    u8 MDMCFG1;   // Modem configuration.
    u8 MDMCFG0;   // Modem configuration.
    u8 CHANNR;    // Channel number.
    u8 DEVIATN;   // Modem deviation setting (when FSK modulation is enabled).
    u8 FREND1;    // Front end RX configuration.
    u8 FREND0;    // Front end RX configuration.
    u8 MCSM0;     // Main Radio Control State Machine configuration.
    u8 FOCCFG;    // Frequency Offset Compensation Configuration.
    u8 BSCFG;     // Bit synchronization Configuration.
    u8 AGCCTRL2;  // AGC control.
        u8 AGCCTRL1;  // AGC control.
    u8 AGCCTRL0;  // AGC control.
    u8 FSCAL3;    //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
    u8 FSCAL2;    //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
        u8 FSCAL1;    //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
    u8 FSCAL0;    //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
    u8 FSTEST;    //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 control
    u8 TEST2;     // Various test settings.
    u8 TEST1;     // Various test settings.
    u8 TEST0;     // Various test settings.
    u8 IOCFG2;    // GDO2 output pin configuration
    u8 IOCFG0;    // GDO0 output pin configuration
    u8 PKTCTRL1;  // Packet automation control.
    u8 PKTCTRL0;  // Packet automation control.
    u8 ADDR;      // Device address.
    u8 PKTLEN;    // Packet length.
} RF_SETTINGS;

/*const RF_SETTINGS rfSettings =
{
        0x00,
    0x08,   // FSCTRL1   Frequency synthesizer control.
    0x00,   // FSCTRL0   Frequency synthesizer control.
    0x10,   // FREQ2     Frequency control word, high byte.
    0xA7,   // FREQ1     Frequency control word, middle byte.
    0x62,   // FREQ0     Frequency control word, low byte.
    0x5B,   // MDMCFG4   Modem configuration.
    0xF8,   // MDMCFG3   Modem configuration.
    0x03,   // MDMCFG2   Modem configuration.
    0x22,   // MDMCFG1   Modem configuration.
    0xF8,   // MDMCFG0   Modem configuration.

    0x00,   // CHANNR    Channel number.
    0x47,   // DEVIATN   Modem deviation setting (when FSK modulation is enabled).
    0xB6,   // FREND1    Front end RX configuration.
    0x10,   // FREND0    Front end RX configuration.
    0x18,   // MCSM0     Main Radio Control State Machine configuration.
    0x1D,   // FOCCFG    Frequency Offset Compensation Configuration.
    0x1C,   // BSCFG     Bit synchronization Configuration.
    0xC7,   // AGCCTRL2  AGC control.
    0x00,   // AGCCTRL1  AGC control.
    0xB2,   // AGCCTRL0  AGC control.

    0xEA,   // FSCAL3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
    0x2A,   // FSCAL2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
    0x00,   // FSCAL1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
    0x11,   // FSCAL0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
    0x59,   // FSTEST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
    0x81,   // TEST2     Various test settings.
    0x35,   // TEST1     Various test settings.
    0x09,   // TEST0     Various test settings.
    0x0B,   // IOCFG2    GDO2 output pin configuration.
    0x06,   // IOCFG0D   GDO0 output pin configuration. Refer to SmartRF?Studio User Manual for detailed pseudo register explanation.

    0x04,   // PKTCTRL1  Packet automation control.
    0x05,   // PKTCTRL0  Packet automation control.
    0x00,   // ADDR      Device address.
    0x0c    // PKTLEN    Packet length.
};*/
/////////////////////////////////////////////////////////////////
const RF_SETTINGS rfSettings =
{
        0x00,
    0x08,   // FSCTRL1   Frequency synthesizer control.
    0x00,   // FSCTRL0   Frequency synthesizer control.
    0x10,   // FREQ2     Frequency control word, high byte.
    0xA7,   // FREQ1     Frequency control word, middle byte.
    0x62,   // FREQ0     Frequency control word, low byte.
    0x5B,   // MDMCFG4   Modem configuration.
    0xF8,   // MDMCFG3   Modem configuration.
    0x03,   // MDMCFG2   Modem configuration.
    0x22,   // MDMCFG1   Modem configuration.
    0xF8,   // MDMCFG0   Modem configuration.

    0x00,   // CHANNR    Channel number.
    0x47,   // DEVIATN   Modem deviation setting (when FSK modulation is enabled).
    0xB6,   // FREND1    Front end RX configuration.
    0x10,   // FREND0    Front end RX configuration.
    0x18,   // MCSM0     Main Radio Control State Machine configuration.
    0x1D,   // FOCCFG    Frequency Offset Compensation Configuration.
    0x1C,   // BSCFG     Bit synchronization Configuration.
    0xC7,   // AGCCTRL2  AGC control.
    0x00,   // AGCCTRL1  AGC control.
    0xB2,   // AGCCTRL0  AGC control.

    0xEA,   // FSCAL3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
    0x2A,   // FSCAL2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
    0x00,   // FSCAL1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
    0x11,   // FSCAL0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
    0x59,   // FSTEST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
    0x81,   // TEST2     Various test settings.
    0x35,   // TEST1     Various test settings.
    0x09,   // TEST0     Various test settings.
    0x0B,   // IOCFG2    GDO2 output pin configuration.
    0x06,   // IOCFG0D   GDO0 output pin configuration. Refer to SmartRF?Studio User Manual for detailed pseudo register explanation.

    0x04,   // PKTCTRL1  Packet automation control.
    0x05,   // PKTCTRL0  Packet automation control.
    0x00,   // ADDR      Device address.
    0x0c    // PKTLEN    Packet length.
};
void SpiC1101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配置SPI1接口 PA5、6、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PC2-GDO2 PC1-GDO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CS-PD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SPI_BaudRatePrescaler_8;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7;

        SPI_Init(SPI1,&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1,ENABLE);
}
void SPiCWriteReg(u8 Addr,u8 Value)
{
        GPIO_WriteBit(GPIOD,GPIO_Pin_12,Bit_RESET);        //CS enable
        while(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A,GPIO_Pin_6))        ; //wait for 0
        SPI_I2S_SendData(SPI1,(u16)Addr); //send addr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SPI_I2S_FLAG_BSY));//wait for send finish
        SPI_I2S_SendData(SPI1,(u16)Value);//seng value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SPI_I2S_FLAG_BSY));//wait for send finish
    GPIO_WriteBit(GPIOD,GPIO_Pin_12,Bit_SET);        //CS disable
}
void SpiCWriteBurstReg(u8 Addr,u8 *Buffer,u8 Count)
{
        u8 i=0;
        GPIO_WriteBit(GPIOD,GPIO_Pin_12,Bit_RESET);        //CS enable
        while(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A,GPIO_Pin_6))        ; //wait for 0
        SPI_I2S_SendData(SPI1,(u16)(Addr|WRITE_BURST)); //send Buest addr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SPI_I2S_FLAG_BSY));//wait for send finish
        for(i=0;i<Count;i++)
        {
                SPI_I2S_SendData(SPI1,(u16)Buffer[i]);//seng Buffer[i]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SPI_I2S_FLAG_BSY));//wait for send finish
        }
        GPIO_WriteBit(GPIOD,GPIO_Pin_12,Bit_SET);        //CS disable
}
u8 SpiCReadReg(u8 Addr)
{
        char Data=0;
        GPIO_WriteBit(GPIOD,GPIO_Pin_12,Bit_RESET);        //CS enable
        while(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A,GPIO_Pin_6))        ; //wait for 0
        SPI_I2S_SendData(SPI1,(u16)(Addr|READ_SINGLE)); //send read addr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SPI_I2S_FLAG_BSY));//wait for send finish

        Data=SPI_I2S_ReceiveData(SPI1);// read data
        SPI_I2S_SendData(SPI1,0xff); //send read addr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SPI_I2S_FLAG_BSY));//wait for send finish
        Data=SPI_I2S_ReceiveData(SPI1);//read data
        GPIO_WriteBit(GPIOD,GPIO_Pin_12,Bit_SET);        //CS disable
        return Data;
}
void SpiCReadBurstReg(u8 Addr,u8 *Buffer,u8 Count)
{
        u8 i=0 ;
        char Data;
        GPIO_WriteBit(GPIOD,GPIO_Pin_12,Bit_RESET);        //CS enable
        while(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A,GPIO_Pin_6))        ; //wait for 0
        SPI_I2S_SendData(SPI1,(u16)(Addr|READ_BURST)); //send read addr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SPI_I2S_FLAG_BSY));//wait for send finish
                Data=SPI_I2S_ReceiveData(SPI1);// read data
        SPI_I2S_SendData(SPI1,0xff); //send read addr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SPI_I2S_FLAG_BSY));//wait for send finish
        Data=SPI_I2S_ReceiveData(SPI1);// read data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SPI_I2S_FLAG_BSY));//wait for send finish

        for(i=0;i<Count;i++)
        {
                Buffer[i]=SPI_I2S_ReceiveData(SPI1);//read data
        }
        GPIO_WriteBit(GPIOD,GPIO_Pin_12,Bit_SET);        //CS disable

}
u8 SpiCReadStatue(u8 Addr)
{
        char Data;
        GPIO_WriteBit(GPIOD,GPIO_Pin_12,Bit_RESET);        //CS enable
        while(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A,GPIO_Pin_6))        ; //wait for 0
        SPI_I2S_SendData(SPI1,(u16)(Addr|READ_BURST)); //send read addr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SPI_I2S_FLAG_BSY));//wait for send finish
                Data=SPI_I2S_ReceiveData(SPI1);// read data
        SPI_I2S_SendData(SPI1,0xff); //send read addr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SPI_I2S_FLAG_BSY));//wait for send finish

        Data=SPI_I2S_ReceiveData(SPI1);//read data
        GPIO_WriteBit(GPIOD,GPIO_Pin_12,Bit_SET);        //CS disable
        return Data;
}
void SpiCStrobe(u8 Strobe)
{
        GPIO_WriteBit(GPIOD,GPIO_Pin_12,Bit_RESET);        //CS enable
        while(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A,GPIO_Pin_6))        ; //wait for 0
        SPI_I2S_SendData(SPI1,(u16)Strobe);         //send strobe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SPI_I2S_FLAG_BSY));//wait for send finish
        GPIO_WriteBit(GPIOD,GPIO_Pin_12,Bit_SET);        //CS disable

}
void SPiCPowerUpReset(void)
{
        GPIO_WriteBit(GPIOD,GPIO_Pin_12,Bit_SET);        //CS disable
        Delay(300);
        GPIO_WriteBit(GPIOD,GPIO_Pin_12,Bit_RESET);        //CS enable
        Delay(300);
        GPIO_WriteBit(GPIOD,GPIO_Pin_12,Bit_SET);        //CS disable
        Delay(1000);
        GPIO_WriteBit(GPIOD,GPIO_Pin_12,Bit_RESET);        //CS enable
        while(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A,GPIO_Pin_6))        ; //wait for 0
        SPI_I2S_SendData(SPI1,(u16)(CCxxx0_SRES));         //send strobe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SPI_I2S_FLAG_BSY));//wait for send finish
        while(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A,GPIO_Pin_6))        ; //wait for 0
        GPIO_WriteBit(GPIOD,GPIO_Pin_12,Bit_SET);        //CS disable

}
void WriteRfSetting(void)
{

        SPiCWriteReg(CCxxx0_FSCTRL0,  rfSettings.FSCTRL2);//自已加的
    // Write register settings
    SPiCWriteReg(CCxxx0_FSCTRL1,  rfSettings.FSCTRL1);
    SPiCWriteReg(CCxxx0_FSCTRL0,  rfSettings.FSCTRL0);
    SPiCWriteReg(CCxxx0_FREQ2,    rfSettings.FREQ2);
    SPiCWriteReg(CCxxx0_FREQ1,    rfSettings.FREQ1);
    SPiCWriteReg(CCxxx0_FREQ0,    rfSettings.FREQ0);
    SPiCWriteReg(CCxxx0_MDMCFG4,  rfSettings.MDMCFG4);
    SPiCWriteReg(CCxxx0_MDMCFG3,  rfSettings.MDMCFG3);
    SPiCWriteReg(CCxxx0_MDMCFG2,  rfSettings.MDMCFG2);
    SPiCWriteReg(CCxxx0_MDMCFG1,  rfSettings.MDMCFG1);
    SPiCWriteReg(CCxxx0_MDMCFG0,  rfSettings.MDMCFG0);
    SPiCWriteReg(CCxxx0_CHANNR,   rfSettings.CHANNR);
    SPiCWriteReg(CCxxx0_DEVIATN,  rfSettings.DEVIATN);
    SPiCWriteReg(CCxxx0_FREND1,   rfSettings.FREND1);
    SPiCWriteReg(CCxxx0_FREND0,   rfSettings.FREND0);
    SPiCWriteReg(CCxxx0_MCSM0 ,   rfSettings.MCSM0 );
    SPiCWriteReg(CCxxx0_FOCCFG,   rfSettings.FOCCFG);
    SPiCWriteReg(CCxxx0_BSCFG,    rfSettings.BSCFG);
    SPiCWriteReg(CCxxx0_AGCCTRL2, rfSettings.AGCCTRL2);
        SPiCWriteReg(CCxxx0_AGCCTRL1, rfSettings.AGCCTRL1);
    SPiCWriteReg(CCxxx0_AGCCTRL0, rfSettings.AGCCTRL0);
    SPiCWriteReg(CCxxx0_FSCAL3,   rfSettings.FSCAL3);
        SPiCWriteReg(CCxxx0_FSCAL2,   rfSettings.FSCAL2);
        SPiCWriteReg(CCxxx0_FSCAL1,   rfSettings.FSCAL1);
    SPiCWriteReg(CCxxx0_FSCAL0,   rfSettings.FSCAL0);
    SPiCWriteReg(CCxxx0_FSTEST,   rfSettings.FSTEST);
    SPiCWriteReg(CCxxx0_TEST2,    rfSettings.TEST2);
    SPiCWriteReg(CCxxx0_TEST1,    rfSettings.TEST1);
    SPiCWriteReg(CCxxx0_TEST0,    rfSettings.TEST0);
    SPiCWriteReg(CCxxx0_IOCFG2,   rfSettings.IOCFG2);
    SPiCWriteReg(CCxxx0_IOCFG0,   rfSettings.IOCFG0);
    SPiCWriteReg(CCxxx0_PKTCTRL1, rfSettings.PKTCTRL1);
    SPiCWriteReg(CCxxx0_PKTCTRL0, rfSettings.PKTCTRL0);
    SPiCWriteReg(CCxxx0_ADDR,     rfSettings.ADDR);
    SPiCWriteReg(CCxxx0_PKTLEN,   rfSettings.PKTLEN);
}
//发送一组数组
void SpiCSendPacket(u8 *TxBuffer,u8 Size)
{
        //u8 i;
        SPiCWriteReg(CCxxx0_TXFIFO,Size);//写大小
        SpiCWriteBurstReg(CCxxx0_TXFIFO,TxBuffer,Size);//写入要写的数据
        SpiCStrobe(CCxxx0_STX);//进入发送状态

        while(!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C,GPIO_Pin_1));         //while(!GDO0)
/*        {
                if(i>10)          //限时等待
                break;
                Delay(10);
                i++;
        } */
        while(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C,GPIO_Pin_1));         //while(GDO0)
        /*{
                if(i>10)          //限时等待
                break;
                Delay(10);
                i++;
        }*/
        SpiCStrobe(CCxxx0_SFTX);// 清除缓冲区
        //SpiCStrobe(CCxxx0_SIDLE);//进入空闲
        //SpiCStrobe(CCxxx0_SRX);//进入接收状态

}

//接收数据
u8 SpiCReceivePacket(u8 *RxBuffer,u8 *Size)
{
        u8 Status[2];
        u8 PacketLength;
        u8 i=(*Size)*4;

        SpiCStrobe(CCxxx0_SRX);//进入接收状态
        Delay(100);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1))//while(GDO0)
        {
                Delay(100);
                --i;

        }
        if((SpiCReadStatue(CCxxx0_RXBYTES)&BYTES_IN_RXFIFO))//如果接受的字节数不为0
        {
                PacketLength=SpiCReadReg(CCxxx0_RXFIFO);//读出第一个——字节数
                if(PacketLength<=*Size)
                {
                        SpiCReadBurstReg(CCxxx0_RXFIFO,RxBuffer,PacketLength);//接收数据
                        *Size=PacketLength;//修改数据长度
                        //read CRC data
                        SpiCReadBurstReg(CCxxx0_RXFIFO,Status,2);//接收数据
                        SpiCStrobe(CCxxx0_SFRX);//clear Buffer 清除缓存
                        return(Status[1]&CRC_OK);//if right return 1 如果正确返回1
                }
                else
                {
                        *Size=PacketLength;//修改数据长度
                        SpiCStrobe(CCxxx0_SFRX);//clear Buffer 清除缓存
                        return 0;
                }

        }
        else
        {
                return 0;
        }

}
//初始化
void CC1101Init(void)
{
        SPiCPowerUpReset();
        WriteRfSetting();
        SpiCReadBurstReg(CCxxx0_PATABLE,PaTabel,8);        //功率配置
        Delay(1000);
}

下面是头文件:
#include"stm32f10x.h"

/* Private define ------------------------------------------------------------*/
#define WRITE      0x82  /* Write to Memory instruction */
#define READ       0xD3  /* Read from Memory instruction */
#define RDSR       0xD7  /* Read Status Register instruction  */
#define RDID       0x9F  /* Read identification */
#define PE         0x81  /* Page Erase instruction */
#define BE1        0xC7  /* Bulk Erase instruction */
#define BE2        0x94  /* Bulk Erase instruction */
#define BE3        0x80  /* Bulk Erase instruction */
#define BE4        0x9A  /* Bulk Erase instruction */

#define BUSY_Flag  0x01 /* Ready/busy status flag */

#define Dummy_Byte 0xff

/*******************************************************************************/
#define         WRITE_BURST             0x40                                                //连续写入
#define         READ_SINGLE             0x80                                                //读
#define         READ_BURST              0xC0                                                //连续读
#define         BYTES_IN_RXFIFO     0x7F                                                  //接收缓冲区的有效字节数
#define         CRC_OK              0x80                                                 //CRC校验通过位标志
// CC1100 STROBE, CONTROL AND STATUS REGSITER
#define CCxxx0_IOCFG2       0x00        // GDO2 output pin configuration
#define CCxxx0_IOCFG1       0x01        // GDO1 output pin configuration
#define CCxxx0_IOCFG0       0x02        // GDO0 output pin configuration
#define CCxxx0_FIFOTHR      0x03        // RX FIFO and TX FIFO thresholds
#define CCxxx0_SYNC1        0x04        // Sync word, high INT8U
#define CCxxx0_SYNC0        0x05        // Sync word, low INT8U
#define CCxxx0_PKTLEN       0x06        // Packet length
#define CCxxx0_PKTCTRL1     0x07        // Packet automation control
#define CCxxx0_PKTCTRL0     0x08        // Packet automation control
#define CCxxx0_ADDR         0x09        // Device address
#define CCxxx0_CHANNR       0x0A        // Channel number
#define CCxxx0_FSCTRL1      0x0B        // Frequency synthesizer control
#define CCxxx0_FSCTRL0      0x0C        // Frequency synthesizer control
#define CCxxx0_FREQ2        0x0D        // Frequency control word, high INT8U
#define CCxxx0_FREQ1        0x0E        // Frequency control word, middle INT8U
#define CCxxx0_FREQ0        0x0F        // Frequency control word, low INT8U
#define CCxxx0_MDMCFG4      0x10        // Modem configuration
#define CCxxx0_MDMCFG3      0x11        // Modem configuration
#define CCxxx0_MDMCFG2      0x12        // Modem configuration
#define CCxxx0_MDMCFG1      0x13        // Modem configuration
#define CCxxx0_MDMCFG0      0x14        // Modem configuration
#define CCxxx0_DEVIATN      0x15        // Modem deviation setting
#define CCxxx0_MCSM2        0x16        // Main Radio Control State Machine configuration
#define CCxxx0_MCSM1        0x17        // Main Radio Control State Machine configuration
#define CCxxx0_MCSM0        0x18        // Main Radio Control State Machine configuration
#define CCxxx0_FOCCFG       0x19        // Frequency Offset Compensation configuration
#define CCxxx0_BSCFG        0x1A        // Bit Synchronization configuration
#define CCxxx0_AGCCTRL2     0x1B        // AGC control
#define CCxxx0_AGCCTRL1     0x1C        // AGC control
#define CCxxx0_AGCCTRL0     0x1D        // AGC control
#define CCxxx0_WOREVT1      0x1E        // High INT8U Event 0 timeout
#define CCxxx0_WOREVT0      0x1F        // Low INT8U Event 0 timeout
#define CCxxx0_WORCTRL      0x20        // Wake On Radio control
#define CCxxx0_FREND1       0x21        // Front end RX configuration
#define CCxxx0_FREND0       0x22        // Front end TX configuration
#define CCxxx0_FSCAL3       0x23        //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
#define CCxxx0_FSCAL2       0x24        //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
#define CCxxx0_FSCAL1       0x25        //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
#define CCxxx0_FSCAL0       0x26        //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
#define CCxxx0_RCCTRL1      0x27        // RC oscillator configuration
#define CCxxx0_RCCTRL0      0x28        // RC oscillator configuration
#define CCxxx0_FSTEST       0x29        //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 control
#define CCxxx0_PTEST        0x2A        // Production test
#define CCxxx0_AGCTEST      0x2B        // AGC test
#define CCxxx0_TEST2        0x2C        // Various test settings
#define CCxxx0_TEST1        0x2D        // Various test settings
#define CCxxx0_TEST0        0x2E        // Various test settings

// Strobe commands
#define CCxxx0_SRES         0x30        // Reset chip.
#define CCxxx0_SFSTXON      0x31        // Enable and calibrate frequency synthesizer (if MCSM0.FS_AUTOCAL=1).
                                        // If in RX/TX: Go to a wait state where only the synthesizer is
                                        // running (for quick RX / TX turnaround).
#define CCxxx0_SXOFF        0x32        // Turn off crystal oscillator.
#define CCxxx0_SCAL         0x33        // Calibrate frequency synthesizer and turn it off
                                        // (enables quick start).
#define CCxxx0_SRX          0x34        // Enable RX. Perform calibration first if coming from IDLE and
                                        // MCSM0.FS_AUTOCAL=1.
#define CCxxx0_STX          0x35        // In IDLE state: Enable TX. Perform calibration first if
                                        // MCSM0.FS_AUTOCAL=1. If in RX state and CCA is enabled:
                                        // Only go to TX if channel is clear.
#define CCxxx0_SIDLE        0x36        // Exit RX / TX, turn off frequency synthesizer and exit
                                        // Wake-On-Radio mode if applicable.
#define CCxxx0_SAFC         0x37        // Perform AFC adjustment of the frequency synthesizer
#define CCxxx0_SWOR         0x38        // Start automatic RX polling sequence (Wake-on-Radio)
#define CCxxx0_SPWD         0x39        // Enter power down mode when CSn goes high.
#define CCxxx0_SFRX         0x3A        // Flush the RX FIFO buffer.
#define CCxxx0_SFTX         0x3B        // Flush the TX FIFO buffer.
#define CCxxx0_SWORRST      0x3C        // Reset real time clock.
#define CCxxx0_SNOP         0x3D        // No operation. May be used to pad strobe commands to two
                                        // INT8Us for simpler software.

#define CCxxx0_PARTNUM      0x30
#define CCxxx0_VERSION      0x31
#define CCxxx0_FREQEST      0x32
#define CCxxx0_LQI          0x33
#define CCxxx0_RSSI         0x34
#define CCxxx0_MARCSTATE    0x35
#define CCxxx0_WORTIME1     0x36
#define CCxxx0_WORTIME0     0x37
#define CCxxx0_PKTSTATUS    0x38
#define CCxxx0_VCO_VC_DAC   0x39
#define CCxxx0_TXBYTES      0x3A
#define CCxxx0_RXBYTES      0x3B

#define CCxxx0_PATABLE      0x3E
#define CCxxx0_TXFIFO       0x3F
#define CCxxx0_RXFIFO       0x3F
//SPI初始化
void SpiC1101Init(void);
//向对应地址写数据
void SPiCWriteReg(u8 Addr,u8 Value);
//连续写配置寄存器
void SpiCWriteBurstReg(u8 Addr,u8 *Buffer,u8 Count);
// 读取寄存器值
u8 SpiCReadReg(u8 Addr);
//读取以addr地址开始的一串数据,存入Buffer
void SpiCReadBurstReg(u8 Addr,u8 *Buffer,u8 Count);
//读取状态
u8 SpiCReadStatue(u8 Addr);
//发送命令
void SpiCStrobe(u8 Strobe);
//上电复位
void SPiCPowerUpReset(void);
//寄存器配置
void WriteRfSetting(void);
//发送一组数组
void SpiCSendPacket(u8 *TxBuffer,u8 Size);
//接收数据
u8 SpiCReceivePacket(u8 *RxBuffer,u8 *Size);
//初始化
void CC1101Init(vo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