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仿真时钟的问题,出了点显示的问题 显示混乱

楼主(2016-01-10):
屏幕截图(24).png 程序调了很久都没用

楼主:
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蜂鸣器位定义
sbit beep = P3^3 ;//DS1302相关操作线定义
sbit RST = P1^1 ;
sbit SCK = P1^2 ;
sbit SDA = P1^3 ;  //按键定义,key1切换键,key2加,key3减,key4闹钟,年月日周
sbit key1 = P1^4 ;
sbit key2 = P1^5 ;
sbit key3 = P1^6 ;
sbit key4 = P1^7 ;
uchar i,j,mod,flag,flag1=1 ;//控制定时器动态扫描数码管的第几位,j是定时读取时间。mod是对key1按下次数计数。flag切换闹钟,日期,和周.flag1为闹钟标志位
//uchar code write_addr[7]={0x80,0x82,0x84,0x86,0x88,0x8a,0x8c}; //秒分时日月周年 写地址
//uchar code read_addr[7]={0x81,0x83,0x85,0x87,0x89,0x8b,0x8d};  //秒分时日月周年 读地址
//共阳数码管码表,表示0-9和-。-表示时分秒的间隔.
uchar code LED[11] =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
uchar disbuf[8] =
{
    0x62,0xa2,0xf7,0x7a,0x28,0xf7,0x7e,0x7e
};//定义时间日期的结构类型
struct time
{
    uchar second ;
    uchar minute ;
    uchar hour ;
   // uchar week ;
    uchar day ;
    uchar month ;
    uchar year ;
}
current_time ;
#define ctime current_time//定义闹钟的时分秒变量
uchar asec,amin,ahour ;
void delay(uint ms)
{
    uchar i ;
    while(ms--)
    for(i=135;i>0;i--);
}//滴一声,用来按键伴音
void di()
{
    uchar i ;
    for(i=0;i<40;i++)
    {
        beep = 0 ;
        delay(1) ;
        beep = 1 ;
        delay(1) ;
    }
}
//滴滴,连续响两下。用来闹钟提醒。
void didi()
{
    uchar i ;
    for(i = 2; i>0; i--)
    {
        di();
        delay(140);
    }
}//DS1302的写驱动,传入参数为一个地址和数据
void write(uchar addr,uchar dat)
{
    uchar i ;
    RST = 0 ;
    SCK = 0 ;
    RST = 1 ;
    for(i=0;i<8;i++)
    {
        SCK = 0 ;
        SDA = (bit)(addr&0x01) ;
        addr >>=1 ;
        SCK = 1 ;
    }
    for(i=0;i<8;i++)
    {
        SCK = 0 ;
        SDA = (bit)(dat&0x01);           //下降沿写入,上升沿读入
        dat >>= 1 ;
        SCK = 1 ;
    }
    RST = 0 ;
}

//DS1302的读驱动,传入参数为一个地址,返回参数为读到的数据
uchar read(uchar addr)
{
    uchar i,dat ;
    RST = 0 ;
    SCK = 0 ;
    RST = 1 ;
    for(i=0;i<8;i++)
    {
        SCK = 0 ;
        SDA =(bit)(addr&0x01);
        addr>>=1 ;
        SCK = 1 ;
    }
    for(i=0;i<8;i++)
    {
        SCK=0 ;
        dat>>=1 ;
        if(SDA)
        dat|=0x80 ;
        SCK=1 ;
    }

    RST=0 ;
    dat=(dat/16*10)+(dat&0x0f);
    return dat ;
}
//读取DS1302的时间和日期
void read_time()
{
    ctime.second = read(0x81);
    ctime.minute = read(0x83);
    ctime.hour   = read(0x85);
    ctime.day    = read(0x87);
    ctime.month  = read(0x89);
    //ctime.week   = read(0x8b);
    ctime.year   = read(0x8d);
}
//设定时间和日期
void set_time()
{
    if(!flag)
    {
        write(0x8e,0x00);
        write(0x80,((ctime.second/10)<<4|(ctime.second%10)));
        write(0x82,((ctime.minute/10)<<4|(ctime.minute%10)));
        write(0x84,((ctime.hour/10)<<4|(ctime.hour%10)));
        write(0x8e,0x80);
    }
    else
    {
        write(0x8e,0x00);
        write(0x86,((ctime.day/10)<<4|(ctime.day%10)));
        write(0x88,((ctime.month/10)<<4|(ctime.month%10)));
        //write(0x8a,((ctime.week/10)<<4|(ctime.week%10)));
        write(0x8c,((ctime.year/10)<<4|(ctime.year%10)));
        write(0x8e,0x80);
    }
    flag1=1 ;
}
//刷新显示缓冲区
void refbuf()
{
    switch(flag)
    {
        case 1 :
        disbuf[0] = LED[ctime.day%10];
        disbuf[1] = LED[ctime.day/10];
        disbuf[2] = 0xbf ;                 //10111111 -
        disbuf[3] = LED[ctime.month%10];
        disbuf[4] = LED[ctime.month/10];
        disbuf[5] = 0xbf ;
        disbuf[6] = LED[ctime.year%10];
        disbuf[7] = LED[ctime.year/10];
        break ;
        /*case 2 :
        disbuf[0] = 0xbf ;
        disbuf[1] = 0xbf ;
        disbuf[2] = 0xbf ;
        disbuf[3] = 0xbf ;
        disbuf[4] = LED[ctime.week] ;
        disbuf[5] = 0xbf ;
        disbuf[6] = 0xbf ;
        disbuf[7] = 0xbf ;
        break ;*/
        case 2 :
        disbuf[0] = LED[asec%10];
        disbuf[1] = LED[asec/10];
        disbuf[2] = 0xbf;
        disbuf[3] = LED[amin%10];
        disbuf[4] = LED[amin/10];
        disbuf[5] = 0xbf;
        disbuf[6] = LED[ahour%10];
        disbuf[7] = LED[ahour/10];
        break ;
        default :
        disbuf[0] = LED[ctime.second%10];
        disbuf[1] = LED[ctime.second/10];
        disbuf[2] = 0xbf;
        disbuf[3] = LED[ctime.minute%10];
        disbuf[4] = LED[ctime.minute/10];
        disbuf[5] = 0xbf;
        disbuf[6] = LED[ctime.hour%10];
        disbuf[7] = LED[ctime.hour/10];
    }
}
//键盘扫描
void keyscan()
{
    if(key1 == 0)
    {
        delay(5);
        if(key1 == 0)
        {
            while(!key1); //key1用来调节时间和日期、闹钟
            mod++;//mod标示调节时间的时候对应的闪烁位,mod=1秒位或天或闹钟的秒,mod=2是分位,mod=3是小时位
            di();//退出调节功能,返回正常显示
            if(mod == 4)
            {
                set_time();
                mod = 0 ;
            }
        }
    } //调节加1,因为涉及到时分秒,年月日周和闹钟的调节,所以写的比较复杂,应该有更精简的代码。
    if(key2==0)
    {
        delay(5);
        if(key2==0)
        {
            while(!key2);
            di();
            switch(mod)
            {
                case 1 :
                ctime.second++;
                if(ctime.second==60)
                ctime.second=0 ;
                break ;
                case 2 :
                ctime.minute++;
                if(ctime.minute==60)
                ctime.minute=0 ;
                break ;
                case 3 :
                ctime.hour++;
                if(ctime.hour==24)
                ctime.hour=0 ;
                break ;
            } //flag=0时默认调节时分秒,=1时调节年月日,=2时调节周,=3时调节闹钟,=4时就返回正常显示,flag又key4来控制。
            if(flag==1)
            {
                switch(mod)
                {
                    case 1 :
                    ctime.day++;
                    if(ctime.day==32)
                    ctime.day=0 ;
                    break ;
                    case 2 :
                    ctime.month++;
                    if(ctime.month==13)
                    ctime.month=0 ;
                    break ;
                    case 3 :
                    ctime.year++;
                    if(ctime.year==100)
                    ctime.year=0 ;
                    break ;
                }
            }
           /* if(flag==2)
            {
                if(mod==1)
                {
                    ctime.week++;
                    if(ctime.week==8)
                    ctime.week=1 ;
                }
            }*/
            if(flag==2)
            {
                switch(mod)
                {
                    case 1 :
                    asec++;
                    if(asec==60)
                    asec=0 ;
                    break ;
                    case 2 :
                    amin++;
                    if(amin==60)
                    amin=0 ;
                    break ;
                    case 3 :
                    ahour++;
                    if(ahour==24)
                    ahour=0 ;
                    break ;
                }
            }
        }
    }//调节减1,功能与key2相似。
    if(key3==0)
    {
        delay(5);
        if(key3==0)
        {
            while(!key3);
            di();
            switch(mod)
            {
                case 1 :
                if(ctime.second==0)
                ctime.second=60 ;
                ctime.second--;
                break ;
                case 2 :
                if(ctime.minute==0)
                ctime.minute=60 ;
                ctime.minute--;
                break ;
                case 3 :
                if(ctime.hour==0)
                ctime.hour=24 ;
                ctime.hour--;
                break ;
            }
            if(flag==1)
            {
                switch(mod)
                {
                    case 1 :
                    if(ctime.day==0)
                    ctime.day=32 ;
                    ctime.day--;
                    break ;
                    case 2 :
                    if(ctime.month==0)
                    ctime.month=13 ;
                    ctime.month--;
                    break ;
                    case 3 :
                    if(ctime.year==0)
                    ctime.year=100 ;
                    ctime.year--;
                    break ;
                }
            }
           /* if(flag==2)
            {
                if(mod==1)
                {
                    if(ctime.week==1)
                    ctime.week=8 ;
                    ctime.week--;
                }
            }  */
            if(flag==2)
            {
                switch(mod)
                {
                    case 1 :
                    if(asec==0)
                    asec=60 ;
                    asec--;
                    break ;
                    case 2 :
                    if(amin==0)
                    amin=60 ;
                    amin--;
                    break ;
                    case 3 :
                    if(ahour==0)
                    ahour=24 ;
                    ahour--;
                    break ;
                }
            }
        }
    }
    if(key4==0)
    {
        delay(5);
        if(key4==0)
        {
            while(!key4);
            di();
            flag++;
            if(flag==3)
            {
                flag=0 ;
                flag1=1 ;                                           //KEY4按一次显示日期,按2次显示闹钟
            }
        }
    }
}
//初始化,定时器定时3ms用来动态扫描数码管显示
void init()
{
    TMOD = 0X01 ;

    TH0  = (65536-3000)/256 ;
    TL0  = (65536-3000)%256 ;

    TR0  = 1 ;
    ET0  = 1 ;

    EA   = 1 ;
/* write(0x8e,0x00);   //第一次写DS1302芯片,不然开始显示乱码,只需要初始化一次就行了,以后就屏蔽掉
     write(0x80,0X10);
     write(0x82,0X10);
     write(0x84,0X10);
     write(0x86,0x23);
     write(0x88,0x07);
     write(0x8a,0x06);
     write(0x8c,0x11);
     write(0x8e,0x80);*/
    read_time();
    //每次初始化的时候都读取时钟芯片的时间,用来显示。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scan();
        //闹钟判断,默认响1min,同时按下key2和key3关掉闹钟
        if(amin==ctime.minute&&ahour==ctime.hour&&flag1)
        {
            didi();
            if((key2==0)&&(key3==0))
            {
                delay(5);
                if((key2==0)&&(key3==0))
                flag1=0 ;
            }
        }
    }
}
void time0()interrupt 1
{
    TH0=(65536-3000)/256 ;
    TL0=(65536-3000)%256 ;
    if(i==8)
    {
        i=0 ;
        j++;
    }
    //实现调节是闪烁的效果
    if(mod|flag)
    {
        if(j==10)
        {
            switch(mod)
            {
                case 1 :
                disbuf[0]=0xff ;
                disbuf[1]=0xff ;
                break ;
                case 2 :
                disbuf[3]=0xff ;
                disbuf[4]=0xff ;
                break ;
                case 3 :
                disbuf[6]=0xff ;
                disbuf[7]=0xff ;
                break ;
            }
        }
    }
    P2=~(0x80>>i);
    P0=disbuf[i];
    i++;
    //3msx8x20,大约480ms从DS1302芯片读取一下时间
    if(j==20)
    {
        j=0 ;
        refbuf();
        if(mod==0)
        read_time();
    }
}

楼主:
怎么代码上传不了

网友A:
楼主给你一个能用的程序,电路和你的差不多你可以参考对比一下:http://www.51hei.com/bbs/dpj-40329-1.html

网友B:
好长的程序

网友C:
显示部分没有做“消影”,于是显示出问题了,扫描显示的时候,要注意消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示部分没有做“消影”,于是显示出问题了,扫描显示的时候,要注意消影。

不是太懂额,可以说下怎么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太懂额,可以说下怎么弄吗?

数码管的扫描流程:
1.关闭显示
2.输入段码
3.输入位码(开显示)
重复1-3八次完成整个扫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码管的扫描流程:
1.关闭显示
2.输入段码

哦,谢谢。来试试改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给你一个能用的程序,电路和你的差不多你可以参考对比一下:http://www.51hei.com/bbs/dpj-40329-1.html

这区别有点大啊,我要用时钟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码管的扫描流程:
1.关闭显示
2.输入段码

你知道程序大概怎么改么

楼主:
有没有大神帮忙改一下程序啊,,明天就要上课了。。感激不尽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码管的扫描流程:
1.关闭显示
2.输入段码

不是消影的问题吧,我仿真时帧进还是那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