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eil调试在delay处停止

楼主(2016-01-10):
刚接触单片机,师傅们帮看一下下面的小程序在keil调试时停在delay位置就不动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编译创建目标文件也没有问题,下载进去就是实现不了循环移位,搞不清楚怎么回事?请师傅多指点一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2(uint z)
{
uint x,y;
  for(x=100;x>0;x++)
   for(y=z;y>0;y++);
}
void main()
{
  uchar temp;
  temp=0xfe;
  P1=temp;
while(1)
{
  temp=_crol_(temp,1);
  delay2(600);        //keil调试停在这里就不动了
  P1=temp;
}
}

网友A:
x++和y++改成x--和y--试试。

网友B:
根据这个程序,你的delay2延迟为:(65535-600)*3*(65535-100)*3= 4249021725 us 约等于38241s,你这程序必须卡在delay2这里啊

网友C:
Y++ X++改成Y-- X--已经是会导致程序溢出

网友D(2016-12-22):
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E:
好好理解哈for语句,再看看你的逻辑是不是正确,for错了。

网友F:
for(x=100;x>0;x++) for(y=z;y>0;y++);改为for(x=100;x>0;x--)for(y=z;y>0;y--);
或改为for(x=0;x<100;x++) for(y=0;y<z;y++);

网友G:
for语句有错误

网友H:
在这里for(x=100;x>0;x++)已经是死循环了

网友I:
程序运行到这里遇堵了才不往下运行了

网友J:
第二个for错了,死循环,y大于0一直是成立的!